型号为YF,DC12V电风扇电机故障

楼主(2017-07-21):
型号为YF,DC12V电风扇电机,广东佛山钰烽电器有限公司出品,内部电路板上一个原件爆炸了,爆炸物有纸和铝箔,应该是一个电容。请老师们给出这个原件的参数。

网友:
楼主都判定是电解了  容量差点没事  耐压远高点就行

楼主:
耐压和容量确定一点好啊

楼主:
就是最下面的图中黑红线左边,裸着的两个腿,是爆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和容量确定一点好啊

应该是滤波电容。数据残件外壳上没有?

楼主:
残件外壳被爆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残件外壳被爆没有了

网友:
通电还能正常工作,就换一个100u/25v!

网友:
16V。有100UF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这个电扇拆卸发现问题不易!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