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么机器看不懂呀?

楼主(2017-07-21):
------神么机器看不懂呀?了解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个冥想器

网友A:
象小功率音频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小功率音频功放。

上电池灯会亮,还没有仔细去看看是什么玩具?

网友B:
看上去像高水DIY的扩音机, 不是收音机。

网友C:
好象是改革开放前粮食部门用的防盗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高水DIY的扩音机, 不是收音机。

我看收音机不是,无天线和可调电容。扩音机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是改革开放前粮食部门用的防盗报警器.

防盗报警器有可能.明天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是改革开放前粮食部门用的防盗报警器.

开始我觉得像功率续接器(音频放大器),您一说报警器更有可能

网友D:
好像是开路报警器,二路插孔,上面是一个扳动电源开关。探头连线插进3.5接通不工作,线一断报警、其实普通带耳机插孔收音机已经具备这个功能,调在一个昼夜播音的强台上,插上耳机(插松一点)耳机拉脱,机内喇叭出声(N年前就这么干过)同样替代报警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开路报警器,二路插孔,上面是一个扳动电源开关。探头连线插进3.5接通不工作,线一断报警、其实普通 ...

俩孔是电源插口,另一边有个类似小灯炮座的接口。

网友:
那个年代流行脉冲电疗器,可能是用收音机机壳改装的。

网友E:
内部左下角好像有个红外线接收器,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左下角好像有个红外线接收器,我猜的。

不是的,是个开关.

网友:
这个拼音是“天津”吧。

网友:
用的都是当年的高档零件, 特别那个业余芯片含金量非常丰富。

会不是个智能充电器, 充满电会报响。

网友:
这明显是小扩音机,里面带功放,还有话筒输入电路。

网友:
确实像是改装的,怎么这个芯片写上“业余”没型号吗?知道的人普及一下

网友:
可能就是对讲机,一块电路板功放,另一块稳压电源外接交流用,右下角开关是收发转换,送话时喇叭代替话筒,收话时还原喇叭,还需要一部一样的机子

网友:
可以用6V直流或12V交流和,上边有一个稳压电路(就是最下边的那个长条电路板),右上角的大管感觉就是调整管。集成电路的那个应该是小功放。那个纽子开关是用来切换交直流的。

网友:
报警器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个集成很可能是业余品555,

楼主:
经过仔细测试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小功放.

网友:
业余制作的有源音箱。

网友:
可惜了那机壳。

网友:
那个机壳当初不值几个钱,坛里还有把636单管机改作它用,现636机几千元一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