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21):
  机器型号:iPhone 5s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完全没触摸

  机子维修过,没修好,还是手机触摸屏失灵,完全没触摸。

  维修过程:

  拆机,单板接屏测量了触摸的供电,发现C156电容这端电压不对,只有4.5V左右的电压,电压达不到5.7V,再测量显示芯片U3输出给触摸芯片的这端电压,有5.8V左右的电压,正常。

  断电,打了一个它们的对地阻值,C156电容这端有398, C52电容这端有541的对地阻值,完全不对,这两端在电路上是通的,现在阻值不一样,看来是开路了,果然测量了一下他们的通断,显示无穷大。

  直接找根线,在C52电容上飞到C156电容上,开机测试,触摸正常了,iPhone 5s手机触摸屏失灵,完全没触摸的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涨知识啊

网友A:
请问下我的5s车载充电时突然关屏了就开不开机了 电池查了正常 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看好多案例都是靠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的5s车载充电时突然关屏了就开不开机了 电池查了正常 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电源IC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