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465KHz的西勒振荡电路

楼主(2017-07-21):
坛子里淘了一个100M的示波器,回来简单整理居然能用,让我很高兴,想做点什么庆祝。
理论上来说,变压器反馈式的振荡电路谐波多一点可调范围大,电容反馈的可调范围小点,但谐波少,频点可以调的较准。电路是好早就仿真过的,留了几个图。

楼主:
不会手机发帖,一楼只能发一张图?

网友:
既然仿真成功,那就动手实践一下,洞洞板很快就解决了。

楼主:
做了,手机发不出图

楼主:
实际焊的效果也不错,输出振幅比仿真的大。值得注意的是调整电容会影响振幅,调整电感对振幅的影响小。为了波形美丽,我调整综合调整电容和电感,使峰峰值为2.4V。

网友A:
调整后,元件数值变化大吗?

网友A:
试着给元件加热,用热风吹,振荡器的频飘会如何?

网友B:
波形从示波器上明显看出正峰有“削顶”现象,失真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后,元件数值变化大吗?

谢谢版主支持,电感、电容都是可调的,没有焊下来测数据呢。
为调整Q1工作点R1实际是电位器,但焊接前阻值调整为51k,焊接后有调整,为52.6K。
焊上去之前按电路图校正过电感L1和电容C4的值,焊上去后为实验电路的频率变化范围改变了L1和C4的值。C4的变化200p到接近0p,就算C4接近0p,电路中还有C3,因此改变频率的范围不大。但C4对振幅的影响明显,在C4变大的时候振幅迅速变小甚至不起振。L1的变化对频率影响明显,但对振幅的影响不大。
目前,目测电感L1比焊上去之前的稍大,可变电容C4比电路中的稍小,减小电容的话振幅比这个还要大多了,削顶失真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给元件加热,用热风吹,振荡器的频飘会如何?

目前房间开着空调,24度,给电路板吹热风,频率、振幅变化都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从示波器上明显看出正峰有“削顶”现象,失真比较明显。

请老师提示,如何调整工作点会改善削顶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老师提示,如何调整工作点会改善削顶现象?

个人经验:正弦振荡的波形失真通常是由于正反馈系数太高所致。但反馈系数太低又不利于起振。建议楼主调整C1、C2的比值改变反馈系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正弦振荡的波形失真通常是由于正反馈系数太高所致。但反馈系数太低又不利于起振。建议楼主调整 ...

谢谢二氧化硅老师,我这几天家里有客人,就不动烙铁了。不过我想找时间试试两个方面改善削顶失真问题:一是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包括射随器;二是反馈电容的比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电感、电容都是可调的,没有焊下来测数据呢。
为调整Q1工作点R1实际是电位器,但焊接前阻 ...

C4的最大值不要超过C1-C2-C3支路的串联值。振幅的大小,则调整C1和C2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的最大值不要超过C1-C2-C3支路的串联值。振幅的大小,则调整C1和C2的比例。

谢谢老师提醒,我查了一些网上的讲义,比较细致的文章提到了您说的原则。具体还有C3、C4应是同一数量级的电容,仿真中发现C4取100p时,C3取133p都无法可靠起振。还有C1C2比C3C4大一个数量级以上,仿真时C1C2这两个电容的容量让人头疼,简单的依靠改变一个电容的大小来改变反馈比例时会发现可调节范围很小,变的多了就不起振了。具体规律没有实验,不知仿真中的问题到实际电路中是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