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ds754c故障求助

楼主(2017-07-21):
新收一台泰克示波器754c,故障如图,一共三个故障,采集板tl074换了也不行啊,现在不知道啥原因,基线调整范围很小,spc不通过,不知道怎么办了,论坛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A:
要人拿大顶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人拿大顶看啊!

u不好意思,图片倒置了,前两个是正的,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兄弟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不好意思,图片倒置了,前两个是正的,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兄弟感谢了

那看到的有:(可)变增益设置超范围; 自诊断失败,标定失败。

实在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到的有:(可)变增益设置超范围; 自诊断失败,标定失败。

实在是不好看。

那是哪里故障啊查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哪里故障啊查哪里啊

您得参考使用手册来设置,来确认故障所在。找出手册,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得参考使用手册来设置,来确认故障所在。找出手册,好好看看。

晕哪里有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