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做PCB板

楼主(2017-07-21):
请问各位大神,你们都用什么软件做电路图和印刷电路板呀?好学吗?

网友:
Sprint Layout 6.0

网友:
非AD莫属,这是成熟的软件

网友:
二楼的软件,就不错,90M左右。
先画简单图练习,手工布线。

网友(2017-10-31):
能抄板不?
帮我抄个板吧...谢谢

网友:
二楼的软件一般是

网友:
Sprint Layout 6.0 路过…………

网友:
抄板很好抄呀,拍个照片调好比例直接上元件就行了.

网友:
CAM350做拼板,工艺边和Mark点

网友A:
Sprint Layout 6.0,一学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rint Layout 6.0,一学就会

请问一下,在哪里能学到呀?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在哪里能学到呀?谢谢

矿石内有详细教程

网友:
我还没用过,什么时候试试

网友:
pad2005.现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