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空调,忘了排气,还有救吗

楼主(2017-07-21):
老格力定频2匹空调。安装忘了排气。已经用了一天了,发现制冷效果差。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得怎么弄弄啊。

网友:
安装忘了排气,没关系,放了重来一次。              我很想知道为啥会忘了?????????

楼主:
头一次,自己安装,不会啊

楼主:
放了重来,不懂啊

网友:
定频也必须抽真空,排气是忽悠。
忘记排气应该感觉不出明显差异

不是专修空调的,用钳表观察电流,看有无冰堵和药水是否少。

网友:
放了混杂空气的制冷剂,抽真空,重新加制冷剂。

楼主:
现在,有什么办法把空气排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什么办法把空气排出吗

没有,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什么办法把空气排出吗

没有,也没必要!全排空后更换新制冷剂,空调更好用!

网友:
  制冷效果不好,重新来一遍,抽真空5-10分钟加制冷剂,寒风嗖嗖的。一回生二回熟嘛。

网友:
楼主可能不是专业的,有2个方法,请专业师傅,带真空泵抽真空,再按照空调上面的要求加氟。或者自己弄,在制冷状态下先把细管上面的阀关,再关机,松开大管上面的螺母,放气,松开刚才关的细管上面的阀,放光气体后,紧好大管螺母,接好加氟管,开机,按照空调铭牌上面的重量,加氟。

网友:
家里的空调修完也是 没冷 是不是售后也忘了

网友:
百年大计,扒倒重建

网友:
只能放掉制冷剂,重新加注,空调自身就可以抽真空,抽排两次就可以了,反正制冷剂也不贵,自己加了一次就不会忘的。

网友:
无论定频还是变频,最好都抽真空,这样效果才好

网友:
抽真空5-10分钟加制冷剂.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的内六角拧了几圈,要拧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