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606

楼主(2017-07-21):
好久没有做功放了,这些时间在其它论坛看到了606就潜水学习了3个月,经过一些时间的准备,今天开工了,先焊电阻,,,,明天上图片。。。欢迎老师们指导,

楼主:
开始上传图片。。。。。

楼主:
下面说一下我制作电感的方法:
2uH的电感,用1.0的漆包线在4*20的磁棒上紧密绕10圈,然后用热缩管套紧即可。
1.5uH的电感,用1.0的漆包线在4*20的磁棒上紧密绕7.5圈,然后用热缩管套紧即可。
20uH的电感直接买成品用了。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绕电感用的磁棒,长度,直径,圈数,绕线的紧密程度均会影响电感的数值,所以大家要注意。
平时常见的磁棒是6*20的,那么只需绕8圈就有2uH了。
最合适的磁棒是4*18的尺寸,用1.0的漆包线绕12.5圈就是2uH,长度刚好。

下面说一下恒流源J503。,所以大家购买是要小心。
另外要注意一点,假如第一次用了假的J503,那么开机后正负电源极不平衡,中点电压达到40几伏,这时运放TLC271很可能也会损坏,所以大家记得检查运放。
关于测量J503的方法,论坛已有同学做了说明:用万用表上的hEF档,将J503的正端插到NPN的C口,负端插到NPN放入E口,此时表上显示的就是J503的电流了。。

楼主:
下面说一下我制作电感的方法:
2uH的电感,用1.0的漆包线在4*20的磁棒上紧密绕10圈,然后用热缩管套紧即可。
1.5uH的电感,用1.0的漆包线在4*20的磁棒上紧密绕7.5圈,然后用热缩管套紧即可。
20uH的电感直接买成品用了。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绕电感用的磁棒,长度,直径,圈数,绕线的紧密程度均会影响电感的数值,所以大家要注意。
平时常见的磁棒是6*20的,那么只需绕8圈就有2uH了。
最合适的磁棒是4*18的尺寸,用1.0的漆包线绕12.5圈就是2uH,长度刚好。

下面说一下恒流源J503。,所以大家购买是要小心。
另外要注意一点,假如第一次用了假的J503,那么开机后正负电源极不平衡,中点电压达到40几伏,这时运放TLC271很可能也会损坏,所以大家记得检查运放。
关于测量J503的方法,用万用表上的hEF档,将J503的正端插到NPN的C口,负端插到NPN放入E口,此时表上显示的就是J503的电流了。。

楼主:
继续上传制作过程,以及电路图

Quad 606原理图.pdf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这个功放在装完小管以后,不要急着上大管,先把T7.  T82个推动管装好,我用了2个36伏的开关电源供电,为了安全还是串联了一个100W的灯泡,一定要测量中点,我这个中点电压在0.1V-0.15V左右,经过试听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上传606元件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佩服自己做功放的坛友,虽然是成熟套件,我只会做集成功放,免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自己做功放的坛友,虽然是成熟套件,我只会做集成功放,免调试。

感谢老师关注,我也是菜鸟,今年才喜欢分立功放的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个功放的调试过程,把所有的电阻,和小三极管装好后一定要对着606的元件表查看一遍看有没有装错和少装。。还有只安装推动管MJE15031.其它的大管不要装,这时候可以通电了,为了安全变压器初级一定要串联灯泡, 这时候测量中点电压看是不是0v到0.5伏的样子,还有lC1  271的6和8脚正常的范围是150MV左右。。还有606是浮地供电,正电压对地是57.6伏  负电压是54.2伏。以上这些都正常的话就可以接喇叭试音了, ,本人是菜鸟也不会写,最后祝大家玩机愉快。。。

楼主:
还有说一下这个机器对小三极管要求比较高,我在制作过程中买到了一些假管子,导致中点电压升高,无法工作,特别是J503一定要买正品,还有小三极管通过问其它论坛的老师是这样装的,T1   用BC557  T3 用BC547 T2 MPSA42   T4  T5  T6用的MPSA94  T15  ZTX 653  T16 ZXT753 。。

楼主:
今天把大管全部安装完了。试听了一下音质不错,,,大管我买的拆机二手同批号的2N3773  关于散热器大家可以去X宝买或者自己加工,,我的是自己做的样子比较丑。。。

楼主:
继续上传图片。。。找了个CD机壳子,刚好装下,正在试听,感觉效果不错,,还是用的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B:
我也喜欢做。可是没有时间

网友C:
这么快就装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就装出来了?

谢谢老师关注,这些天刚好有点时间,就组装好听听歌,音质确实不错,还有用开关电源供电,也不能少了大水塘,因为606是浮地。还有可以减少底噪,这样子和用变压器一样,自己是木耳朵听不出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做。可是没有时间

感谢老师关注,。。期待你的制作过程。

网友D:
越来越多人用开关电源做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多人用开关电源做功放了。

感谢老师关注,开关电源便宜,只要不超负荷使用也不会坏,我以前也喜欢用牛,后来慢慢的开始用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

感谢老师关注。。

网友F:
一般说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纹波也大是其特性,会不会影响听感。线性电源一般输出电流小纹波也小。电路简单。所以一般功放大多是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说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大纹波也大是其特性,会不会影响听感。线性电源一般输出电流小纹波也小。电路简单。 ...

开关电源波纹大一些,我自己做过试验不加大水塘的话,低音效果差一些。有一点底噪,加了大水塘和变压器差不多,自己的耳朵比较木,听不出来,还有如果用通信电源改造的话效果不错,但是价格高,我是穷烧买不起好的牛,

网友G:
自己能调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能调整好吗

这个606只要元件数值选择准确,基本上不用调整,一次成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606只要元件数值选择准确,基本上不用调整,一次成功。。。

开关电源用几个?

网友I(2017-08-20):
其他的还可以,就是电源线排列不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用几个?

感谢老师关注,一个开关电源,用了4个大水塘,每个声道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他的还可以,就是电源线排列不整齐。

谢谢老师指导,自己是菜鸟,瞎折腾的只要没有底噪。。

楼主(2017-10-26):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用几个?

感谢老师关注,开关电源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