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指导我调指针表平衡吗?

楼主(2017-07-22):
指针表平衡不好,用的时候大概是45度放着,指针表调到0(有时又会偏移的)。另外其他位置放置指针与0都很大偏移。好像要调指针尾部十字锤重量,但我不会,怕越搞越糟,有谁能针对我这种情况,具体指导我怎样增减?谢谢!

网友:
找找本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只要掌握要领表头平衡好调,按照调平衡的这个图不超过20分钟就调好。我也是通过老柳和sunstar126的指导才融会贯通的。

网友:
交替调节两个重锤的位置,不可贪多贪快,每次仅减少一半的偏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这个人真的很愚钝,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左恻右恻指针偏向不同,到底是属上偏还是下偏,等等,有人能直接告诉我像我这个表照片的情况应该在哪里加重,哪里减,可以吗?不胜感谢

网友:
4楼的调整方法很明了,按这个方法慢慢适应的调一定能调整好。

网友:
友情提示,谨慎操作,很多表不是用坏的,是修坏的。

楼主:
打开看了,尾部既没有十字,也没有燕尾。

网友A:
这是十字的,指针就是一条,另一条和指针垂直,不过不建议你调,3楼的图看不懂的话,基本会调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十字的,指针就是一条,另一条和指针垂直,不过不建议你调,3楼的图看不懂的话,基本会调坏

没有看到与指针垂直的那一条,你不是说的是线圈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尾部既没有十字,也没有燕尾。

就是十字,看图是不是游丝问题。

网友:
有些后期的表都省略了,改革掉了,省的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了,尾部既没有十字,也没有燕尾。

我看像十字的,调整平衡是指针与地面垂直或水平调整,不是表垂直或水平

网友:
过重,向轴心处移动一点,慢慢来

网友:
平衡-- 即在游丝不受任何作用力的情况下,以轴尖为中心,前半部指针部分与后半部分(十字叉或鱼尾)
的重量相等即平衡!由于材料,粘贴制作上的偏差只能靠后半部分进行微调与弥补!
注意:尽量减轻指针总成的重量不要意为只添加而不减少,平衡调好后游丝不能产生漏斗现象!还有
就是调整时速度要快以免因漆片受热造成轴座位移。切记!

网友:
首先在表水平放置的情况下将指针调到0,然后再对照3楼的图示进行调整。

网友B:
试试这样调整:
1、首先将表平放在水平的桌面上,尽量保证动圈的轴向垂直,调整表头的归零拨杆,让指针对准刻度0;
2、将表头左倾立起,保持刻度0到指针轴心的延长线为水平,此时调整A端的平衡金属丝(移进或移出)或者重量,尽量让表针指到0位;
3、将表头右倾立起,保持刻度0到指针轴心的延长线为垂直,此时调整B、C两端的重量,尽量让表针指到0位;
重复上面的过程,直至表头在任何位置放置时,表针始终指向0位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样调整:
1、首先将表平放在水平的桌面上,尽量保证动圈的轴向垂直,调整表头的归零拨杆,让指针对 ...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B:
指针水平时调整示意,此时调整指针尾部(即A端)的配重:

指针表调整平衡(水平).jpg

指针垂直时调整示意,此时调整B、C端的配重:

指针表调整平衡(垂直).jpg

以上调整时会相互影响,不大可能一步调整到位,需要反复调整,逐步逼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水平时调整示意,此时调整指针尾部(即A端)的配重:

谢谢,费心!

网友:
看看书,动点脑子,找个破表练习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