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G201D三极管可以用2N5551代换吗

楼主(2017-07-22):
请教3DG201D三极管可以用2N5551代换吗

网友:
可以,2N5551耐压更高,Ic电流更大,特征频率差不多,完全没问题,注意管脚顺序就行。

网友:
太可以了,国产化型号是3DG5551。

网友:
有个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人去日本探望亲,得知了一些掺杂技术新机理,回来后把技术应用起来,居然把贝它做到都很高,只是离散性还是比较大,这就是3DG201,直到引进90系列,才把离散性搞定

网友:
楼上,3DG201的特征频率也只有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