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跳调整爱华组合音响卡带磁偏角

楼主(2017-07-22):
磁带音质下降 清洗磁头改善不大  想调整提下磁偏角  磁头上两个螺丝 不知哪个是正向 哪个是反向

网友:
这个老机子的声音   是很好的   要修好啊

网友:
造成音质下降的因素很多,不一定非调偏磁不可,可找其它原因.有时越调越坏!我试过.

网友:
这种旋转磁头,两边是分开调的,你看磁头一侧有个顶调节螺栓的凸铁,现在是在左还是右——对应的是往右播放的调节。

网友:
如果没有专门的磁带,就找一盒正版比较好的磁带,播放,一次不要调太多,如果没有反应就要还原

网友:
有条件最好用315测试带,毫伏表。

网友:
更正:应为方位角测试带(315测试带错误)。

网友:
先调前面的。然后调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