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空调压缩机10多分钟就热保护

楼主(2017-07-22):
昨天自己安装空调没有排气,感觉制冷效果差。今天找了个专业加氟的,让他给加氟排气。加好氟后,空调压缩机几分钟就热保护,不转了。还出现故障代码e1 ,加氟的那个人说,压缩机坏了。必须换。收了一百元加氟费走了。各位帮忙看看得怎么弄啊。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空调在制冷的时候。内机出风口,上面出热风,下面出冷风。

网友:
重新抽真空,定量加氟一般问题都解决

楼主:
跑了一天,找修理空调的师傅,都没有空给修理。都忙着安空调

网友:
楼主你确定加氟的是专业人士,有没有加多了,据说加多了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雪种加多了也不行,差不多4.8个压,就可以,看下室内风机高中低档是否正常运转,风机有问题也可引起压缩机停机,还有一种管堵,《不排除安装时管是否弄瘪引起》

楼主:
室内风机,出风不好,调到高上,也不大。

网友:
这种描述 难以解答呀

网友:
大热天,空调坏,闹心。
花钱没修好心更堵得很。

网友:
   量一下运行电流,电容、散热都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大热天找不到修理空调的师傅啊

网友:
管路没有排空气,铜管里含有水份,水在制冷剂喷发口也会结冰,会造成堵塞。大夏天的你要是一开始安装也许他们会去,这种被弄出来一身病的空调他们真不想接手,耗工时,故障难查,收费多了你又认为不合理

网友A:
昨天自己安装空调没有排气?你是干嘛的?会装空调吗?还找了个专业加氟的?他们只会加F。收钱走人。这样的你也敢找?是特别便宜吧?你等着挨宰吧!修理加F。300--600元。

网友:
楼上说法正确 先抽真空然后按照空调标注 加适量的制冷剂 问题应该解决 顺便看一下散热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了。空调已经拆卸,送修了

网友:
定频的不排空气也没什么大问题, 变频的要抽真空,自己装不了, 前不久自己装了一台,排气没敢很排,5秒钟的样子,运行OK

网友:
宁可多排,不要少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自己安装空调没有排气?你是干嘛的?会装空调吗?还找了个专业加氟的?他们只会加F。收钱走人。这样的 ...

这个人为的毛病修好四五佰不算挨宰吧?人为的毛病最难修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出现

网友:
看楼主二帖的描述,

药水加得多了,看压机工作电流变化就明白了,看钳表放药水,很简单。

压机没坏,修空调的拉走,压机必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放氟,抽真空,重新加氟,换管子,换内外风机电容,现在已经好了。就是粗阀结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放氟,抽真空,重新加氟,换管子,换内外风机电容,现在已经好了。就是粗阀结冰。不知道什么 ...

你的空调还有故障。制冷效果不好吧。粗管结冰。又要花钱了。告诉你故障原因,粗管子严重瘪了(取直或者捏好,都有可能造成管子的段裂)。你能搞定吗?

网友:
把制冷剂收起来.找到管子的瘪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恢复管子通,且不能段裂漏气.不行只有隔断管子,重新焊接连接.然后管路抽空.抽空后.再打开阀门就可以正常制冷了.(不要加一点制冷剂).大热天.都是坛友.帮你早点修好空调.

楼主:
我才换的新管子,检查了,也没有发现瘪的地方。

网友:
这个天没空调和在桑拿房里没区别,现在也不贵,不如买一台,起码不用受罪

网友:
看看内机风大不大!

网友:
5.5个左右压,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抽真空,再重新加雪种

网友:
F加多了粗管也会见霜 室内机过滤网堵了也会见霜

网友:
如果是R22的自己加氟就行了嘛,如果是R410的最好还是找别人加,毕竟要真空泵自己买一套不划算,加氟好简单的

网友(2017-08-26):
是R22的自己加氟,压力在25度时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