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54的打理

楼主(2017-07-23):
近日偶得一台红灯754收音机。基本状况如下:机子完整不缺件,开机后,旋转电位器,喇叭有两三下咔咔声,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本人菜鸟一枚,不知应该如何下手修理?请坛里的前辈给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装上新电池,从电池到板上各级三极管各极对地电压测一下,再作判断

网友:
从后级向前级查起。

网友A:
先看看电池卡子是否因电池漏液腐蚀生锈先打磨好,装上新电池试一下开关电位器是否有卡啦声。 再听听喇叭里有没有底噪声,如果有用改锥点一下电位器的中间头噪音是否增大。都有说明低放没问题,就在往前面找故障了。找前面的故障先检查磁棒天线的线头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池卡子是否因电池漏液腐蚀生锈先打磨好,装上新电池试一下开关电位器是否有卡啦声。 再听听喇叭里 ...

电位器有卡啦声,但是喇叭里没有底噪,用手摸电位器中音,喇叭才会有明显的底噪。

网友B:
测量电压、电流是必须的,因为电压偏离一定范围有可能勉强工作,只有在设计允许偏离的范围内,再去检修才能快而准,这在直耦电路尤其明显

网友C:
波段开关多去拨动几次,希望你好运.不行的话,对你来说就罗嗦了.

网友:
也可以拿耳机试试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点和中间抽头处,看看是否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多去拨动几次,希望你好运.不行的话,对你来说就罗嗦了.

哈哈,拿到手就清理的波段开关,结果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压、电流是必须的,因为电压偏离一定范围有可能勉强工作,只有在设计允许偏离的范围内,再去检修才能 ...

3AG1E集电集的电压要比电路图给出的标准少1V,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有卡啦声,但是喇叭里没有底噪,用手摸电位器中音,喇叭才会有明显的底噪。

说明低放没有太大问题,那就往前找。用改锥碰中放各管基级有没有卡拉声,从后向前查。

网友:
电位器是否需要清洗

网友:
先去找1台良好的机子,或者找1个信号发生器,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先找一张原理图,然后把所有三极管各点测量电压标上,然后发到论坛上来,比啥猜都靠谱。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基本确认检波二极管D有问题。

网友:
这机因密封和结构问题 老机首选要查电位器、波段开关、双联可调。其它方面的故障损坏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基本确认检波二极管D有问题。

我遇到二极管破碎,但偶尔内部触点还能接触,后换了.

网友(2017-09-10):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基本确认检波二极管D有问题。

查出来故障所在就好了,只要把坏的二极管换一只就行了。红灯机器如果没有锈蚀严重,也没有人动过一般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祝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