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线怎接回去

楼主(2017-07-23):
水循环风扇线撸下来的时候忘记标记了 装不回去了 求帮忙

网友:
线头照出来

网友:
补充内容 (2017-7-24 09:20):
L——低速  M——中速  H——高速

楼主:
摆页有两根,另一根插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摆页有两根,另一根插哪里

ACN——零线。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N——零线。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attachment/forum/201707/23/180824f737fkv1777d18k1.p ...

万分感谢  已经搞好了

网友B:
这热心坛友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热心坛友必须加分鼓励

举手之劳,谢谢加分

网友:
快慢搞反了。得调过来。

网友:
        这种操作有个笨办法,就是在摘除之前用手机拍一个照片,如果忘记了,就按照片插接回去。

网友:
L表示低速, 也就是慢,  上面标识快慢接点换一下。

网友:
空气能装到屋里,能制冷不?噪音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