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无输入芯片发热,是自激还是芯片假?

楼主(2017-07-23):
双电源25v,无输入芯片发热,小音量声音有明显失真,大音量反而音质好,音色温暖,有点胆味。

网友A:
什么叫无输入??小音量声音有明显失真,大音量反而音质好,音色温暖,有点胆味。

网友:
脚太长了,引来的干扰,还会出现怪现象。

楼主:
不管了,先当甲类听。

网友:
把输入短接,再看看发不发热,就能判断是否自激

网友:
管脚接线太长,自激了。

网友:
好象不发热的才是2030假冒的??

网友:
引脚太长,为什么不直接到板上

网友:
检查电源,检查接地方式。

网友:
如果是±25V供电,这个天发热是正常的,我的2030A,±21V供电,现在也很热(之前只是温温的)。“小音量声音有明显失真”,用示波器检查。

网友:
这个尽量把集成电路引线改短。

网友:
基本属于自激,改短引脚,在引脚附近加104电容。

楼主:
折腾2天没有什么大改善, 看来自然发点热是正常的。

网友B:
估计把芯片直接装在电路板上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把芯片直接装在电路板上就能解决了

芯片断脚太多, 不好弄了。

网友:
可能是旧的。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断脚太多, 不好弄了。

磨掉点胶封,露出断点,焊住就可以了,直插没问题的。

网友:
电压不需要25伏吧,15伏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输入段,待一会儿。看看烫不烫

网友C:
1975功耗原来就很大的,

网友:
加个小容量的消振电容(47~100P).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75功耗原来就很大的,

可能工作在AB类,所以静态都发热?

网友:
线路板走线没有设计好,自激了

网友:
应该是自激了,管脚接线太长了。

网友:
高频自激了,管脚为什么留这么长?在反馈端并个47-150P电容立马改善。

网友:
我说点个人意见。第一,我的管脚也不是焊在电路板而是通过引线连接的,和楼主差不多。第二,我用到±32v。己经工作多年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楼主这样应该首先检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无输入??小音量声音有明显失真,大音量反而音质好,音色温暖,有点胆味。

小音量声音有明显失真那叫交越失真,功放未级静态电流偏小时的通病,甲类功放就能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IC”脚走线这么长,自激是难免的,如27楼所说处理并对地线进行适当处理。

网友(2017-08-25):
输出端用万用表交流档测测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是自激了

网友:
传授个办法,散热器上贴铜箔胶带,芯片用绝缘垫片固定上,直接搭棚焊吧,比电路板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