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5V改3V的USB供电剃须刀

楼主(2017-07-23):
     很多电器是用干电池的,缺点就是用不久,替代方法是使用镍氢充电电池,电压低点,还要配充电器,或者用14500电池,同样需要充电,外出时间长点的话必须带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便想了个办法,因为手机充电头、充电宝基本是必带的,而手机充电线闲置了好几根,所以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将5V改3V,凡是能连接USB的地方都可以用,用手机的充电宝作电源剃须。
     过程很简单,就是截断一根手机充电的USB线,USB线一般为四根,其中两根是数据传输的截断不要,另两根就是电源线,用两个1N4007二极管,一个3欧左右的电阻(视小电机功率而定),串联在电路中即可,实测小电机两端电压2.9V,然后焊接好套上热缩管,缺点就是有个小尾巴。

网友(2017-12-20):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好 但这两样东西买加运费也要点钱 而稳压二极管很多废电器上都有 比如充电插头 拆一两个相对容易 再 ...

真要折腾!就改那个电机吧就不需要降压电阻了:用细点的导线(随意点,截面积大约是原漆包线的2/3吧)重新绕,但匝数致少比原先增加50%,这样子,电机就由2.9V改成了4.2V的了,效率还更高,电流更小,电池耐用了~

网友(2017-07-23):
装个小usb插座不就可以去掉老鼠尾巴了。

网友A:
这类电机一般电流比较大,那颗电阻功率有点小。

楼主:
谢谢回贴 是想装个usb插座的 只是挖孔和固定在机壳上不好搞 留给以后改造吧 另外实测电流0.2A 算下来电阻消耗功率为0.2*0.2*3=0.12瓦

网友:
找个4056小板塞进去加个14500加二极管不就得了

楼主:
这样是好 但这两样东西买加运费也要点钱 而稳压二极管很多废电器上都有 比如充电插头 拆一两个相对容易 再说14500也要充电呀

网友:
直接改成非智能手机电池 大小正好 外加两个触点可以插在触针式万能手机电池充电器上  我手上很多剃须刀都这样改 用摩托罗拉V3的电池

网友:
这是安慰我啊~~还是垮我啊???怎么感觉又被扁了啊

网友:
请看大赛公告!比赛早就结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贴 是想装个usb插座的 只是挖孔和固定在机壳上不好搞 留给以后改造吧 另外实测电流0.2A 算下来电阻消 ...

你的算法算法有无?0.2X3=0.6W吧

网友:
直接用锂电加个电阻?  其它保留

网友:
什么都不用加,电机直接接5V。不会烧的

网友:
此乃diy精神,折腾不息。

网友(2017-09-09):
不错,好手艺放好

网友:
我多是5V直接用的

网友:
5V直接用,动力强劲啊!

网友:
串二个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不用电阻

网友C(2017-11-03):
为啥不直接上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机一般电流比较大,那颗电阻功率有点小。

不安装电阻也可以。我同型号的刮胡刀,老嫌电机不给力,装了磷酸铁锂2节,这个世界终于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直接上5v?

也是这样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算法算法有无?0.2X3=0.6W吧

哎呀呀~~~~你是拨正返乱啊。

网友:
你这个真是简单易行

网友:
这类专用割草机是男人经常要用的大型家电,不可轻视,我认为还是像楼主做得那样子"有线3V供电"方便.

网友(2017-12-20):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好 但这两样东西买加运费也要点钱 而稳压二极管很多废电器上都有 比如充电插头 拆一两个相对容易 再 ...

真要折腾!就改那个电机吧就不需要降压电阻了:用细点的导线(截面积大约是原漆包线的2/3吧)重新绕,但匝数致少比原先增加50%,这样子,电机就由2.9V改成了4.2V的了,效率还更高,电流更小,电池耐用了~

网友(2018-04-12):
直上4.2V。电机更有力更爽。

网友:
在剃须刀机身留一个插孔会好看一些。

网友:
这个飞利浦剃须刀很耐用的,HQ30,我用了10多年了,当时99元买的。

现在一直是用着 eneloop 电池的。

改了外观挺可惜的。

网友(2018-05-15):
都是技术很高的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