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普Gf800使用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7-23):
我上个月收来一台夏普800收录机,当时右声道声音很小,换了电位器好了,可使用中发现这机器低音差强人意,声音也不是很大,刚才再次拆开把音频输入直接接到音量电位器上,突然发现声音也大了,音质也好了!所以现在很是疑惑,是音调电路设计得垃圾,还是音调电路有问题了,大家有这台收录机的说一下使用感受,谢谢。

网友:
音调出问题了!

网友:
没问题呀音调很好用

网友:
谈一下对此机的使用感受:大约2010年左右,入手一台此机(x元/斤的价格),到手后清洗及简单打理,一直在北京地区使用,AM、FM均好,声音很好听。
后来带回老家,AM、FM均声音干瘪不好听,原因在电台的信号源与北京地区的有区别。但收音灵敏度正常,与信号强度无关。
后试验在机器后面的插孔,送入MP3等信号,声音也不好听、声音还小,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吧,至今此机一直闲置,也懒得动手进一步改进了。

注意此机的音调电位器要调成大致“V”状,声音才好听。

楼主:
问题解决,果然是两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