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中强磁铁的妙用

楼主(2017-07-24):
本人有一块老500型表,到手时表头挂了,动圈断线,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仔细查找,运气不错,终于找到一个断头,接上后,测量动圈阻值为1.57k,远小于其标称阻值2.2k,装好表头,顺便充了一下磁,结果灵敏度只能达到52μA,不过表头的线性极佳(对于1.57k内阻的表头要在500型表中使用,灵敏度至少需要45.26μA),这样就无法在500型表里正常使用。为了能用此表头,开始加了个TLC271的运放电路(此运放电路超级省电,用一节3.6V一次性锂电,静态电流仅有8.5μA,最低工作电压可达到1.5V)。
这几天闲着无事拆了几块硬盘,看到里面的磁铁,磁性极强,而且还不易失磁,突然想到上面的500型表,何不将这种强磁铁装到表头里试试,看能否增加表头的灵敏度,果然有明显的效果,开始在表头的两侧加了两片磁铁,灵敏度只能达到45μA左右,因表头内空间有限,不能加的太厚,后来又在表头的磁缝之间又加了一片连体的磁铁,灵敏度猛增加到40μA,后来几经实验换了几片磁铁,最终将灵敏度调整到41.6μA,这个灵敏度已完全可以在500型表中使用了。仔细调整了一下磁铁的位置,使表头的线性达到最佳。以下就是拆下的磁铁和表的测试结果。
这是拆下来的磁铁:
这是磁铁贴到表头上的效果:
表头内阻:
贴上磁铁后表头的灵敏度:
500型表2.5V和10V档的内阻:
10V档用AD584基准测试结果:
通过这次实验,对于失磁的表头,不用冒着拆卸动圈和“危险”的充磁的风险,即可容易地使表头增加灵敏度。对于正常内阻(2.2k)的500型表头很容易使其灵敏度达到要求。内磁表头也可用此方法增加灵敏度,适当调整位置还改善线性。
硬盘中磁铁厚度比较适当,大小可以用手钳掰断调整,3.5吋盘比2.5吋盘的磁铁要大和厚一些,磁性也更强,3.5吋盘中磁铁有两种,一种是分体的,另一种是连体的,无论是何种磁铁,其两面的极性都不同,连体的左右极性也不同,现在坏硬盘随处可得,拆卸磁铁时要注意安全,因磁性强,不小心很容易夹伤手指。

网友A:
办法不错,但是有一个疑问:硬盘上面的磁钢好像是钕铁硼材料,这个材料磁性强度很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随着温度变化,磁性强度变化也大。该材料已经用于扬声器和耳机领域了,但是至今未有发现用该材料用作动圈表头的磁钢。     楼主可以在不同的室温条件下测试一下表头的灵敏度。

网友:
好办法,赞一下。

网友:
办法极好,也来试试。

网友:
是个好思路 支持

卖表的学会了,买到的人不爽。

网友B:
只想知道怎么把磁铁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想知道怎么把磁铁弄下来的??

用刀片铲,适当用榔头敲击,反正是破坏性拆,坏了不心疼。
硬盘中磁铁是用胶粘在软铁上的,有的粘的很紧,不易拆下,这种磁铁硬度比较高,但韧性差,容易破碎,我拆了几块硬盘,有两个就拆坏了。

网友:
大哥 我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表。 但是里面有个电感出问题了。。
   可否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修复的事情呢

网友:
500 老表的修复与使用。。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表 里面有个东西烧掉了。想请教大哥 帮忙研究如何修复还原的事情。。以增强经验

网友:
好办法,很好的办法。

网友C:
不知道是否和你的是同款。。年份未知。。
在收购站捡来的东西 放着挺久了。也挺想让它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有个类似电感的东西 烧掉了。。不知道具体原件类型 规格

网友:
真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否和你的是同款。。年份未知。。
在收购站捡来的东西 放着挺久了。也挺想让它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

你的这块表是一块內磁表,90年以后的了。图中疑似烧坏的元件不是电感,是一个线绕电阻,阻值1.5Ω。如果烧的不严重,可拆下电阻丝,有断头接上并做好绝缘重新绕好即可,也可找一个比较精确的2~3W的1.5Ω金属膜电阻代用。这个电阻的精度主要影响500mA档,只要偏差不是特别大对其他档位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块表是一块內磁表,90年以后的了。图中疑似烧坏的元件不是电感,是一个线绕电阻,阻值1.5Ω。如果 ...

非常感谢大神相助。。
   这表 我放在哪很久了。。一直没找到资料。。前阵子才刚注册的论坛。。
     果然还是在这里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变废为宝,提高大家动手修复表头灵敏度低的成功的概率!谢谢分享!

楼主:
今天用高斯计比较了一下正常500型表头和用硬盘强磁铁代替原磁钢表头的磁场强度:
这是正常表头的磁场强度:
这是有点失磁表头的磁场强度:
这是用硬盘的强磁铁代替原磁钢表头的磁场强度:
实际上用三片就与正常表头的磁场强度差不多了。用这种强磁铁的好处在于不易失磁,也不用充磁,可大幅度提高表头的灵敏度,适当调整位置还可改善表头的线性。

网友:
曾在X宝购强磁块试过,效果很好,但总觉得加了东西不如原汁原味的好。

网友:
我有几十个废硬盘。本来集中起来买废旧的。但现在人家只给我一元一个。我觉得亏了。留着。改天有空我就拆开挖磁铁。。

网友:
好主意!但不一定要是硬盘的。只要能找到强磁铁就行。

网友:
好方法,回头找几块。

网友:
新思路好办法。
记号,也学着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D:
看楼主的帖突发奇想,能否把14表改成10表的灵敏度?换钕磁铁、减小磁隙……。哈!10表的灵敏度,14表的精度,且不易坏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帖突发奇想,能否把14表改成10表的灵敏度?换钕磁铁、减小磁隙……。哈!10表的灵敏度,14表的精度 ...

      100倍灵敏度差别,粗略算磁场也要提高100倍,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倍灵敏度差别,粗略算磁场也要提高100倍,可能吗?

原来这样啊,100倍是没办法。不过14表头灵敏度为160UA,要是能提高4倍不就40UA了吗,500表的灵敏度,也不错啊

网友:
好思路!剑走偏锋。

网友F:
楼主图1和图3万用表什么牌子的 精度如何?看到朋友也有一个想收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1和图3万用表什么牌子的 精度如何?看到朋友也有一个想收个玩玩

不知你说的图1和图3是哪两张。这里看到的表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是DT860,自动挡,另一个是DT830,都是三位半表,调好了精度还可以。

楼主:
今天做了个实验,将外磁500型表的动圈装到18楼图中有四片磁铁的表头中,灵敏度达到了33μA左右,又加了两片磁铁,灵敏度达到27μA左右,再往上加,灵敏度增加的幅度就不是很大了,后来又在两侧斜边各加了一片(单体),缝隙处又加了一片(连体),灵敏度达到22μ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但是有一个疑问:硬盘上面的磁钢好像是钕铁硼材料,这个材料磁性强度很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随 ...

等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硬盘的工作温度一般在40℃以上,不知硬盘上的磁钢在日常工作温度范围中(暂时考虑15~30℃),磁场强度变化是否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硬盘的工作温度一般在40℃以上,不知硬盘上的磁钢在日常工作温度范围中(暂时考虑 ...

现在的室温一般近三十摄氏度左右,可以测量一下,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室大概在零上几度,一定时间之后立马取出来再测量一下;如果两者相差无几说明可以使用硬盘的磁钢。如果相差很多的话,就需要在表头并联或者串联一个热敏电阻用于补偿温度变化带来表头灵敏度影响值。

网友:
很好很好。修修失磁表头不失为是个好方法。

网友F:
DT860 这表在那里可以掏到?比起来现在的福禄克15B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DT860 这表在那里可以掏到?比起来现在的福禄克15B如何

DT860与福禄克15B无法相比,当然15B更好,在15B眼里860就是垃圾,但860比15B的辈分高。

网友G:
早先出差时碰到中科院搞稀土磁性材料的,问他铁钕硼磁铁的磁场强度远高于指针表头的磁钢,如应用在仪表或是扬声器上不是可以大大降低表头重量、提高灵敏度?据他讲还是磁场的长期稳定性不如仪表现在的磁性材料,但我们解决了充磁问题后,在磁性不行时就拿下充一下,比大拆表头方便,看来要试验对铁钕硼磁铁的充磁。嗯!很好!这表也修得没原汁、没原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先出差时碰到中科院搞稀土磁性材料的,问他铁钕硼磁铁的磁场强度远高于指针表头的磁钢,如应用在仪表或是 ...

因为这块表的动圈断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断头,接上后内阻只有1.57K,再怎么对原表头充磁,都不可能使其灵敏度达到500型表所要求的灵敏度(39.5μA~41.5μA),或者对于这个1.57k内阻的表头若能充到45.26μA也勉强能在500型表中使用,可是在我现有的条件下,无论怎么充,仅能达到52μA。所以不得已用此法救活了这个表头。如果要完美维修,只能换动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室温一般近三十摄氏度左右,可以测量一下,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室大概在零上几度,一定时间之后立马取 ...

今天将这块表在单位实验室中的冰箱冷藏室里放置了有三个小时,温度大概在8、9℃,拿出来测试,灵敏度是有所提高,但是很小,之前在室温下,5V基准测量准确压线,冷藏后,5V基准测量,指针稍稍偏高了一点,大概为5.01~5.02V的样子,如果在大多数仪器仪表的标准工作温度20℃时校准后,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温度变化后,其他的元件如电阻,阻值也有一些改变,表头动圈的阻值也会变化,单纯表头变化的因素还不至于变得离谱,由此看来,此法还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这方法,的确不错!

网友:
技术性的东西很好,值得研究学习,不要只是从维修复原的角度去考虑,大胆创新才有突破,相信国产的仪器会逐步赶上国外先进水平

网友:
值得学习,老表焕发青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但是有一个疑问:硬盘上面的磁钢好像是钕铁硼材料,这个材料磁性强度很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随 ...

哦?还有这一档子的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抛砖引玉  别的类似故障也可以这么修

网友:
还要调表头内阻

网友:
太厉害了,某宝有强磁片卖,也很便宜,不知道是否也可以。

网友:
人手一个500型入门。

网友(2019-06-10):
这个表好像我家有唉

网友:
废硬盘在哪里可以弄到?电脑主机吗?谁手里有发个照片看下,要不碰到了也不认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好办法。

网友:
真聪明!动手能力强!厉害了!赞!赞!赞!

网友:
去修电动车处,扔的強磁铁很多,捡几块回来装上稍微调整下就行,这个方法很好用。

网友:
在楼主的硬盘磁钢中有用原来两块钕铁硼磁钢贴在一起敲开来用的。但敲开来后的每块磁钢仍然是有S极和N极的,这个楼主没有标出来(对每块磁钢楼主仅标了一个字母)。对于这两块小的磁钢,楼主没有标出每块的S极和N极,殊不知这两块磁钢怎么个贴法能增加表的灵敏度和降低表的灵敏度。谢谢!

网友:
办法不错,可以参考,是一种很好的补救方法。

网友H(2021-05-08):
贴的磁铁是异极相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贴的磁铁是异极相接吗?

不是,是同极性相接的,这种磁铁正反面极性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同极性相接的,这种磁铁正反面极性相反。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高斯计比较了一下正常500型表头和用硬盘强磁铁代替原磁钢表头的磁场强度:
这是正常表头的磁场强度 ...

好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才看到,真是好办法。

网友:
好办法多谢分享

网友:
高招,实在是高!

网友:
硬盘强磁我拆过不少,之前拆坏了一些,后来找到经验了,就是软铁确实不硬,用两把手钳夹住软铁两端用点力慢慢掰就掰弯了,磁体和软铁之间的胶也就自然失效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表头游丝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转的。

网友I:
有一些疑问,我看到有一个磁铁被分成了两部分,应该就变成两块磁铁了吧,分别有各自的S、N极,下边那个是不是相当于把磁路短接了,这样动圈所在气隙中的磁场强度会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些疑问,我看到有一个磁铁被分成了两部分,应该就变成两块磁铁了吧,分别有各自的S、N极,下边那个是不 ...

这种磁铁左右两边极性不同,正反面极性也不相同,长条的好像是两片磁铁对接起来的。

网友:
这也能利用起来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