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设计的一款太阳能最大功率控制器

楼主(2017-07-24):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具有恒流特性,其输出电流与光照强度成正比,因而需要尽可能保持其输出电压不要跌落太多,才能达到最大功率输出。
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功率输出控制,有一种方式就是扰动法,即人为扰动开关电源变换器的输出电压(增加或减小一点输出电压),然后检测输出功率的变化,如果输出功率变大,则继续这种扰动(继续改变输出电压),直至输出功率开始变小,则维持这个输出电压。当然扰动是一直都在进行的。
开关变换器的理论损耗是非常低的,如果输出端对蓄电池充电,那么充电电流最大就是得到了电池板最大的功率,扰动法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那是最精确且方便的,用分立元件又可不可行呢?几年前设计的这个电路,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使用还需要解决一些应用问题。

网友B:
现在使用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具备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使用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具备这个功能吗

现在使用的太阳能控制器一般都有最大功率控制电路,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的,很精确稳定。另外还有蓄电池管理功能,防止蓄电池过冲、欠压等。有些还可以同步向电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使用还需要解决一些应用问题。

对,此电路还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付诸实践,有些参数需要调整,整体思路在方向上应该还是对的。其实大家搞太阳能系统多数都是买现成的控制器了。放在这里让大家活动活动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