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机子坏了

楼主(2017-07-24):
我的清华紫光的980c激光视频播放机昨天放音时突然没有了声音,打开盖子发现电源初级的电源集成块炸坏了,请教各位老师这块子的型号,是八个脚的。谢谢。

网友:
再换一个电源

楼主:
就是要换。不知型号。

网友A: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3842,研究一下电路可以判断

网友B:
最好发个图好帮你判断,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其它电源块改装,或者用万能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发个图好帮你判断,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其它电源块改装,或者用万能模块

不是不发图,这网站发图很麻烦,也不想办法改进。块子的盖子炸没了,看不到标记才上网问问大家的。

楼主:
今天把这机电源板拆下,发现此电源块5-8脚连在一起通过一个二极管接整流出来的正极。1-4脚有个接地,有个接电源正极。初极的保险丝熔断了,有个小二极管击穿了。次极有个大的二极管正向电阻只有一k欧了,有个类似三极管的tl431也坏了。

网友:
是时候换蓝光机了,音视频能力比普通DVD强太多了,特别是同轴dts输出看大片和欣赏多声道音乐,普通DVD没有这个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这机电源板拆下,发现此电源块5-8脚连在一起通过一个二极管接整流出来的正极。1-4脚有个接地,有个接 ...

要想弄好还是发照片吧,你的描述很不清楚,次级的二极管应该是好的

网友:
在别的机器的拆一个

网友:
坏的扔了,拆开玩一玩!再买一台新机器!

网友:
我2009年就淘汰DV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弄好还是发照片吧,你的描述很不清楚,次级的二极管应该是好的

次极的二极管是不太好了,虽没有击穿,跟好的比还是差了很多k欧。拆另外一个dvd机上的次级二极管量了一下和这台机次极二极管量的是差不多,略高1k.另外一个机上用的电源ic用的是tny177pn.5-8连在一起,1-4只用了三脚,折断了一脚。而且接法不一样。

楼主:
电源芯片刚刚查到了是22d的

网友:
买块电源万能板换吧

网友C:
不值得修。
二手DVD比你这个高档多的,几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值得修。
二手DVD比你这个高档多的,几十块一个!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没看到二手的vcd还要100元的吗。dvd要的更多。

网友:
这类电源很简单的,很多都是22d芯片或连带功率管损坏,芯片很便宜也很容易买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没看到二手的vcd还要100元的吗。dvd要的更多。

坛内的二手价格还真不好说,就看你运气如何,是否遇得到了。一个月前坛内新人交易区有人出蓝光DVD,有摇控器,所有功能都正常。价80元不包邮。看到后正准备喊标准语呢,由于口渴倒了一杯水后再敲打键盘,结果被别人早我5秒钟搞定了,唉,这杯水倒的还真是时候啊。

网友:
不会吧。或许你之前用过的DVD机不带dts解码,至于视频,蓝光DVD机接到4K的液晶电视上播放蓝光DVD碟时,图像清晰度可以达到1080p,如果播放的是普通DVD碟片那么其清晰度与用普通DVD机播放的效果没啥两样。
          蓝光DVD碟片常见的容量是25G,普通DVD-9碟片的容量是8.5G,DVD-5碟片的容量是4.7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内的二手价格还真不好说,就看你运气如何,是否遇得到了。一个月前坛内新人交易区有人出蓝光DVD,有摇 ...

我看的还不是坛里的,是二手市场的。蓝光dvd主要是片源少而价贵。二年前我在广州市场上看到60元的蓝光,还是菲利浦的。是真货假货就不知道了。

楼主(2017-12-01):
引用 网友A:
用的最多的应该是3842,研究一下电路可以判断

今天看到另一个板子用的是sd4841p的电源块,这个电源块1脚和二脚接电源负极,3脚接电源正极。6,7,8脚也是接正极。和我原来的块子不一样。原来的块子1脚通过电阻接负极,3脚接负极,5,6,7,8脚接电源正极,不知道是否能用。

网友E:
没有图片 想帮你 都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片 想帮你 都帮不了

没办法,这网站发图很麻烦,也不知道改进。现在已知道是d22的电源块。

网友:
坏的淘汰扔了!再买一台新机器!

网友:
我也有2部DVD不动了,就是舍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