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7-07-24):
老师们好!我想问一下,手机用的3.7V的电池能给3V的收音机用吗?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明白了!

网友A:
有的3伏收音机设计的很无余量,3AX31吵过,3.5伏就漏电严重,有的收音机设计的不能超4伏有可能永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3伏收音机设计的很无余量,3AX31吵过,3.5伏就漏电严重,有的收音机设计的不能超4伏有可能永久损坏。

谢谢老师的关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收音机分为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和集成电路收音机,设计3伏供电的收音机也要 ...

谢谢老师的关注!说的很详细,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以用镍氢电池,电压稍低点。市面上大号,五号和七号的都有售。
按照我的做法就是直接上锂电,如果能耐得住压就挺过去,说明这一项性能优良,不娇气,能上能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耐不过挂了那就“早死早超生”吧。我以前买的一些家电就是如此“考验”记得买的第一台彩电,我让它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关机,看它能过顶住不。顶住了,说明质量过硬。坏了,商家也话可说会给速急换新

网友:
可以用3V的磷酸铁锂电池,AA和AAA型号的都有,再买一节占位筒(短路的空电池),然后3V的各种设备都可以用了。6V的也可以,用2节加2节空电池。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也太简单了一点

网友:
试过改用手机电池供电,锂电池电压低一点,就保护了。

网友:
都数都可以直接用,只要收音机不“叫”,能正常收听就可以用

网友C:
串联两个1N4007,再给收音机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两个1N4007,再给收音机供电,就可以了!

串两个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
可以串个1N4001。

网友:
3.7充满就4.2了 串个二极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两个会不会太低了。。。

手机电池充满电时,4.2v-2*0.65=2.9V
正常电压时3.7-2*0.65=2.4V

这对3V供电的收音机来说,很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

当然,串联一个1N4007也行,输出到收音机就是3.5-3.0V了,充满电时稍微超过一些,看上面几位老师说过最好不要超过3v,所以建议你串联2个,

网友:
谢谢园丁老师加分奖励!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 降压

网友:
不错。可以用,老鸡最好重新调下偏流。

网友:
同意冰岛观点,也赞成其他坛友方法,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
严重同意冰岛老师观点!另: 改锂电池供电显娇气,电压高了不适合,降压降一下,好办。要是电压低了呢?它会自动保护,会停止工作,不能有效利用。除非擅自改了锂电池内部电路,就复杂了,可能还有安全隐患的问题。不如选镍氢电池更好。我电子技术不精,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用啊,标称3.2V,充足了也不过3.6V,要知道两节1.5V的银锌蓄电池充满了也有3.5V。两节普通1.5V的碱性干电池经过二次充电利用的话,最高也有3.5V。

楼主:
我来一並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关注和指点。学习了。

网友:
没有问题,为了达到佳性能,重新调整一下各级工作电流,电压提高后,输出音量会增大一些。

网友:
才高了1V,上电测量静态电流,我的燃气热水器原来用两节1号电池,后来直接改用18650已经6年了。(之间充过电)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老师的关注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