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只配对的“乐潘”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误差范围

楼主(2017-07-24):
      为了给我正在制作中的“胆结石调谐器”,做一个配套的双声道小功放,我选择了乐潘输出牛,型号为S-1001。
      今天,俩牛刚刚牵到,根据商家的建议,牛在上机前先做个测试。于是,就先测线圈电感量,发现两牛的初级电感有不小差距,咨询商家说是此误差属于正常范围。因在下对输出牛了解甚少,是个外行,在这里请教诸位前辈专家,这样的电感量误差,对双声道功放有影响吗?如果有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2018-01-20):
厂家几十上百对的产量,如果排除随便拿2只凑一对的敷衍情况,只能说明厂家给你的这对是误差最小的了(请偷笑吧(^) ),另外有些用都没用过的坛友居然说很好的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拿自己只是给自己diy一对就来比较的,我真为你的~~捉急

网友:
我自己也绕牛,输出牛想要百分百配对不大可能,绕牛用的框架就有误差,就算0.1的误差,但是绕几千圈后,用的线长短的误差也会非常可观的,还有长途运输导致的磕碰,都会造成电感量的误差....当然在发烧友眼里,有百分之一的误差都是难以接受的,对器材都是追求完美,不然那些天价音箱线就不会有市场了。祝愿烧油们心想事成,新年快乐。扎西德勒

网友A(2017-12-05):
引用 网友B:
不论是冲压也好,卷绕也好,不管什么方式的加工,只要对硅钢片施加外力产生变形,这个过程都会产生应力。 ...

外力有很多种类,撞击力、推动力......对作用物体有不同的影响

网友:
我们的输出变压器,出厂时每一只都经过详细检测,每一只都有独一的条形码,所有数据都录入数据库。每一对输出变压器都按照公布的配对标准严格配对。S-1001的配对标准是初级铜阻误差1%以内,初级电感量误差8%以内,后面我附上此款变压器的参数表。所以不存在不配对不检测就发货的情况。

变压器的电感量,不是一个单纯的固定数值并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铁芯物理特性所致)。由于铁芯材料在不同磁感应强度下,导磁率不同,所以造成测出的电感量不同。通常情况,由于测试的电压不同,测试频率不同,电桥内阻不同,直流偏流大小不同,都会造成测试值的变化。

初级电感量是一个衡量低频特性的参考值,因此测试的时候,要在低频情况下测量,并且尽量符合实际工况。这就好比汽车实际油耗往往高于标称油耗,因为用理想状态下的油耗来比较城市堵车道路的油耗,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测试的时候要选用合适的低频频点,比如40Hz、20Hz,并且尽量提高测试的电压。常见的台式电桥一般最高输出1Vrms或者2Vrms,我们采用的可以输出5Vrms测试电压的电桥,以提高初级电感量的可参考性。一般的手持的 电感电容表 (并非指手持电桥)测试频率是固定的1KHZ,测试电压零点几伏甚至更低,这种表测试初级电感几乎没有可以参考性。所以测量初级电感量推荐使用可以调整测试频率的,可以调整测试电压的台式电桥,把频率调整尽可能低(不过可以不必低于20Hz),把测试电压调到尽可能高(至少1Vrms以上),这样测到的初级电感量才跟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参考性。对于单端变压器,测试时要加入直流偏流,这样测得的电感量才准确。(不加直流偏流,测得的电感量会偏大)

铁芯颜色问题。有人说是工匠精神。正是因为工匠精神,我们不采用没有退火的铁芯。没有退火的铁芯冲裁出来雪白光亮,不论是正面还是侧面,颜色全部非常一致和好看,用这样的硅钢片做成变压器外观更好看。但是我们所有铁芯都采用经过高温煅烧退火的硅钢片。由于冲裁的时候机械加工,会给硅钢片带来应力,劣化硅钢片性能(导磁率和铁损等方面)。经过高温煅烧退火的硅钢片,电磁性能提高,效果更好。当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观颜色的不一致。时常有朋友说,为什么你们的一对变压器外观上会有差异,是不是采用了不同厂家或者不同批次的材料?? 其实并不是。因为高温煅烧退火,势必会在铁芯表面留下痕迹,并且这种痕迹和外观颜色不太可控,同一箱铁芯,侧面和表面的颜色各有变化,各有不同是很常见现象,E片和I片颜色不同也是常见现象。这种颜色不同并不是我们采用的不同批次的铁芯,而是高温煅烧退火不可避免的情况。工匠精神,不是光看外表的精神,工匠精神,更重要的内在品质。

网友(2017-08-24):
建议还是退了  您不折腾他  它的质量就没办法提高  只有出了问题  折腾了  才能让他提高产品品质量  从而id得到更好的发展  况且您买的是配对的新品

网友C(2017-12-05):
如果其他零件如电阻电容电子管不精密配对,强求一个输出变压器要精密配对,好像没多大意义。更何况随电子管老化,屏流,跨导等参数都在变,新管配对成功,旧管又配不上了。以上还是只在工作点附近测量的屏流跨导参数,有人称之为一点配对。绝对精密配对要求几个声道电子管特性曲线完全一致,那几乎不可能。如果输出变压器电感量相差5%造成两声道音质差异明显,那就要怀疑是不是设计有问题,负反馈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2021-11-03):
我测试自绕的单端输出变压器,是加上实际工作的电流,放在台钳上一边调磁隙一边测电感、漏感,直至两个变压器基本配对为止,磁隙对电感、漏感都颇有影响。

网友(2017-12-05):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测试曲线太过于理想化;还未正面解答铁芯同一面的颜色差异问题。

颜色不同的问题,之前的回复已经解释了。

硅钢片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冲压后高温煅烧退火的硅钢片。由于冲裁的时候机械加工,会给硅钢片带来应力,劣化硅钢片性能(导磁率和铁损等方面)。经过高温煅烧退火的硅钢片,电磁性能提高,效果更好。

当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外观颜色的不一致。时常有朋友说,为什么你们的一对变压器外观上会有差异,是不是采用了不同厂家或者不同批次的材料??

其实并不是。因为高温煅烧退火,必然会在铁芯表面留下痕迹,并且这种痕迹和外观颜色不太可控,同一箱铁芯,侧面和表面的颜色各有变化,各有不同是很常见现象,同一批的E片和I片颜色不同也是常见现象。

要想颜色一致很简单,就是采用冲裁后不退火的白片硅钢片。那种硅钢片外观雪白光亮,侧面颜色也非常一致,但是电磁性能就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能力真是宇宙第一啊。

兄弟不能否认市面销售的新EI音频用变压器铁芯,基本都是冲压成型的吧

网友(2017-07-24):
这个相差太多了。

网友:
两输出的电感量是很接近了,误差10%以内 很难听出那个电感量小的低频延伸比电感量大的低频延申伸小的差异  有的时候变压器紧固螺丝上的不够紧   运输途中震动  摔放都会使电感量发生变化的

网友:
不满意可以要求退换货,淘宝就这点好处

网友:
,”已经是很接近“ 这种态度就不对     感觉1.3H的悬殊不能说很接近,请测测直流电阻有没有悬殊呗,也给我们自己养牛的时候做一参考,

网友C:
相差5%以内,也还不错了。实在不行像日光灯镇流器那样,稍微放松一点电感量较小的那只紧固螺丝,用木榔头敲打到与较大的那只一律。

网友:
没有问题的,很接近的,601录音机牛从9--------20H电感还大。

网友E:
动下手  把电感量大的那个输出"I"条边轻轻拍下  电感量下去了   我买的输出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F:
什么叫配对??
一来观感不配对, 象铁芯不同。
二来参数不配对, 电感量不同,不知道初次级阻值是否也存在误差。

对于有要求的玩家, 这两点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对于“乐潘”这样有名气的厂家不应该这种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下手  把电感量大的那个输出"I"条边轻轻拍下  电感量下去了   我买的输出就是这么弄的

多谢指点,您的办法很灵,敲它几下就差不多了,您这叫老马识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差5%以内,也还不错了。实在不行像日光灯镇流器那样,稍微放松一点电感量较小的那只紧固螺丝,用木榔头敲 ...

如果自己做, 只做两只, 这当然很不错了, 但厂家最少有上百只牛吧, 认真配对2只, 误差绝对可以做的2-3%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配对??
一来观感不配对, 象铁芯不同。
二来参数不配对, 电感量不同,不知道初次级阻值是否也存在误 ...

哈哈!您说的也是,心里的确没有那种满意的,特别舒服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您说的也是,心里的确没有那种满意的,特别舒服的感觉。

他的牛不便宜啊, 要求高點也無可厚非了!

网友:
两套铁芯材质一致是最低的要求。

网友G:
传授个绝招!拆开铁心抹点慢干胶水,装好框架放在台虎钳上慢慢夹紧,同时接上电感表测量,夹紧过程中电感会逐渐增大,到你期待的值停下来,等胶干透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源于铁心退火度不一致造成的,这个比较麻烦了,你需要把退火度高的铁心和退火度低的铁心互相交换一部分,才能达到平衡电感量

网友:
最起码要两只铁芯相同的!

网友:
这个商家我认识,有时候会打马虎的,还是退了吧

网友:
牌子货真不该这样。

网友:
DIY的可能比这好呢。

网友:
没浸漆前商家简单调节下就一致了,淘宝买东西大多靠运气。有人吹大家才会买。

网友:
只要是说了配对的电感量误差在0.5H以内尚可

网友:
出货前都不看一下两个颜色不一样,看着心里不舒服。

网友:
作为厂家不应该出现这问题。敲打一下就达到要求参数。可见厂家基本功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牛不便宜啊, 要求高點也無可厚非了!

S1001不是什么高档货,你知道苛求精度的代价么?去看看718电阻的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仿照陈老师的方法,测从乐潘官网上买的一套A-1005,6L6单端,用电桥测,两个输出牛为:23.2H;27H;但这种测法不符合厂家的要求。这是厂家的测法:1 A-1005输出变压器
参数:
功率:25W(20Hz),
频响:五极管接法20Hz(-2.5dB)——50KHz(-1dB),
         三极管接法10Hz(   -1dB)——50KHz(-1dB)
初级阻抗:3.5KΩ,次级:0-4-8Ω,
铁心尺寸:EI86叠厚45mm,
初级铜阻:216Ω(B-P),0-4欧姆端铜阻0.75欧姆,0-8欧姆端铜阻1.05欧姆
电感量:28H(直流偏磁电流75mA,40Hz,5Vrms,测试设备HIOKI 3522-50 LCR Meter)
初级最大允过直流:120mA(推荐80mA)

每组变压器都检测配对,初级电感量测试时均加入直流电流,更加符合实际工况。
配对标准:
铜阻偏差<1%
初级电感量偏差<5%。但测扼流圈是7H,厂家提供的参数是大于等于5H.

网友:
本人初学,不知道这个怎办?向各位老师求教,在下十分感谢。

网友:
用的是网上许老师电桥,不会上图片,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还是潍坊那家服务好一些,第二次买的时候让他电感量配对发给我,结果误差不超过0.1H

网友(2017-08-24):
应该直接找乐潘
昌盛是倒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配对??
一来观感不配对, 象铁芯不同。
二来参数不配对, 电感量不同,不知道初次级阻值是否也存在误 ...

赞同!本人也持这种观点...工匠精神!

网友:
乐潘好象没有批量生产了,经常没有货。

网友(2017-12-03):
乐潘,可以直接去厂家买的,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经过中间商。这牛我也有一对,还没敢用,原因是自己水平差

网友:
本来还想买一对,算了吧。

网友:
说的是两个的误差,不是电感量。如果配对,一样的测试条件,结果就应该一样。就像一双筷子,要的是一样长,不管它有多长。

网友:
铁芯的材质都不一样乐潘这东西只能是呵呵了不要指望有多好的表现!!!

网友:
厂家的解释还是在理的

网友:
完全一致的变压器没有,就是电感量一样,直流电阻也不可能一样.我绕变压器9股同样线径漆包线绕完,分别测直流电阻,8个电阻都不一样,差别最大达到8%.

网友:
双线并绕直流电阻相差很小,单根线绕制电阻应该在10%以内。电感量与铁芯装配有关。

网友:
定型产品我们每次都生产几十上百只,然后逐一检测数据。根据检测数据进行配对。

我们绕线是时候,铜线都是通过张力器控制拉紧力,铜阻可以控制得很好。铜阻的配对误差一般都控制在1欧以内,不过经常有0.5欧以下,甚至几乎无差别的情况。

电感量由于铁芯本身的非线性,误差会略大一些。S-1001电感量误差标称是8%以内,但实际上一般都控制在5%以内。按照楼主测量的数据,电感量的误差计算出是5.3% (23.304-22.085)/23.304 或者5.5% (23.304-22.085)/22.085 ,误差也是在5%左右。

至于铁芯,如果使用不同材质的铁芯,这样并不能节约成本。

如果说按照有的人的逻辑,两种颜色是两种材质,而且其中一种肯定是更便宜的。假如真的是这样,用一种材质的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另外一种。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要想节约成本还不如使用未经退火的铁芯,那样又漂亮又便宜。

批次的问题,生产数量都是根据材料批次和数量来确定,库存有多少同一批次的材料,直接计划生产多少个就行了,也没有必要把不同批次的材料混合起来使用,这样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使用煅烧退火铁芯,还被误解是使用不同材质的铁芯,源于工匠精神的追求。

网友G:
搞不清矽钢片是先冲压再退火还是先退火再冲压?

网友A:
厂家的测试曲线太过于理想化;还未正面解答铁芯同一面的颜色差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不清矽钢片是先冲压再退火还是先退火再冲压?

硅钢片是先冲压再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测试曲线太过于理想化;还未正面解答铁芯同一面的颜色差异问题。

曲线不存在理想化的问题,曲线就是实际测试出来的,测试方法是带上电子管在线测量,测试电路和测试条件已经全部给出,测试结果具备可重复性。

网友A:
只要真正侧过曲线,这曲线效果比美图秀秀厉害多了
下面这个是我们测的,不过这些频宽数据我觉得实际上意义并不大

网友A:
冲压对硅钢片产生内应力,为何还要用冲压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真正侧过曲线,这曲线效果比美图秀秀厉害多了
下面这个是我们测的,不过这些频宽数据我觉得实际上意义 ...

我们的每一个曲线都是实测得出,绝无作假。因为作为印刷资料,不能直接把仪器实测照片附上,所以把实测数据在Excel里面绘制成曲线。
下面附上几张仪器实测图片,注意,图片并不是S-1001的曲线图。S-1001由于已经Excell曲线化,仪器实测照片不确定是否还有留存。如有需要可以再测一次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压对硅钢片产生内应力,为何还要用冲压工艺

任何生产硅钢片的工艺都会对硅钢片产生应力,不论是冲裁或者卷绕,只要是让硅钢片硅钢带产生变形,都会产生应力。硅钢片本身的轧制过程也会产生应力。应力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必须要有退火这个工序才能提高电磁性能。退火不仅仅是消除应力,还可以使硅钢片的内部晶粒晶格结构发生变化,使电磁性能达到需要的要求。对于取向铁芯,退火可以使内部部分有效晶粒二次结晶,形成高导磁高磁感应强度的取向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何生产硅钢片的工艺都会对硅钢片产生应力,不论是冲裁或者卷绕,只要是让硅钢片硅钢带产生变形,都会产 ...

你还没明白我说的,一个人中了头1枪和再中第2枪,都是中枪,都需要医治,中枪是避免不了的,但两者的受伤程度却有很大区别。你们在发烧友眼里是专业的变压器厂家,比我懂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明白我说的,一个人中了头1枪和再中第2枪,都是中枪,都需要医治,中枪是避免不了的,但两者的受 ...

你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冲裁应力不能比作是中枪,退火处理也不是中枪后的医治。
中枪是危及生命的“处理方式”,冲裁并不是对硅钢片危及生命的处理方式。中枪医治是救命,退火处理是锦上添花,更好提高性能。

冷轧硅钢带料的生产流程大致如下(取向硅钢片中间还有一些涂布表面无机图层的工序省略):这样的工序产出的是成卷的大宽度硅钢带
1 钢材冶炼------2钢钉粗坯------3热轧成厚片------4酸洗------5均匀化退火------6冷轧到合适厚度------7脱碳退火------(8有取向硅钢片涂层涂布后最终退火)------9卷绕包装出厂

EI型冲压硅钢片的后续工序大致如下:
1带材分切(宽大带材分切到合适宽度)------2高速冲床连续冲裁------3煅烧退火-------4涂油防锈------5装箱出厂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应力和退火是无处不在。

EI型硅钢片冲裁做成多层薄片堆叠的方式,是为了提高生产可操作性和电气性能。整体的磁芯,绕线生产比较困难。做成冲片可以先绕好线再插片组装,增加可操作性。多层薄片结构,增加铁芯电阻,减少涡流损耗,一举两得。所以EI硅钢片就这样沿用至今。

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对硅钢片产生的劣化,不能靠中枪的比喻来分析。需要做的是定量分析,我不是专门研究硅钢片生产的,以下定量数据不一定非常准确,但起码是定量的参考数据。硅钢片冲裁后不退火和退火的铁损差异和同等磁场强度下磁感应强度的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冲裁应力不能比作是中枪,退火处理也不是中枪后的医治。
中枪是危及生命的“处理 ...

只能说你还是没听明白 ,列举的这些硅钢片生产流程基本与贵厂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还是没听明白 ,列举的这些硅钢片生产流程基本与贵厂无关。

那你想说的是什么?

颜色问题,为什么要采取冲裁退火工艺,我已经一 一作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想说的是什么?

颜色问题,为什么要采取冲裁退火工艺,我已经一 一作答。

我想说的是,比如:既然冲片对硅钢片有不好的影响,那还有什么方法成型(毕竟上千亿上万亿资产的企业,生产工艺大部分是针对工业与民用电源变压器);而铁芯同一面的颜色也可以通过挑选使得两只变压器尽量相近。

网友:
以前DIY胆机,自己也绕过几对输出变压器,说实话电感量这点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其他零件如电阻电容电子管不精密配对,强求一个输出变压器要精密配对,好像没多大意义。更何况随电子管 ...

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两只耳朵配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最重要的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两只耳朵配对一下?

嘿嘿,非常有道理,耳朵这块的非线性失真就不小。人耳对3,4千赫兹左右声波最灵敏。这也正好是人类的语音音频范围。以外则感觉迟钝。等响度是个曲线,并不平直。随年龄增长高频段还要衰退,50岁的人很难听到彩电的15625行频声,儿童就听得到。更不用说人本身个体差异。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比如:既然冲片对硅钢片有不好的影响,那还有什么方法成型(毕竟上千亿上万亿资产的企业,生 ...

怎么感觉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铁芯采用冲压的生产工艺无非是因为冲压的精度高,产量高,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非常有道理,耳朵这块的非线性失真就不小。人耳对3,4千赫兹左右声波最灵敏。这也正好是人类的语音 ...

哎呦,老师在线呢。
没事出来吹吹牛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比如:既然冲片对硅钢片有不好的影响,那还有什么方法成型(毕竟上千亿上万亿资产的企业,生 ...

第一个问题,冲片或者是要产生应力的处理是无法避免的,要生产硅钢片,必然会有。从炼钢到钢锭到热轧冷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形的过程,只要有变形,就有应力。通过冲裁加工得到了需要的形状和形态,过程中产生应力不是致命性的,通过退火可以消除应力带来的劣化,并且还能提高性能。看事物不能因为有任何一点负面影响就弃之不用,要看大局。不冲裁或者没有变形就无法生产硅钢片,没有硅钢片就没有变压器。就好比吃饭容易噎着,噎着容易噎死,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吃饭呢?

第二个问题,挑选是可以,但是必然增加成本(成本增加不低,因为首先要满足电性能的配对,然后还要再挑选出颜色外观完全一致的),如果客户有这样的特殊要求,可以专门提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冲片或者是要产生应力的处理是无法避免的,要生产硅钢片,必然会有。从炼钢到钢锭到热轧冷轧 ...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如果说色差是因为退火导致,而不是因为铁芯的材质不同,那就没什么关系了,对音质也不会有影响。
我有热处理工证,干过两年半热处理,就是单一产品的退火消除因加工导致的内部应力,如果为了铁芯外观漂亮,而不计较生产成本,可以采用无氧化热处理,问题是成本增加了,对品质没有提升,谁会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如果说色差是因为退火导致,而不是因为铁芯的材质不同,那就没什么关系了,对音质也 ...

是呀,我们无取向硅钢片只采用35H360A(A代表退火)型材质的硅钢片。就算是有不同材料的,我一种材料做一批变压器就是了,何必把同一对变压器分两种材料来做呢,徒增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如果说色差是因为退火导致,而不是因为铁芯的材质不同,那就没什么关系了,对音质也 ...

硅钢片的退火都是无氧化退火,都是气氛退火。退火气氛常用真空和氮气。

对于现代工艺的无取向硅钢片来说,表面没有绝缘涂层。在退火终了前会人为加入氧化气氛,比如水蒸气等。这样使得硅钢片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致密氧化层,这样使硅钢片每一片之间互相绝缘。这个过程也加大了的硅钢片表面颜色的不确定性。

对于有取向硅钢片,硅钢片表面有无机或半有机绝缘涂层。这种涂层可以承受退火的高温而不损坏,所以有取向铁芯退火终了时没有故意氧化的程序,硅钢片表面是一致性的灰色。但是有取向硅钢片的侧面,即冲裁面还是没有涂层的,有取向硅钢片退火后侧面还是会有变化的颜色,程度比无取向片略好。

网友I:
简单的退火处理被你们说的这么花巧,不知配对怎么解释?

网友J:
说了那多原因觉得还是不能完全信服的,同一批产品出来参数相差那么大对于工厂化生产来说是不能令人接受的,起码来说材料或者工艺的一致性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感觉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铁芯采用冲压的生产工艺无非是因为冲压的精度高,产量高,成本低。

这个要看从什么角度看待,有不少人拿成品电源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照样能响;有些人绕好输出后很满意,但经浸漆烘干高频就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冲片或者是要产生应力的处理是无法避免的,要生产硅钢片,必然会有。从炼钢到钢锭到热轧冷轧 ...

能提出冲压这个问题,我是有答案的;而且我用的变压器,无论是电源变压器或者是输出变压器,硅钢片都不是冲压成型的。其实只是看到你提出了才发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提出冲压这个问题,我是有答案的;而且我用的变压器,无论是电源变压器或者是输出变压器,硅钢片都不 ...

不论是冲压也好,卷绕也好,不管什么方式的加工,只要对硅钢片施加外力产生变形,这个过程都会产生应力。这个问题之前就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简单的退火处理被你们说的这么花巧,不知配对怎么解释?

厂标配对标准早已给出,铜阻误差不大于1%,电感量误差不大于8%,楼主的数据计算结果我已经给出,5.3%或者5.5%,满足厂标要求。如果有高的配对要求,可以提出单独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了那多原因觉得还是不能完全信服的,同一批产品出来参数相差那么大对于工厂化生产来说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

“相差那么大”,这个话不成立。
厂标配对标准早已给出,铜阻误差不大于1%,电感量误差不大于8%,即使按照楼主的数据,计算结果是误差5.3%或者5.5%,电感量配对误差满足厂标要求,优于厂标要求30%左右。如果有更高的配对要求,可以提出单独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力有很多种类,撞击力、推动力......对作用物体有不同的影响

看文字请仔细,“只要对硅钢片施加外力产生变形”,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文字请仔细,“只要对硅钢片施加外力产生变形”,不要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文字请仔细,“只要对硅钢片施加外力产生变形”,不要断章取义。

用敲打插片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敲打插片算吗?

精细的说,敲打也会产生一定的应力,但是相比而言,这个点应力对电磁性能的劣化效果不明显,基本可以忽略。
一般来讲,较大的弹性形变和塑性形变,应力就比较大了。
对于冲压式硅钢片堆叠铁芯,分条和冲压,产生的应力会明显劣化电磁性能。
对于卷绕铁芯,分条和卷绕的过程,产生的应力会明显劣化电磁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章取义?那里?

断在只提外力,不说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细的说,敲打也会产生一定的应力,但是相比而言,这个点应力对电磁性能的劣化效果不明显,基本可以忽略 ...

我觉得敲打插片还可以再细分,铁锤敲打插片,木锤敲打插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在只提外力,不说变形。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震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震动力

在讨论下去,就是物理课了,跑题太远。

从某些方面来讲,EI硅钢片不是最好的铁芯。比EI硅钢片好的铁芯有很多,CD型ED型卷绕切割铁芯,环形铁芯,R型铁芯,O型铁芯,非晶铁芯,纳米晶铁芯,这些铁芯在应用恰当的情况,性能在某些方面都优于EI硅钢片。

但是,不能因为有更的,EI硅钢片就不能用了,就一竿子打死。不同的铁芯,不论是性能的原因,还是生产操作的原因,还是成本价格的原因,都有不同的运用范畴,跳开外界条件单纯说好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当然E I不是最好的铁芯,起码效率已经不行了,但是它却是最适合耳朵的,因为它相对没什么个性,容易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讨论下去,就是物理课了,跑题太远。

从某些方面来讲,EI硅钢片不是最好的铁芯。比EI硅钢片好的铁芯 ...

乐潘兄弟好!看到厂家能出来讨论有关产品中的技术问题,这应该算是对用户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责任的一种履行,在下很是欣慰,对此,我要点赞!但话要说回来,有好产品还要有好的服务,乐潘的牛真牛,可做乐潘牛的店铺很牛,那就大打乐潘的折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潘兄弟好!看到厂家能出来讨论有关产品中的技术问题,这应该算是对用户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责任的一种履 ...

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直接到我们店里购买产品,一定能得到满意的服务。

网友G:
退火的高温会破坏绝缘层,退火之后每一片都要重新涂敷绝缘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退火的高温会破坏绝缘层,退火之后每一片都要重新涂敷绝缘层吗?

对于早期硅钢片来说,有的用薄薄的纸做片间绝缘,有时候采用冲压后或退火后再涂绝缘层的工艺。这些工艺现在基本已经不再使用。

现代工艺的无取向硅钢片,表面没有绝缘涂层。在退火终了前会人为加入氧化气氛,比如水蒸气等。这样使得硅钢片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致密氧化膜,这个氧化层可以起到绝缘作用。无取向片表面的黄褐色,就是这种氧化层。这个过程也加大了的硅钢片表面颜色的不确定性。

对于有取向硅钢片,硅钢片在大卷出厂的时候,表面就有无机或半有机绝缘涂层。这种涂层可以承受退火的高温而不损坏,高温退火后仍旧保持绝缘性能。所以有取向铁芯退火终了时没有故意氧化的程序,硅钢片表面是一致性的灰色。但是有取向硅钢片的侧面,即冲裁断面还是没有涂层的,有取向硅钢片退火后侧面还是会有变化的颜色,程度比无取向片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早期硅钢片来说,有的用薄薄的纸做片间绝缘,有时候采用冲压后或退火后再涂绝缘层的工艺。这些工艺现 ...

专业+权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传授个绝招!拆开铁心抹点慢干胶水,装好框架放在台虎钳上慢慢夹紧,同时接上电感表测量,夹紧过程中电感会 ...

请问什么是“慢干”胶水?请介绍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解答的专业,点个赞!
慢干胶水可以用环氧树脂胶或者中性建筑装修硅胶

网友:
乐潘电子的回答很专业,很耐心。

网友:
看了大家的讨论.学到很多专业知识

网友:
厂家的专业令用户心服口服,在实际工作是有很多纸上预料不及之事,解决了那就是经经验,不过想问一问厂家最近缺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电感量在运输途中也会改变.

受地心吸力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电感量在运输途中也会改变.

受地心吸力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了半天也没一点实质的东西想说啥呢.大批量生产不用冲压用什么,激光切割吗。

真没实质的东西说出来,兄弟也不会接着说冲压了;大批量的概念是多少?与工业与民用变压器相比,音响用变压器真不值一提,真正做音响用变压器的厂,一次批量铁芯进货又能有几吨?进EI成品片还要分不同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用什么方法呢.你有啥设备上个图也让兄弟们见识下呀。

上面已经说了,厂家是专业,比我们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比我们懂那你前面跟他争论么多有啥意义呢,到底谁懂呢??

发现问题提出来,好像没错吧;难不成坛里的提问贴都是废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说的问题是啥呢,你知道解决办法吗。你如果不知道,你在质疑什么呢,难到就是看不惯这个厂家吗。

讲了这么久,难倒是白讲?怎么把矛头指向乐潘?难倒兄弟没见过市面音响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你把自己的回帖全部看一遍吧。 。还是前面说的你在质疑一样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有啥意义呢,和厂 ...

已经提了,兄弟的思路还是只局限针对在本帖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乱七八糟,算了像你这样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纵观全贴,本人一直都是谈技术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说100%也有99.99%出售的新变压器都存在,而兄弟怎么就指名道姓乐潘呢。

网友(2018-01-19):
乐潘的牛真的很不错,很多DIY都用,以后有机会也买两个用。价格适当的低点就好了

网友K:
图中圈的部分颜色相同,是同一批次的铁芯,而另外一块E片,应该是不同批次的铁芯,抑或是不同型号的铁芯,推测在装配的时候,错误的阴差阳错误拿了另外批次的E片。

网友:
喔呵!是我眼睛花了吗?正负15%,这个太大了,自动排线机;线框都是一模一样的,极端差值126欧,正15%是483欧,负15%是357欧,太惊讶了。自动绕线机正负1%都已经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不清矽钢片是先冲压再退火还是先退火再冲压?

矽钢片是先冲压再退火

网友:
用维纺牛好了,人大了听力下降,就算金牛也听不出大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中圈的部分颜色相同,是同一批次的铁芯,而另外一块E片,应该是不同批次的铁芯,抑或是不同型号的铁芯, ...

我知道您的水平很高,不过这次还是误判了。
手头只有乐潘的电源变压器,没有输出变压器,所以不能亲自拆解体会。
正好有两对中煌的五六瓦单端输出变压器,拆开一个的屏蔽外壳,居然存在乐潘变压器同样的色差问题,能说明问题的关键点是,同一个变压器E片北面跟上下面存在色差,就是说一个E片,四面的颜色不一样。这就印证了乐潘电子坛友的解释,退火过程中因摆放位置关系,导致各面接触空气不同,出现氧化变色差异,这在热处理过程中来说很正常,所以我很相信乐潘电子的解释,根本不存在强词夺理的狡辩。
最近在外边忙,等我回家了,把我那只变压器照相发在此帖,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错的牛牛。几米淘的?

网友(2018-12-02):
总之,产品质量要过关才是真的。

网友(2021-11-02):
晚上好。请问乐老师   引用    直接到我们店里购买产品,一定能得到满意的服务。 你们店有连接吗。可以配对吗?一对要多少钱。。。6p15,单管输入变压器  谢谢啦

网友:
哪位老师知道这牛初级是·多粗的线绕的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乐潘值得信赖

网友L:
标准测量,必须统一使用,一样的仪器,一样的测量方式,一样的测量条件。否则,测量的结果,不予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L:
标准测量,必须统一使用,一样的仪器,一样的测量方式,一样的测量条件。否则,测量的结果,不予承认。

22舌宽的硅钢片做出这么大电感量,直流电阻不大 ,不知用了啥高招,

网友:
说实话,乐潘输出牛用在DIY还是很好的,不论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我认为都蛮好,我自己都买了好几对,S-1001买了三对,其中有一对有问题(初级断路)商家二话不说立即就给予更换,6P3P单端牛买了一对,装机后音质都很好,一个胆友对音质非常挑剔(我们都喊他金耳朵),他听了都很满意。

网友:
用乐潘牛装的6P1单端,线路用红灯711线路。带音调的。

网友:
想了解金属加工中应力问题的,可以粗阅一下《金属工艺学》,不管你采用何种手段加工,应力和应力集中无处不在,消除这个退火是最常用的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能否认市面销售的新EI音频用变压器铁芯,基本都是冲压成型的吧

不在乎成本其实还可以线切割和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