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感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7-07-24):
前几年收的一对电感【厂制电源整流箱拆的】电感量应该是160uH左右吧,以前折腾的FU-81功放的81管灯丝是整流后用12.6V10A直流供电,两个灯丝变压器体积大重量大再加两个灯丝电感,6个大电容,带散热片两个肖特基整流板合在一起20公斤左右了,而且还相当占机箱空间。看到隔壁论坛老烧有用开关电源给7092管灯丝供电的,要求是开关电源需要用大功率的而且要加高频电感控制高频干扰,那个隔壁论坛老烧控制高频干扰用的电感是120uH,我手里面的一对是160uH左右,感觉应该可以利用起来,自己准备用12V33A.400W的2手开关电源试一试【如果不行就换12V62A750W的开关电源】给FU-81灯丝供电用160uH电感控制高频干扰,请懂的电源老烧指导一下看看这个灯丝供电方法是否可行?朋友们看看我的高频电感测试图片和隔壁论坛的帖子链接,在103楼.104楼有高频电感的数据。[技术帖(电子管类)] 7092超级大胆 150W纯甲类胆机制作。http://www.tubebbs.com/thread-296107-1-1.html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http://www.tubebbs.com/thread-296107-1-1.html高频电感的图片在帖子的103楼和104楼请电源老烧关注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铁片的电感会是高频电感?只有160微亨?毫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铁片的电感会是高频电感?只有160微亨?毫亨吧。

你好朋友几年前发帖过的怎么小的电感量能滤波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72047

,那时候还没有电桥只是用电感表测量的,前几天买了一台电桥整好用电桥测试了一下,楼上有图片显示电桥测量的电感参数感觉显示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B:
高频的应该是用磁性铁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应该是用磁性铁芯吧?

磁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是几十年前的很老的稳压电源箱上拆的。

网友:
这不是高频电感,叫巧克。多用于电源瞬间限流

网友C:
现在大功率的电源用开关电源了,这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功率的电源用开关电源了,这就不用了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分析,这个的确是从几百公斤的稳压电源箱【3000W】上拆下来的上面很多的大电源和电感都是133的大硅钢片制作的就是这一对是小的,想用12V的开关电源给电子管功放的大功率管灯丝供电又怕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串到功放中去,所以想把这一对利用起来,不知道是否有效果。

网友C:
所以想把这一对利用起来,不知道是否有效果

没有效果的,还是当废品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效果的,还是当废品买了吧!

不试试怎么知道,准备试一试不行送给收废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试试怎么知道,准备试一试不行送给收废品吧。

老兄,您这是铁芯电感,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做高频滤波。

如果您想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再加LC滤波,原则上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小于半桥开关频率的1/5 或1/10,按这个计算L、C的值就行了。
受布线、电容ESR等的影响,您就是一步一步计算出来参数来,最终还是要靠调试确定。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怎么计算这个LC值,按经验来,不行就多并几个电容,呵呵,时间就是金钱

电容好说,电感您找个磁环自己绕吧。找个破电脑电源或LED屏电源,把里面输出部位的那个大电感拆下来(普通磁芯容易磁饱和,一定要用这种环形磁芯,这种磁芯已经内含“气隙”),用电桥测一下电感量,如果能到几百微亨,就用它。如果电感量过小,您就把线都拆了,找点细漆包线绕上十几几十匝,用电桥测电感量,能有个二三百微亨就行,确定匝数后换粗线正式绕电感。载流量按4-5A每平方毫米计算,10A约需要2平方毫米,大概3根1mm的漆包线并绕就够了。
调试时用示波器看波纹,根据波纹值酌情增减电容就行了。建议您用470--1000UF这样容量不大的电容多只并联,这样可以减小等效ESR,滤波效果好,电容发热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您这是铁芯电感,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做高频滤波。

如果您想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再加LC滤波,原则 ...

谢谢老弟啊,你说的这些制作参数太好了,大一点的磁环以前有好几个呢全送人了现在还剩一个【都是以前从大开关电源箱上拆下来的】那天到回收在找一找,估计没问题。等电感做完了再联系你看看怎么样测试稳妥【准备做4个20-30A200uH左右的电感】。今天一下午把几个开关电源折腾完了,非常好可以调整到13.5V左右了,打算更换大一些的尤其是24V的用在这个12.6V的开关电源上面既静音而且风量也不小,这几个备用吧,到时候准备用那两个服务器电源,感觉那个质量很好的。贴片电阻是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才折腾焊上了,呵呵。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C:
高频电感的使用方法

高频电感是用于通讯电路上较多。你图上不是高频电感,是工频电源上用的工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感是用于通讯电路上较多。你图上不是高频电感,是工频电源上用的工频电感

朋友分析的对,的确是从3000W稳压电源箱上拆的。

网友C:
高频电感的芯是用铁氧体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您这是铁芯电感,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做高频滤波。

如果您想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再加LC滤波,原则 ...

老弟在线时看看这样的磁芯电感可以用吗?这个是前几年从一个质量很好很大的开关电源拆下来的自己只是拆了上面的电解电容。前几年低频电感试着计算做过以后就随便绕制了,但是这个高频的电感设计一看书上的设计公式就头疼了,呵呵。如果这样磁芯行的话就去找一找。隔壁论坛的老烧做7092功放给灯丝供电用的开关电源,输出这一块做了高频滤波板老弟看看是否可以做参考?【两个电感的滤波板是隔壁老烧做的120uH40A】我根据手里面已有的电解电容画了两个滤波线路不知道是否可以?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感的芯是用铁氧体材料

是这个磁芯吧。 照片

网友:
图上是高频电感,但铁氧体材料不同它的频率特性也不同

网友:
像是变频空调的进线电抗器,滤除对电网的谐波干扰,降低上电时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弟在线时看看这样的磁芯电感可以用吗?这个是前几年从一个质量很好很大的开关电源拆下来的自己只是拆 ...

老兄,开关电源对外界产生共模和差模两种干扰,电感也相应的分为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
个人理解,共模干扰对电网危害较大,产生的杂波会干扰高频通讯设备,例如收音机。差模干扰的主要危害对象是电源的负载,例如您要做的胆机,灯丝供电的差模干扰信号会通过空间发射等方式叠加到栅极上,使输出的音频信号叠加有高频干扰,可能会影响音质。

您图上的电感是共模电感,电路图也是抑制共模干扰用的。这类电感是两个绕组同相绕在磁环上,工作时绕组电流相反磁场相互抵消,没有磁饱和问题,所以用普通的高频磁环就行。
个人认为有必要再做一阶差模滤波,就是胆机电源整流后的那种PI型滤波电路。这里用的是差模电感,这类电感因为电流只是单方向流通,要考虑磁芯的饱和问题,普通的高频磁芯就不大适用了,要用那种内含“气隙”的磁芯。如果您要做差模滤波,图上的磁芯可能不行(个人猜测的,没谱),需要用开关电源整流输出回路里的那种大磁环,而不是您图上的共模电感。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不一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对外界产生共模和差模两种干扰,电感也相应的分为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
个人理解,共模干 ...

谢谢老弟的指导意见,回头你帮我设计一个滤波线路板草图【给FU-81灯丝供电的开关电源电压输出端滤波板】。我是一点也不清楚开关电源对功放造成的哪些干扰频率,回头那就按老弟说的找一找那一种带气隙的磁环,我看到网上说的铁硅铝磁芯本身带气隙不知道是否对,淘宝上这一种磁芯价格不贵的而且规格很多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前几年老去拆件的家电回收搬到别处去了那天想办法找到他们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您这是铁芯电感,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做高频滤波。

如果您想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再加LC滤波,原则 ...

老弟在线给我看看,今天收到磁环就开始折腾了但是遇到问题了,一样规格的磁环【CS610060】绕匝数26匝,每个1.06线X3,绕了X3的两个,一根线绕了两个,但是用电桥测量电感量不一样【只有两个差不多】,我把数据拍照你看看是那里问题造成的?是绕线松紧关系?还是磁环本身感应强度不一样造成的?现在这个有差别电感量的磁环用在开关电源灯丝滤波可以用上吗?有什么办法把电感量可以调整一致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弟在线给我看看,今天收到磁环就开始折腾了但是遇到问题了,一样规格的磁环【CS610060】绕匝数26匝,每 ...

老兄,图片都看了,26匝都124-126uH这个范围,部分参数都差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相差几个uH,不妨暂时先理解成测量误差吧。或者您这么理解,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小电感,所以漆包线的长短包括引出线的长短都对电感值有影响。还有磁芯的等效气隙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也会影响电感值。

差一两个uH对实际应用没什么影响,可以用。您有示波器,实际滤波效果用示波器看,电感值先定一个参数,调试时靠调整电容量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图片都看了,26匝都124-126uH这个范围,部分参数都差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相差几个uH,不妨暂 ...

谢谢老弟啊,电感量没问题这样就放心了,今天一上午把几个电感折腾完了明天找到实验板把电感.电容固定上,到时用示波器具体测试时再请教老弟。【这个纹波电压测试还没有用示波器折腾过呢】,拍照的电感匝数记录错了应该3个是26匝一个27匝。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图片都看了,26匝都124-126uH这个范围,部分参数都差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相差几个uH,不妨暂 ...

老弟在线时给我看看,一个滤波板已经连上线了,是按我画的那样用示波器测试吗?示波器用AC档测试输出12V电压的纹波电压是直接用X1档探头测试吗?示波器上调的各个纹波电压测试档对吗?再就是12V的纹波电压指标多少mV正常?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弟在线时给我看看,一个滤波板已经连上线了,是按我画的那样用示波器测试吗?示波器用AC档测试输出12V ...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靠的不是终端滤波,暂且不谈。
高频波纹幅度一般在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之间,加了滤波器应该更低,Y轴选50或20毫伏/格比较合适,测试时再根据波形大小适当调整。
波纹频率几十千赫,时基选10或20微秒/格就差不多了。
探头就是您图上那么接,没问题。电压不高用*1的探头,没问题。探头最好取下接地夹和钩针,这俩货容易引入干扰。
波纹大小的标准不好说,一般是输出电压的1%左右,好的电源应该更低。

滤波电路有点问题,按您的图是要做共模滤波,而您绕的是差模电感,电感和电路对不上号。
按电路图来说,电感应该是两个相同的绕组绕在同一个磁芯上。
按您绕的电感来说,应该是两个电感串联组成CLCLC滤波,就像胆机电源电路那样接。
推荐用现有的电感做两阶差模滤波,并将灯丝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 ...

你好老弟,这个滤波板是按隔壁论坛老烧做7092功放用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的模样做的其中道理我也是不明白。是不是图片线路显示的这样的连接?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 ...

这样测试夹可以吗?示波器mV档是下面图片显示的那个钮吗?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 ...

时基选10或20微秒/格就差不多了,你好老弟这个时基选10-20微秒/格是示波器上的什么钮?怎么样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 ...

刚刚百度一下时基,示波器扫描系统:也称时基电路,用来产生一个随时间做线性变化的扫描电压,这种扫描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同锯齿,故称锯齿波电压,这个电压经过x轴放大器放大后加到示波管的水。在示波器中,若时基是400ns,则每一个横格表示一个时基,即400ns的时间跨度。

时基变小,可以使波形放大,当然,也可通过缩放功能实现放大波形,以便观察细微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这个滤波板是按隔壁论坛老烧做7092功放用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的模样做的其中道理我也是不明白。 ...

是的,这是两阶差模滤波。

您说的那位朋友的做法,猜测是不是他用了两个共模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测试夹可以吗?示波器mV档是下面图片显示的那个钮吗?

您这个测试夹比原来的探头更不合适。
开关电源有高频辐射干扰,探头屏蔽不良的话,探头感应的干扰可能比您要测对象本身的波纹还大,这样的测试就没什么意义了。您做个直观的实验吧,把这个测试夹放在电源附近什么也别接,电源上电开机,示波器X轴放在几十毫伏挡,再看看屏幕上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百度一下时基,示波器扫描系统:也称时基电路,用来产生一个随时间做线性变化的扫描电压,这种扫描电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时基旋钮在示波器上一般标示为TIME/DIV,意思是横轴每个格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
比如说测工频50Hz,产生一个完整的波形需要20mS,您把时基放在10mS每格的位置,则每两个格显示出一个完整的波形,这样很方便观察。如果放在1uS上,则屏幕上基本是一条直线了,什么也观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时基旋钮在示波器上一般标示为TIME/DIV,意思是横轴每个格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
比 ...

谢谢老弟回复啊,刚刚一直百度呢COS5020的说明书也找到了稍稍明白些了【两三年没有用这个示波器了而且以前用也没有找说明书看】明天把线路调整过来然后再后上机具体测试感觉一下,刚刚把探头也拆下来看了看,明天测试如果有问题再请教老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时基旋钮在示波器上一般标示为TIME/DIV,意思是横轴每个格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
比 ...

你好老弟,上午把线路调整完后用示波器测试了不知所以瞎折腾一通,波型出来也看不懂。估计这个滤波板不行压降比较大输出仅仅11.7V达不到要求,示波器测试前面图片是经过滤波板测试的波型,用纸写的显示是直接连接开关电源输出端测试的波型,老弟看看我的测试方法对吗?如果直接用开关电源的波型可以吗?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时基旋钮在示波器上一般标示为TIME/DIV,意思是横轴每个格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
比 ...

你好老弟上午测试的图片乱七八糟的,下午百度学习了一下又测试几个图片,是开关电源直接输出带载测试的,探头改造了一下不知道行不行,钮的调整参数已拍照的图片显示就是,老弟分析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解读出纹波电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时基旋钮在示波器上一般标示为TIME/DIV,意思是横轴每个格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
比 ...

把TIME/D/V钮调整到20US拍照的波型,老弟看看。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开关电源波纹分为工频波纹和高频波纹两种,您要做的滤波器对工频波纹没什么效果,且压低工频波纹 ...

加虑波板又测试了但是探头地不能连接输出端的地方只能悬空,如果连接地示波器显示屏就是一个直线这是地线悬空拍照的图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图片都看了,26匝都124-126uH这个范围,部分参数都差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相差几个uH,不妨暂 ...

这几个把探头地连接上输出地的显示图片,勉勉强强调整出波型来【钮稍稍一调就直线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测试夹比原来的探头更不合适。
开关电源有高频辐射干扰,探头屏蔽不良的话,探头感应的干扰可能比 ...

防雨开关电源也做了一个波型测试,老弟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的波型显示。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上午测试的图片乱七八糟的,下午百度学习了一下又测试几个图片,是开关电源直接输出带载测试的, ...

老兄,按37楼的图片来说,屏幕上大概能读出的信息:
纵轴每格50毫伏,波形峰到峰大概占2格也就是约100毫伏,波形峰值则为50毫伏。
横轴每格10微秒,5个周期占了大概4格,波形周期为8微秒,开关频率在125kHz附近。
其他图片都按上面这么读就行了。

37楼图片中的探头,您应该把接地夹也取下来,下图红框内的插头往外拔就能拔出来。测量开关电源,这段“小尾巴”能引入不小的干扰。

还是这个探头的接法,如果想正规些还需加点东西:
用两根10-20厘米的线双绞,一头接电源输出口,另一头接探头。双绞线不要跨越电源壳,且尽量拉直使探头远离电源。探头这端在“针尖“与屏蔽环之间并联10UF、0.1UF电容各一只,然后再开机测波形。
成品电源标出的波纹指标都是这么测的,业界都这么干,算是个标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把探头地连接上输出地的显示图片,勉勉强强调整出波型来【钮稍稍一调就直线了】。

40楼的探头接法是对的,探头的屏蔽环和“针尖”必须接在电源的正负输出上。或者再进一步,按楼上说的那么接。39楼的接法,测出来是探头悬空带接地夹的这段地线感应的干扰。

还是40楼的图片,如果接法没错误,说明经过滤波器后波纹已经大大降低。每格2毫伏,格内每个刻度线则为0.4毫伏,您测出的波纹值也就0.4毫伏左右。这个值太低了,有点不敢相信。
CH1通道使用前您校准了吗?用示波器自带的5V、1KHz方波校准,测量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按37楼的图片来说,屏幕上大概能读出的信息:
纵轴每格50毫伏,波形峰到峰大概占2格也就是约100毫 ...

谢谢老弟,那就是说服务器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100mV左右在百分之一以内了【感觉基本上合格】,遗憾的是加滤波板以后的波型还没有测试出来。明天再折腾看看。回头按老弟说的那样把探头加电容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楼的探头接法是对的,探头的屏蔽环和“针尖”必须接在电源的正负输出上。39楼的接法,测出来是探头悬 ...

是这个测试吗?感觉下午刚刚开始时这样校了一下,是不是每个参数测试前都要这样校一下?【这个是5V1KHZ校调吗?】 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测试吗?感觉下午刚刚开始时这样校了一下,是不是每个参数测试前都要这样校一下?【这个是5V1KHZ校 ...

是的,就是这个接口,测量前校准一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接口,测量前校准一次就行了。

明天在仔细测试一下加滤波板后的波型,这个波型是反反复复的才折腾出来的调整钮稍稍一动就直线了,老弟给我看看那个防雨开关电源的波型是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接口,测量前校准一次就行了。

你好老弟,今天按你说的方法把探头改造了一下【不知道改的对不对】又把示波器校准后测试了一下加滤波板后的输出纹波波型感觉波型比昨天清晰很多。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接口,测量前校准一次就行了。

把那个防雨开关电源也测试了一下波型感觉这个波型奇奇怪怪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弟分析一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今天按你说的方法把探头改造了一下【不知道改的对不对】又把示波器校准后测试了一下加滤波板后 ...

这个测试看上去好多了,波纹只有零点几个毫伏,滤波器效果明显。

不过,折个值太低了点,有些不敢相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那个防雨开关电源也测试了一下波型感觉这个波型奇奇怪怪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弟分析一下。

49楼的图,看上去像是反激拓扑输出端的波纹形状。
热端开关管动作时的寄生振荡、冷端整流管吸收电容较小、变压器漏感较大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这样形状的波形,不奇怪。您用示波器看看手机充电器的输出波纹,估计也有类似的形态。以我的业余水品胡乱分析的,不一定对。

您的目的不是研究开关电源,只要电源不过热不保护,能正常使用,个人认为不必理会波形形态,只关心波纹值能否达到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9楼的图,看上去像是反激拓扑输出端的波纹形状。
热端开关管动作时的寄生振荡、冷端整流管吸收电容较 ...

谢谢老弟啊,现在考虑加滤波板不行了电压降比较大没法用,上午用加电容后的探头测试了750W12V服务器电源感觉纹波测试参数又好一些了。峰峰是7个小格。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啊,现在考虑加滤波板不行了电压降比较大没法用,上午用加电容后的探头测试了750W12V服务器电 ...

这波纹已经算是低的了,直接用吧。

您前面测的都是差模干扰,开关电源还存在个共模干扰问题。机内元器件布线什么的,都会向外辐射高频干扰。输出的正负电源线也有可能对地存在一个同相的、幅值不算低的、高频的电位差,这会使这两根电源线等效为两根天线,向外辐射干扰。电子管的栅极输入阻抗高,采用搭棚焊时信号线又不能像PCB那样有屏蔽手段,这些干扰会耦合在栅极上,可能会使音质变差。

处理手段也不复杂,首先保证电源的金属机壳可靠接地,您再试着在电源正负引出线上对地各接一只几千皮法到0.1微法的高频瓷片电容,开机听声音做AB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波纹已经算是低的了,直接用吧。

您前面测的都是差模干扰,开关电源还存在个共模干扰问题。机内元器 ...

谢谢老弟非常好的建议,回头服务器电源上机时一定注意把对地连接好,下午用万用表试了试这个服务器电源的外壳和负级相连接的而且服务器电源输入插座是插尾那一种【3个头】。下午又折腾了一阶LC滤波试了试波型很好纹波电压又降了一半,先留着以后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