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铃木维特拉原厂屏加装右侧视

楼主(2017-07-24):
    上一台车长安悦翔,买车后不久就自己加装了倒车影像跟右侧视摄像头,可以看到右前轮的盲区位置,使用起来的确非常方便。那时打开侧视的控制开关,就是在方向盘的转向灯柱上挖个洞加上轻触开关。

   后来换了维特拉后,倒车影像的摄像头跟侧视的摄像头也一并买了。倒车影像很快就自己安装好了。由于自豪原本带了大屏显示,所以侧视就不打算别外买液晶屏了,直接利用上原车的大屏,在大屏上做显示。后来由于工作太忙,安装侧视的事就一直耽搁了,直到上几天,在小区会车时,右边几乎擦到了低矮的石敦上(好在有保安及时叫住,要不真的擦了,小区路太窄,石敦又不高不矮的,完全看不见),心想这事不能拖了,于是挤了点时间出来,开干。
    原厂的大屏只有一路的视频输入,现在后视跟侧视两路的输入,所以要做一个分配器,还有要搞清原车大屏的影像触发原理。还好努力了一下,原车的大屏电路简图就找到了。

  其中G234插的2脚,红色线就是倒档信号的输入,当有倒档信号输入时,并且倒车影像的接插头接上了线时,大屏会转到显示视频信号输入。按上面的描述,是有倒档信号时,此线为0V,不在倒档状态时,此线为12V。心里觉得奇怪,按照大部份显示屏的设计,这个倒车影像触发线都是跟倒车灯的正极并联的,就是在倒档状态时,为12V,其它状态时为0V的,跟说明刚好相反。想想还是实际测量一下靠谱了。拆导航的方法不说了,大家可以参考其它贴子,各器件的拆装不本贴的重点。

  这个插头就是编号为G234的插头,红色线对应的就是倒档线。拔了插头出来,这时试着挂倒档,果然大屏上不会显示倒车影像了。

  然后在红线上并上一条电线,测量倒档时到底是怎么状态了。测量结果发现,挂倒档时,此线为12V,其它状态时,此线为0V,手册上果然是错的!这时试着直接在这根线上输入12V电压,然果会激活倒车影像,同时倒车灯会亮起,那么就说明这线就是跟倒车灯的正极并联的。
   控制方法搞明白了,然后想侧视的触发用哪个开关好呢,要方便盲操,最好就是像以前的悦翔那样,在转向灯柱上装上轻触开关,要开侧视时直接按一下就行了。这时看了一下维特拉的转向灯开关,发现上面的后雾灯开关非常好,一来它的位置非常适合盲操,二来后雾灯打开的机会极少,这里就借用后雾灯的开关用来做侧视的触发开关,而后雾灯开关侧另外找个开关放在别处。

   由于原厂的大屏只有一路的视频信号输入,所以侧视的控制电路还要做一个输出选择,即倒车影像的视频跟侧视影像的视频都先输入到控制器,控制器默认输出倒车影像视频,但当有侧视控制请求时,侧输出侧视影像视频到大屏的视频输入端。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电路很简单的,就一个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电路而已,顺便设计为短时间接通开关(1秒内),侧视输出15秒,然后断开,接通开关超过1秒,就长时间激发侧视,当有输出侧视信号时,接通开关就会关闭侧视。

   一切理论验证完成后,开拆。右后视镜总成拆法不详细说了,不是重点。右后视镜外壳拆解要讲究耐心及细致。

  细心慢慢拆,也可以做到不损坏一个卡扣的。

   但后视镜内部的可用空间真的非常少,按照以前悦翔装右侧的经验,摄像头尽量靠外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于是选了一个较偏外的位置,钻孔。开孔后发现悲催了,由于位置不合适,所以如果把摄像头完全塞进去的话,那就会卡到后视镜片了,由于我加了倒车时,右后视镜会自动向下翻一定的角度,以方便看见停车线的,所以摄像头就不能完全放进去了,真失手了!

镜内穿线也不详细说,空间很大,用条细点引线就能带着摄像头的宝马线穿过镜子的转轴处了。原厂的线头出口处防水做得非常到位,所以穿好线后,这个位置也要用胶布贴好。

  侧视的引线,经过右边门,跟右门线速一起穿到驾驶室内,这个过程最辛苦,穿线非常的困难,想把摄像头的整套线束一起穿过门边插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把摄像头的线束剪开,就只让摄像头的供电跟视频线穿过门线的线束插头(插头刚好有一个位置可以穿线过的,但要非常耐心地试找),摄像头的地线就在门板上找个镙丝拧着接车架。这里太艰辛了,所以也没有拍照了。穿完线后,车外看右视镜下的摄像头突了出来,影响美观呀!实在败笔,想想以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另外买一个摄像头换上去算了。

    回到车内,自制的控制器的电源,接到车上的ACC线上,在导航上测量了一下,就找到了这条绿色的ACC线,把控制器的电源跟它并联上。

   然后到原车大屏的倒档线,这里是唯一要用破线的安装方法了,要把这线剪开,中间接一个二极管。要不打开侧视时,电压会同样加到倒车灯上,这时倒车灯亮起,显然就不合理了。

   自制的控制器就贴在导航上面,现在各种线比较乱,耐心整理好,把破线的地方用绝缘胶布包好,这点非常重要!

后雾灯的开关,就是下图中红圈中的小插头,怎么做就不多说了,反正拔出来跟控制器连接上就是了。

   最后测试一下,功能附合预期设计,调整了一下右视摄像头的位置,感觉还凑合。但侧视影像效果实在不怎么样,应该是摄像头的分辨率太低了,记忆中买时卖家还说是高清的,可惜当时买回来就没试过,估计让坑了,被别人拿普清的当高清卖,因为倒车影像的摄像头就是高清的,真的相当的清晰。

   反正都装好了,就先用上一段时间看看吧,顺便再留意一下有什么体积小点的高清侧视摄像头,有合适的再买来换掉这个坑爹货……最后补上一个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需要点电子基础DIY水平的繁杂的小工程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我的斯柯达迟迟没装,原因就是拆车门子太复杂

网友:
六块钱买了一对小镜子,贴边停车,虽然看不到前轮,但是可以看到后轮,评经验,也能贴着路边石

网友:
这一拆一装太麻烦了。

楼主(2018-10-10):
更新:

        自从有几次右转弯时,总会有电动车喜欢在车身右侧边穿过,由于是他们是后视镜的盲区看不到,尽管没有撞上,但每次总是吓一跳,于是决定继续升级侧视。再在右视镜下方安装一个摄像头,每次打右转灯时,看车身右后侧处,另外再加设一手动按钮开关,按一下开头就打开右后方摄像头。
         由于右侧穿线太麻烦了,所以这次的控制方案采用了无线控制。当然,视频信号沿用原本的侧视的线路,多做一个控制器做信号源的切换,无线只是发送控制信号,为了抗干扰,所以接收端要采用应答的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发射端发出一个控制信号后,要等待接收端相应的应答信号,若在一个时间内没有收到应答信号,则再重发一次这个控制信号。
        买来各种电子零件后,自己搭建线路,调试,写程序,测试,用了大约一个星期时间。

        调试完成了,把摄像头安装到右视镜下方。

         蓝色圈的就是新增的看右后方的摄像头,还有一个看右前方轮胎位置盲区摄像头。当然外观就不怎么好看了,搞外观不是我强项,没法,实用至上。

         替换掉原本的控制器,把新的控制器安装在导航上。

      完成后,打右转向灯时导航自动切换到显示右后方盲区。白天的效果

        傍晚的效果,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尽管装了右后侧视,但实际平时开车还是以看后视镜为主的,影像只是用于辅助一下。这个右后侧视最大的用于就是在突发的暴雨天气,如9月份某天傍晚下班时,突然下起了大暴雨。

       此时后视镜基本是无可视性了,这时要进行变道之类的操作就相当麻烦了,因为基本无法看到右侧情况。这时按一下打开右后侧视的按钮,发现电子辅助后视镜就受干扰较少,还能较好地看到右后方情况。可以看见路面都有积水并轻微水浸了。

网友:
支持折腾,网上好象有整套360影像开卖了。

网友:
开了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