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展这么快了?随便个led就能用一节干电池点亮

楼主(2017-07-25):
记得以前找不到一款能1.5v点亮的

网友:
白发红的LED有1.5V能亮的,曾经挑选LED白发红的高亮二极管时发现过,还非常省电的。

网友:
工作电压因不同颜色而不同,白光一般3V,红绿黄一般都在1.8V到2V。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拿一节电池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拿一节电池试过??

表没坏啊。。。不过已经装机了,没法用电池试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没坏啊。。。不过已经装机了,没法用电池试验了

你测试的表内置的9v叠层电池!!!你试试用一节1.5v干电池不用升压电路驱动任何LED试试能导通发光???

网友:
手持表表笔两端的电压空载是3V上下。

网友:
和早期的产品比现在的led最大的改变是灵敏度提高了很多,发光效率高。过去20毫安电流还不怎么亮,现在1毫安亮度就满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没坏啊。。。不过已经装机了,没法用电池试验了

拆下来试试吧。我也很好奇呢。会不会还要加一个二十欧左右的限流电阻?

楼主:
表笔两端电压就是屏幕显示的电压,和表内电池电压与表笔空载电压没任何关系。这个我曾经用第二块万用表测量过第一块万用表的表笔两端电压,绝对就是屏幕电压。

网友:
我不怀疑你的表有问题。
题目说”一节干电池点亮“,这是重点,要考试的。

网友:
试了下,2个7号电池供电的ut210e也能点亮红色led,还比9V电池的vc890d测同一个led的亮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必须注意到,一般的数字万用表电阻档(除了高阻档)两表笔之间都有比3V高一些的电压,只要该档能够提供 ...

请看屏幕上显示了“二极管符号”,说明我用的是二极管档,不是电阻档,这是核心问题。

在二极管档,屏幕电压严格等于表笔两端电压。而且我也是曾经试验过的,绝对是这样。试想,如果屏幕电压不等于表笔电压,那设计万用表的人脑子在想啥?

网友:
数字表的电压一般在3v以上的。楼主试试用指针表的低阻挡看如何?

楼主:
现在就两种可能:
1.二极管目前的电压为1.166V
2.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