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 C251A运放脚功能图和典型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7-07-25):
求NEC C251A运放脚功能图和典型电路图!!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33653

网友A:
UPC251C 就是个双运放, njm4558 什么的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和lm747一样。

网友:
2楼说的对,我的先锋卡座就是用的UPC251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C251C 就是个双运放, njm4558 什么的就可以代换了。

谢谢!可这金封的251A有10个脚啊,所以跟一般8脚的双运放是不能直接代换了

网友:
电子报里面有。无线电杂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