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N2 6P1推挽成熟经典电路图!

楼主(2017-07-25):
诸位坛友高手你们好~!手上有6N2和6P1 ,我想做台6N2  6P1推挽小胆机,敬请坛友高手推荐几款成熟经典的电路图,拜托~~!!!

网友A:
图纸都是收集于网络,首先对共享这些资料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6N2 电压放大板--阴分割式倒相激励6P1X2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半个6N2音频电压放大,半个屏阴分割倒相,两个6P1甲乙1类推挽输出。当然多得是更复杂的电路。

网友:
看看这张图可以吗

看看这张图可以吗

看看这张图可以吗

看看这张图可以吗

楼主:
谢谢诸位坛友~~!!!

网友B:
今天刚做完,还没调试。

网友:
参考addda朋友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1417-1-2.html。 用这个吧。屏阴分割式倒相我刚做了,效果差声音小。

补充内容 (2017-7-26 11:19):
补充更正一下,这个电路比屏阴分割式倒相电路增益更低。我用的6N6串联供电类OTL电路,效果都不好,还不如末级SRPP电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做完,还没调试。

古董老大你好!你的胆机调试好了吗?音质怎样?  需要注意的事项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是收集于网络,首先对共享这些资料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感谢分享,真是用心了,电路很经典,收藏备用。

楼主:
请诸位高手再推荐几个成熟的6N2  6P14推挽的图纸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做完,还没调试。

调试好没?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古董老大你好!你的胆机调试好了吗?音质怎样?  需要注意的事项吗?请赐教!谢谢

6n2阴极电阻1.6K,阳极电阻100K.其他不动。效果很好,反馈电阻适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2阴极电阻1.6K,阳极电阻100K.其他不动。效果很好,反馈电阻适当调整。

调试后元器件参数

网友C:
不错,有空也装个6P1推挽听听,最发愁的是推挽牛,大家有推荐的卖家吗?

网友:
这些图給初烧都很实用,只要焊接无误,稍加调整即可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空也装个6P1推挽听听,最发愁的是推挽牛,大家有推荐的卖家吗?

我买的是乐潘的输出牛(S-2001  220元/对)  电源牛(S-P115    170元/只) 准备做个6P1推挽自己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乐潘的输出牛(S-2001  220元/对)  电源牛(S-P115    170元/只) 准备做个6P1推挽自己玩玩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乐潘的输出牛(S-2001  220元/对)  电源牛(S-P115    170元/只) 准备做个6P1推挽自己玩玩

自己做吧!这价格可以做两台6P1推挽了。

楼主:
古董大哥你好!图中的电阻的功率符号 是代表多少W?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古董大哥你好!图中的电阻的功率符号 是代表多少W?请赐教~!谢谢!!

古董大哥你好!我查到了~呵呵

网友:
用6f2比较声....

楼主:
古董前辈你好~!我已确定用你这个电路制作,现备件中,敬请你把各胆的主要工作点给标注下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古董前辈你好~!我已确定用你这个电路制作,现备件中,敬请你把各胆的主要工作点给标注下好吗?

这段时间在医院护理病人,你先做,过一段时间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在医院护理病人,你先做,过一段时间再联系。

好的!谢谢!
你先照顾病人好吧!

网友:
管子需要配对。

网友:
N61的栅负压还差一点,达到-2V比较合适,可以加大36K电阻或同时减小两个51K电阻来达到。同时注意电流及功率不要超过允许值。

网友B:
我的6N1已经配对,但是用在这台机器上以后阳极电压相差23V,不知是什么原因。(用在别的功放上参数基本一致,用在这里就不一样了)

网友:
都是好电路

楼主:
谢谢古董大哥!我的6P1推挽小胆机已经开工了!装好后向你汇报!

网友(2017-09-13):
学习了,必须顶一个!

网友:
收藏备用。有机会也做做6P1

楼主:
我的6P1推挽小胆机 已装好,开声了,效果很震撼!待进一步调整好工作点后,给诸位坛友做汇报!

网友:
实践出真知,好好学习你的精神。玩好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用哪一个线路的。谢谢!

你好!我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
6F2推6P1不错

网友(2019-01-30):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这个电路

请教楼主:在下图红圈内为何要加了1个0.33R 的电阻?是何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是收集于网络,首先对共享这些资料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最后一图是1962年第8期“无线电”封底的图片,是冯报本得“双频带扩音机”经典电路,在八十年代我也装过一个

网友(2019-03-01):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这个电路

你这个电路做的输入灵敏度是多少?感觉输入0.5V左右的信号该失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这个电路

你这个电路做的输入灵敏度是多少?感觉输入0.5V要削顶了。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6N1已经配对,但是用在这台机器上以后阳极电压相差23V,不知是什么原因。(用在别的功放上参数基本一致 ...

你做的机器输入灵敏度是多少?用一般的收音头CD信号会不会太大了?0.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机器输入灵敏度是多少?用一般的收音头CD信号会不会太大了?0.5V左右

没测过,手机输出或者蓝牙都试过,效果不错。

网友:
经典电路标记下,抽的空闲也攒一台。。

网友(2021-01-12):
今天才看到,准备按这个线路做一个

网友:
按照电路制作成功,但是交流声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