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苏联301航空时钟,三种版本,有一全新

楼主(2017-07-25):
拥有其他版的朋友请上图分享

楼主:
网上学习了下,补充资料:
苏联原版应该叫ACS-1B/AChS-1B航空钟
在那个没有电子表石英表的年代,手表算个金贵玩意,不是人人都有的。因为没有数控加工设备,走时准确的手表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坦克、汽车、飞机等装备的仪表盘上都有时钟。飞机,尤其是战斗机仪表所处环境恶劣,低温、低气压、高过载、剧烈震动,要求航空钟能够克服一切外界不利因素。由于航空钟走时准确,受环境影响小,还被用于实验等需要精确计时的环境。
使用方法:
大表盘是正常的时钟,上面的小表盘是航时,记录飞行时间,没有秒针,时针12小时走一圈,白色方块代表已归零,按左下红色按键可开始计时,白色方块变为红色,再按一次停止,红色方块变为左红右白,再按一次恢复归零。
下面的小表盘是测时,用于飞行中测量时间长度,无时针,分针一小时走一圈。按右侧银色按键开始/停止计时。
左侧红色按键逆时针旋转上发条,发条上满后可走时120小时,按键拔起可调整大表盘时间。

楼主:
左上大螺丝可调整走时速度,中间两个银色螺扣用于把本体固定在仪表盘上,下面两个黑色旋钮是电木材质,旋钮下面是电极,可接入24-27伏直流电,电阻50欧姆,可加热至50度,防止高空飞行时机芯冻结。

网友:
这么完整、品相一流的原版前苏联航空时钟,并且还是三种版本,太难得啦!

网友:
我也有存..........比民用钟价值高

网友:
这个绝对是高科技

网友:
看着很高档

网友:
为有一个外观很新就是不走的,本地修表的说摆叉子断了他不会修
要修好就得再买一个拆配件。

网友A:
五十年代初的早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十年代初的早期版本,

谢谢,这个版本没见过,又有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