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4推挽摆姿势

楼主(2017-07-25):
天气太热,准备搞点事情!铝机相搞了半天基本成型,大家看看这6N2+6p14推挽哪个姿势比较合适!

网友A:
图1电源对输出干扰最严重,图2图3干扰能小点。注意:让电源牛的芯柱"轴心"和输牛的芯柱"轴心"垂直、且铁心"山字"平面也互相垂直。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太小,功率小,音质差 。摆放品字型好,电牛放中间,输出牛放两边 远离输出牛和功放管。

网友:
另换铁皮,0.8MM上,一次性做好 因天天看到自已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电源对输出干扰最严重,图2图3干扰能小点。注意:让电源牛的芯柱"轴心"和输牛的芯柱"轴心"垂直、且铁心" ...

继续摆!再请老专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太小,功率小,音质差 。摆放品字型好,电牛放中间,输出牛放两边 远离输出牛和功放管。

好主意,左右对称了!这两输出牛只是摆样子,还得重新找铁芯做过的。

网友:
底台不好看。

楼主:
酬和用了!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大小的铝板。铁板的加工费承受不起,自己加工也没有这能力

网友:
胆机底台设计 首先要考虑电牛与输出牛的感应问题  方法很简单   电牛接220V交流    输出牛P-P端接数字表200MV档    以两输出牛读到的MV数最小这时电牛与两输出是最佳位置   同时还要兼顾到其他另件的摆放   底板下得走线    底板上几大件协调美观    管子可以随便放 不受电牛干扰
摆放的问题  纸上谈兵吧不行的   应以实际的底台元件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摆!再请老专家看看!

这些摆法只是"山"字平面垂直了,铁芯的芯柱还没垂直!

网友:
老兄原来玩胆机,来看看

网友C:
这样摆仨牛的话,相互干扰比较大吧!摆放原则为:电源牛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方向(轴线),应与输出牛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方向(轴线)垂直,这样互感才小,上图你摆的各种轴线都是平行的,互感干扰大。用初中物理学的“右手定则”判定一下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摆仨牛的话,相互干扰比较大吧!摆放原则为:电源牛线圈产生的磁力线方向(轴线),应与输出牛线圈产生 ...

那就把电源牛放倒,让他躺下

楼主:
看来还得多多学习!再上两个姿势.

网友D:
最后这个还可以,以前的都不合理!!!BB两句:你这个输出牛也太换一对好一点的吧也不贵

网友E:
   N种方案中,从视觉和消除彼此的干扰看,最后的一种无疑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这个还可以,以前的都不合理!!!BB两句:你这个输出牛也太换一对好一点的吧也不贵

这小牛牛只是个样品,摆设而已。得重新找铁芯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RCA摆法,大名鼎鼎RCA是也

非常漂亮值得学习!用一首诗来形容,横看成林侧成风,远近高低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N种方案中,从视觉和消除彼此的干扰看,最后的一种无疑是最好的

谢谢!先摆姿势,长路漫漫啊!

网友:
牛牛太瘦了,壮硕的牛牛摆在上面才好看。

网友G:
前面的几种,电源牛和输出牛,他们之间会闹得不愉快。后面的就可以了。你可以只给电源牛通电,在灯丝上接上合适的负载,输出牛的初级接上高阻抗耳机,然后摆放位置。从耳机里听到的嗡嗡声最小,就是合适位置。楼主,再就是看到你的推挽输出牛,似乎太瘦了,没有一点点肉!这样低频效果恐怕很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的几种,电源牛和输出牛,他们之间会闹得不愉快。后面的就可以了。你可以只给电源牛通电,在灯丝上接上 ...

谢谢老师的详细介绍,学习了。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H:
上个电路图可以吗?参考一下,我也准备做一台,是6P1还是6P14纠结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电路图可以吗?参考一下,我也准备做一台,是6P1还是6P14纠结中~!!!谢谢

是6P1还是6P14何必纠结,如果手头材料充足就各搞台,听听看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P1还是6P14何必纠结,如果手头材料充足就各搞台,听听看效果了。

谢谢xiaotian99

网友:
为什么不用6N1做前级。P14 高跨导管子。用6N1也足够了啊。用了6N2还得引入很深的负反馈。6N3也行。还有这个出牛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姿势不同效果也不同,基本原则还是要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