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17-07-26):
我做了好几个矿石收音机都有这种情况:只要接地短波就会串进来,并且选择性严重下降,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的场管机则正好相反,你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接受的调频信号?

楼主:
我的就是中波段频率,不是调频段!

网友:
不知道你接的是什么地?在实际生活中,矿机接地一般使用水管,暧气管等自以为是接地的铁管,而实际上並非真的地。矿机接在真正的大地上,绝对不会出线你所有的问题。如果接地线不良好,这根地线就相当于给矿机又接入了一根天线,而且与原来的天线反相位的,自然会破坏谐振线圏的Q值,从而出现你面前的问题。

楼主:
回大千世界矿友:我是通过一根长线真正接入大地,而且用了铁块埋入大地的,是否长线的原因?

楼主:
我们这里的同学也搞过,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网友:
如果是天地线的阻扩问題可以加个天调,可以用可变电容或线圈,或用双回路加双调谐增加选择性。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弄个铁棍直接插进地里六七十公分,再撒把盐,然后接线比较好一点

网友:
不是天地线反相的问题。应该是地线太长太细,这根地线就等效成一个电感并联在你的电路上。
所以频率参数都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千世界矿友:我是通过一根长线真正接入大地,而且用了铁块埋入大地的,是否长线的原因?

你这根长线确定没有断?

网友:
你可能用的是并联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