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遥控电路板的毛病

楼主(2017-07-26):
如图:

网上卖这种板子的很多,淘了几个来玩,发现不怎么好使,毛病:

1. 遥控距离近,用原装钢丝天线仅1米左右,运气好的时候3米

2. 外接长一点的电线作发射板的天线效果有所改善,但如果用手碰到天线或板子什么部位就不灵了。更奇怪的是,如果把用一根短电线接到一颗螺钉上,它也不灵了。基本上只能用原装的钢丝天线。

发射板上有两个贴片三极管,没有晶振,不知为何如此不堪一用。

玩具遥控汽车我买过,板子跟这个是一类货色,貌似还凑合。

网友:
恐怕你需要对一下频率。那个接收板上有 27,35,40,49兆,你需要和发射机联调一下。性能好不到哪儿去但也不会坏到那么样。

网友A:
距离不行应该是频率问题。这种模块我有加购物车,但最后没有买,因为天线有点长了,再加上这种全是LC振荡的,可以说手指无意间碰下都会跑频吧!我最近在玩433MHz这种遥控,发射模块用波表器件稳频的!因此频率的准确性就有保障。昨晚焊了一个,但尝试发现距离超近,半米都不到!可以说塞在耳边吼一样才行!我估计是接收模块用的是超再生电路模块,因为这个模块较久了,频率肯定已经出现偏差,所以与发射机的频率一不匹配就会出现距离短的情况,我试过盲目地提高发射机工作电压,发现提升功率后似乎距离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效果微乎其微!接下来我准备焊一个使用由专用集成电路+晶振稳频的超外差接收模块,之前试过效果很好,距离超远!

因此总结:搞无线遥控太艰难了!发射与接收其中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失败!这种情况估计是两个频率不一样所造成,如果上面有微调元件可以尝试调一下。频率一但准确,距离会一下子变得好远合乎理想的!

网友:
成本决定质量,2楼基本正解。

网友:
作为玩具用遥控距离能有20米左右就足够了,再远被控对象超出了视野范围 。超再生电路的特点是电路简单灵敏度高,适合低成本的遥控玩具使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看了各位的回帖,在接收板上做了调节,现在控制距离暴增到7米,接收稳定 ,达到低端遥控玩具车的水平。

多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距离不行应该是频率问题。这种模块我有加购物车,但最后没有买,因为天线有点长了,再加上这种全是LC振荡的 ...

我开发过315m的lc电路的超再生防盗是,电动车用的,在工业园地面测试可以轻松遥控120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开发过315m的lc电路的超再生防盗是,电动车用的,在工业园地面测试可以轻松遥控120米

谢谢!关键点还是两个频率相同吧?您是通过细心调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吧?超再生接收其实灵敏度也不弱!最大问题还是市面上买到的那种模块,好多都是刚开始接收很好!但是日子长了之后,不知是受热涨冷缩影响还是空气中灰尘之类的细微影响,就开始偏移了!变得距离很短!相反晶振的稳定性可能比较有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关键点还是两个频率相同吧?您是通过细心调试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吧?超再生接收其实灵敏度也不弱! ...

是的,用扫频仪和频谱仪校对多两者中心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扫频仪和频谱仪校对多两者中心频率

哈!好多工具!是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