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整流管老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7-07-26):
我厂有一台400A的直流焊机,出现故障灯亮的故障,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焊把线双向都为0,怀疑整流管击穿。拆开焊机,发现上中板为一套,共两套板子,电路排布基本一样,一个板子有12个D92-02整流管,挨个拆卸整流管并测量,找到一个管子,其中一组已经短路,重新测量输出端,发现断路故障已消除,装上管子,开机运行没有毛病,大电流也没问题。问题是过一段时间又坏了,还是整流管的问题,屡次更换有5次之多,故障集中在一块板子上面,怀疑散热不好,就把两个风扇掉了个个,还是那块板子坏。请问可能的问题在哪里,如何测量。另外有次还出现过电流增大的故障,就是实际显示的电流不大,但是根据经验来看电流不小。不太清楚电焊机内部逻辑,显示电流应该是从分流器检测得到,所以分流器故障可能性不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直流电焊机(整流器)坏了一个管子,不能随便换一个同型号的就了事。我们单位有一台1000A的镀铬整流器,坏了一个整流管,我们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没用多长时间又坏了,又换上一个没多长时间又坏了两个,原来的也坏了一个。给厂家打电话质询,厂家让把全部整流管都拆下来,发回原厂。发回来的这套一直用到现在,有十多年了。估计这种大功率整流装置,对管子的一致性要求比较严,随便换一个达不到要求。

网友:
每个二极管都有吸收电路,就是预防反向电动势击穿二极管,二极管坏了必须查这个二极管吸收电路

网友:
以后生的费事。直接用二手德国赛米控或者英飞凌的二极管,耐压值可以达到1000V以上,电流600A

网友:
晶体管击穿一般就是过压,过流过载,过热所导致的,对症施治即可

网友B:
是不一定击穿某一只?还是始终烧坏你换上去的那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一定击穿某一只?还是始终烧坏你换上去的那一只?

就那一个位置的换的次数要多点,紧紧挨着的这个的坏了一次,隔了一个的也就是挨着第二次坏的那个也坏了一次。基本上就在那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那一个位置的换的次数要多点,紧紧挨着的这个的坏了一次,隔了一个的也就是挨着第二次坏的那个也坏了 ...

输入电压过高吗?多少V,管子引脚上串磁珠了吗?或者是管子自身质量就不好

网友C:
整流管是单管还是串并联?有没有RC吸收电路?提醒你检查整流管附近的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过高吗?多少V,管子引脚上串磁珠了吗?或者是管子自身质量就不好

电压不高,用的三相的电,肯定不到400V。磁珠原来上面有的,我换管子都套上了。算我买的管子自身质量不好,那旁边的管子也坏就说不过去了。空载电压80V左右,网上查了下,空载电压也不算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是单管还是串并联?有没有RC吸收电路?提醒你检查整流管附近的RC吸收电路。

电路原理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变压器带四个D92-02,每个变压器整流后又并联输出的。RC吸收回路我换过电容,测量电阻阻值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焊机(整流器)坏了一个管子,不能随便换一个同型号的就了事。我们单位有一台1000A的镀铬整流器,坏 ...

这个疑问我也有过,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挑选了一个跟原来的管子比较接近的,然后换上,最后还是坏了。看网上说的,坏了一个换上,也就没在意。要是这样的话,这东西对原件也太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疑问我也有过,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挑选了一个跟原来的管子比较接近的,然后换上,最后还是坏了。看 ...

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厂家,厂家说就要求这么严。你用万用表只能测量正反向电阻,其余的测量不了。别自己换管了,跟厂家联系重新组合一套管子。

网友:
普通的大电流整流,用多个二极管并联,一般要串联一个均流电阻,但在电焊机这种大电流下,回路电阻是越小越好,所以是不用均流电阻的,主要是靠器件的同一性来保证。如果你换上去的二极管压降比其他的小一点点,那通过的电流可能会大很多,所以,要换就要换全部,或者挑在大电流下压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疑问我也有过,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挑选了一个跟原来的管子比较接近的,然后换上,最后还是坏了。看 ...

自己用万用表是无法做到管子一致性的匹配的,厂家都用晶体管测试仪,综合测试分析,再说,厂家采购的管子肯定比咱们在零售商店买的质量好很多,就算他们采购的管子参数达标,焊机厂家都要进行筛选匹配,这么大的工作电流,管子参数差一点点就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图看看!!!!!!!!!!!

原理图吗,我这里也没有,只是网上找的部分电路。

网友:
    并联的半导体原件要求一致性的,建议你把这些整流管一次性全部更换,最好能换参数更好的。注意并在整流管上的电容是否异常

网友:
查一下中板变压器交流电压,会不会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变压器带四个D92-02,每个变压器整流后又并联输出的。RC吸收回路我换过电 ...

电路原理图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变压器带四个D92-02

你附的图纸是8个整流二极管,D92-02是二极管型号还是位号?

网友:
把坏的换了,再增加两个,参数尽量一致

网友(2017-08-31):
学习了,大电流管子出厂的时候都有一个合格证,有参数的

网友E:
应该用示波器查看它的二边的波形一样吗?烧管的那边波形的尖峰陡的厉害吗?如果是波形的尖峰陡的厉害那就是有可能驱动电路的模块周边有变形的器件。

楼主(2018-12-20):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示波器查看它的二边的波形一样吗?烧管的那边波形的尖峰陡的厉害吗?如果是波形的尖峰陡的厉害那就是 ...

示波器测量还要隔离什么的,很麻烦。听人说有时候风扇会不转,就把风扇直接都焊到电路板上了,最近也没有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量还要隔离什么的,很麻烦。听人说有时候风扇会不转,就把风扇直接都焊到电路板上了,最近也没有 ...

半导体器件击穿是电压高造成的,而烧断(开路)是由电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导体器件击穿是电压高造成的,而烧断(开路)是由电流过大造成的。

提醒我了,坏的都是击穿短路了。不是有热击穿这个说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我了,坏的都是击穿短路了。不是有热击穿这个说法么

热击穿好像锗管里有。查一下你的震荡波形是否正常,造成输出波形异常击穿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