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达后面接黄色的电容,作用是啥

楼主(2017-07-26):
看到好多的玩具里面的电机后面后接一个电容,电容的作用一般是储能作用,但是在电机后面起到什么作用,这个的参数值一般是怎么确认的,麻烦大神解答一下。交流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在这一块一样要求嘛?(新手第一次发帖有问题望管理员不要扣分处理)

网友(2017-10-19):
消火花,防电磁干扰

网友(2017-07-29):
应该是消火花作用,防止干扰。

网友:
电容是分相电容,让单相电分离为相位相差90度的“两相”电源,绕组间存在相位差才能让转子转起来

网友:
直流电机,这两个电容一个是稳压一个是滤波。小电容是瓷介电容,过滤高次谐波的。防止电机产生的高次谐波电压干扰其他电路。大电容是虑低次谐波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直流(有刷)电机么    104电容? 抗干扰   据说有消火花的作用

网友:
一直疑惑 看到两位的解答了解了

网友:
看了二三楼的回复,涨知识了

网友:
以前在收录机电机上并过,可以减小噪音。

网友:
消除干扰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有两个作用1是抗干扰2是消火花用以减少火花引起的对铜头和碳刷的磨损

网友:
我们做方案的时候,玩具这种方案,有电机的,EMI不好过。经常会在电机两端并个电容,辐射和将不少

网友(2017-09-16):
就是消火花

网友:
抗干扰,减轻干扰电波的影响。

网友:
直流电机上的的确是消火花电容,很多cd机录音机的驱动电机都有这个电容,另外很多电源开关的2个电极上也并联电容,达到消火花的作用保护触点和降低干扰的作用,单相异步交流电机的是移相电容

网友(2025-03-05):
消火花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