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张win7光盘,在不同机器上安装后有的是IE11,有的是IE8

楼主(2017-07-26):
如题,有朋友遇到过这种事情吗?我现在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都散了吧,楼主来搞笑的,看看这就是答案  “结论是:我自己记忆误差,因为其他机器都是两三年前装的系统,有可能是WIN7原装自带IE8,然后我自己升级到IE11的。”

WIN7官方安装包不可能有IE11的,不解释

网友:
有可能安装的过程有网络在,自动升到了IE11。

网友:
不太可能;Win7嵌入的内置式浏览器不会是双版本,倒是win10,除IE外,额外提供了Edge,没听说win7也这么干了。

楼主:
前几天单位淘汰一台Lenovo扬天T4900d,原机是G540的CPU,手头正好有块G1610CPU,就给换上了,其他一切原配。用win7sp1光盘装系统,bios里设置无论是UEFI模式还是普通BIOS模式,装好32位系统后自带的浏览器都是IE8,此时网卡驱动还没有,是不可能上网的。又换win7sp1的64位光盘装,64位的不能在UEFI模式下装,改成一般bios模式,装好后也还是IE8。上微软官网去想升级成IE11,无论如何也不支持,找到IE11的下载链接,点下载没反应。又用360软件管家来升级到IE11,也不成功,当时提示的什么忘了。
同样的这两张光盘,在其他机器上装好后原生就是IE11,绝对不是上网升级的。没搞懂T4900d那台电脑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单位淘汰一台Lenovo扬天T4900d,原机是G540的CPU,手头正好有块G1610CPU,就给换上了,其他一切原配 ...

ie也是分32和64位区别的,EIE11_ZH-CN_WOL_WIN732和EIE11_ZH-CN_WOL_WIN764,另外,还有语言版本

网友A:
是不是那种什么合盘,有安装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什么合盘,有安装管理器?

不是,是原装win7旗舰版光盘。

楼主:
不甘心又在另外的机器上安装原版旗舰版win7,装好后还是IE8。结论是:我自己记忆误差,因为其他机器都是两三年前装的系统,有可能是WIN7原装自带IE8,然后我自己升级到IE11的。
原版的旗舰版win7系统非常稳定,装好后就没出过问题,所以也没经常弄系统,也算给自己找个台阶、接口吧。

网友:
早期的WIN7安装盘 非SP1的 默认联网自动更新系统软件  后来不知道了 只用早期的系统 唯一的好处就是功能全 WIN7桌面工具全带 现在的SP版本桌面工具就一两个

楼主:
原版win7旗舰版装好系统后马上想升到IE11是不行的,要装好所有补丁后才能升级到IE11,呵呵。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一个U盘同一个系统给同一台做系统  一次要开机密码  一次没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甘心又在另外的机器上安装原版旗舰版win7,装好后还是IE8。结论是:我自己记忆误差,因为其他机器都是两 ...

看完回复,有种张震岳主持的科学探索的味道。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碰到过,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甘心又在另外的机器上安装原版旗舰版win7,装好后还是IE8。结论是:我自己记忆误差,因为其他机器都是两 ...

原版win7光盘无论64还是32位都是IE8,那个时候还没有IE11.装完是IE11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装好后升级了,另一种是不是原版光盘。

另外IE11有安装包的,但是安装时候必须联网。

网友:
原装win7旗舰版光盘。ie11还没有

网友:
安装后IE自动升级到了IE11而已。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微软不会这么搞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