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驱动哪家的好?

楼主(2017-07-27):
这个万能驱动是指安装完系统后任何驱动都没有的情况下,网卡也无法上网。这时用U盘上的万能驱动来安装,自动识别硬件然后安装各种驱动。

网友(2017-08-31):
我用过的都野蛮的安装其它软件

网友(2017-07-27):
好像没有万能驱动;一般装完系统都可以上网(7以上几乎没有漏掉网卡的情况),万一没装上,那就备个网卡驱动吧,只要有网络,什么驱动“大师”“精灵”“鬼魂”的,到处都是。

网友:
IT天空的万能驱动吧,发不了链接,自己上网搜下吧。
推荐这个,不过目前只支持WIN7和WIN10,但几乎主流设备都有驱动了。

网友:
我用的是万能驱动助理,离线可用,普通机器基本一次性搞定所有驱动

网友:
一般用驱动精灵

网友:
见得比较多的是IT天空,不少ghost安装的时候就是这个。

网友:
驱动精灵就可以

网友:
下个万能驱动,自动检测升级,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网友:
比较多的是IT天空

网友(2017-08-31):
我一般用驱动精灵万能网卡版   安装后自己就检测提示安装网卡驱动   然后联网后安装别的驱动

网友:
驱动精灵万能网卡版 +1

网友:
我用驱动人生

网友:
只要备个离线万能网卡驱动,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没什么讲究。。我用360驱动大师网卡版

网友:
用万能驱动好几年了。  IT天空的。

网友:
用这类东西是方便,但是小心狗皮膏药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10-24):
驱动精灵都可以

网友:
个人用驱动精灵比较多,但现在也是越做越垃圾,广告太多,附加开机进程也多,一般都是用完后就卸载掉。

网友:
关键是先搞定网卡驱动,然后就好说了:精灵、大师什么的

网友:
用驱动精灵,自己检测硬件然后就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