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更换电池

楼主(2017-07-27):
港版5S已经用快3年时间了,电池掉电快,从60%一下就掉到了20%,
每天轻度使用都要随时充电,蜂窝网络都不敢一直开着,外出都得备个移动电源,
非常不方便,就想着买个电池自己换了

网上买的电池,挺牛B的名字,“核能”电池

先把手机关机,其实没有必要如网上所说的把电用完,满电也是可以换的,也不需要拆卡托

用送的拆机工具,五角螺丝刀拆除底部两颗螺丝

用吸盘吸住屏幕返回键这头,不能使劲拉,最好的办法是一只手拉吸盘,一只手用撬片撬左下角的空隙处,慢慢的把屏幕撬起来,这样最保险,也最轻松

把屏幕翘起来大概1CM的样子就不能再拉了,里面有指纹识别排线,拉断了的话指纹识别就废了,用撬棒把排线的卡扣撬开,用镊子取下卡扣与排线扣

取下排线就可以把屏幕抬起来90度了

再把电池排线扣上保护板的两颗螺丝拆掉,把保护板取掉

用撬棒把电池排线扣撬起来

关键的时候到了,网上的教程要求把屏幕上的三个排线取下,把屏幕拆掉再换电池,但这个存在风险的,特别是那两长两短的螺丝就是最大的坑啊,装错了话就把主板报废了,
我的就是直接拆电池,没有拆下屏幕,把背胶头拉出来卷在螺丝刀上,用力匀速转动螺丝刀

直到把背胶全部拉出来,这样做的话比直接用手拉稳当,不容易拉断,如果拉断了就只能用撬棒撬电池了,那样就容易把电池撬坏,最后用刀把螺丝刀上的胶削掉,
(为了释放出另一只手配合拆电池,在屏幕与主板间放了一个东西顶住屏幕)

电池完整拆出来了,没有损坏,如果要撬电池的话,建议还是把电池放电完再撬安全点,以下是网上买的电池(左边),原装电池(右边)

把新电池换上,扣好电池排线,装上保护盖,开机试试,测试一下充电

没有问题的话就装回去,安装指纹排线要小心,因为空间有限,用镊子对准按下去,听到扣到位响声就可以了

再把排线卡扣扣上(注意方向)

装回屏幕时注意先把听筒那头卡扣对准并装进去

将屏幕慢慢用力合上(力度适中),用手指轻按屏幕确保屏幕完全合上

屏幕完全合上后,拧上五角螺丝。然后开机测试功能

用电池检测软件测试一下,电池容量1550mAh,循环次数为0

电池状态极好,损耗为0

原始数据

可用时间

到此为止,电池更换完成,电池充满电,中度使用可以用一天,轻度使用的话可以用两天,最主要的是不跳电,电量是逐渐降低;

目前来看电池还是不错的,就看能坚持多久,后续再来反馈,谢谢大家!

网友A:
   发的很详细,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不知道电池(网上买的?)怎么样,给准备自己换电池的网友有什么建议。

网友B:
也准备自己换果5电池,非常有用的帖子,谢谢,

网友C:
恭喜换电池成功。
带内扣,无损拆开有点难。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换电池容易,不知楼主换过充电的故障U口、摔坏的屏没有,那个需要技术,作风严谨,一丝不苟才行!

网友E:
不错,描述的很详细。我用的是 5, 电池还行,但在一年多前坛子里买了一块电池,可一直也没换,因为现在充满电还可用一天半到两天,所以那块电池还躺在抽屉里。哪天非换不可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很详细,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不知道电池(网上买的?)怎么样,给准备自己换电池的网友有什 ...

谢谢认可,这个电池就在论坛买的,目前还是比较稳定,轻度使用可以坚持两天,电话加微信的话一天一冲也行,我不玩游戏,没试过能玩多久,后续有情况再来反馈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准备自己换果5电池,非常有用的帖子,谢谢,

谢谢支持,5 的话没有指纹排线应该还好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换电池成功。
带内扣,无损拆开有点难。

谢谢鼓励,苹果这个设计的话还是方便,屏的左下角有预留,用吸盘吸住,再用撬片可以撬开的,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换电池容易,不知楼主换过充电的故障U口、摔坏的屏没有,那个需要技术,作风严谨,一丝不 ...

谢谢支持,我不是专业维修手机的,修主板换零件那是技术活,要求很高的,我就只能换下电池屏幕总成这些大件还可以,按教程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描述的很详细。我用的是 5, 电池还行,但在一年多前坛子里买了一块电池,可一直也没换,因为现在充 ...

5用了这么多年电池还能坚持,看来保养的不错

网友F:
多谢分享心得经验。讲得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我不是专业维修手机的,修主板换零件那是技术活,要求很高的,我就只能换下电池屏幕总成这些大 ...

    看你上传的图片,做事很严谨,你可不要骗我,我这修手机的朋友经常搞,我也就是知道一些大概方法而已,楼主不用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心得经验。讲得详细。

谢谢支持!

网友:
这个技术活,赞一个

网友G:
更换电池其实并非难事但现在市场电池让人担忧续航问题 建议更换电芯 我曾更换过 既然有了原装保护板也能更好地选择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电池其实并非难事但现在市场电池让人担忧续航问题 建议更换电芯 我曾更换过 既然有了原装保护板也能更 ...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现在把原装电池保留着,就担心万一这种电池出了问题,还可以补救

网友H:
我也换过,刚开始卖家发第一块来时,不懂是我的原因还是它本身的问题,电池排线断路,又让他寄了个过来,换好后现在用了四个月了,都挺OK的

网友I:
恭喜换电池成功,可惜我用不到了,以后很过很多了

网友J:
教程做的不错,图文并茂,不过如果胶抽断了,建议还是把屏拆了再把旧电池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换过,刚开始卖家发第一块来时,不懂是我的原因还是它本身的问题,电池排线断路,又让他寄了个过来,换 ...

卖家这么爽快,说补货就补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换电池成功,可惜我用不到了,以后很过很多了

谢谢支持,为了大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教程做的不错,图文并茂,不过如果胶抽断了,建议还是把屏拆了再把旧电池拿下。

谢谢指出,我特别说明拉背胶的方法,其实只要方法得当,背胶还是蛮方便拉出来的,这点还是挺佩服水果的!

网友K:
作风严谨,一丝不苟

网友:
背胶还是蛮方便拉出来的,这点还是挺佩服水果的!

网友:
太有用的贴了

网友:
   看你上传的图片,做事很严谨

网友L:
有两个手机,也是电池不行了,一直没动,主要是没信心,现在看到了这个帖子,准备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作风严谨,一丝不苟

谢谢支持,你们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楼主:
谢谢你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两个手机,也是电池不行了,一直没动,主要是没信心,现在看到了这个帖子,准备动手了

看来可以下手了,但这个因每部手机的差异或者电池存在差异,出问题不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可以下手了,但这个因每部手机的差异或者电池存在差异,出问题不保哦

哈哈,当然滴。网络是个好东西,好多和你一样的无私分享者,俩手机都被我找到换电池教程了,包括注意事项和细微的小心之处,大赞楼主这样的奉献者!

网友:
感谢分享,还得动手能力强才行

网友:
恭喜换电池成功。

网友:
楼主耐心直播赞一个

网友:
这样的帖子需要保留下去总有一天 用得到

楼主(2017-09-01):
引用 网友M:
这个帖子是别人的也算

呵呵,从哪里确认是别人的呢????
我说过,有些图片自己一个人操作不好拍,从网上找到,但大部分是自己的,还有文字都是自己一个一个码出来的!
虽然写的不够好,但给新手换电池还是有点帮助吧

网友:
看过程很详细了,谢谢。
有4S,5S,6S,三个机器,不同地方都在用。4S那个电池实在不行了,也考虑换电池了。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胶粘得太紧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想给我的5S换块电池  看了楼主的帖子信心更足了

网友:
非常有用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