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铝丝怎么焊?

楼主(2017-07-27):
98还是99年买的管子,被我当整流管用接车上的灯泡把基极烧断了,估计芯片还是好的。昨天锯开尝试焊住,结果不粘锡,有简单方法接上吗?不行就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焊试试看吧。

细铜丝绕在引线上,另一头直接焊在引出脚。管子假的吧,芯片挺小的

网友:
厂家是用超声波焊接的,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点焊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铜丝绕在引线上,另一头直接焊在引出脚

此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铜丝绕在引线上,另一头直接焊在引出脚

那线很软,不好绕,而且这样焊住感觉不可靠。

网友C:
铝焊油,去淘宝,有备无患,铁管脚、铝线、中周壳统统不在话下

网友:
扔了吧,看着不是啥好货

网友D:
这个2955管子的芯片太小啦。山上的可能性很大,没啥修复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焊油,去淘宝,有备无患,铁管脚、铝线、中周壳统统不在话下

什么名字?找到个特殊焊锡丝,可以焊不锈钢等,铝要求是纯铝,不知道这硅铝行不行。
别人那里有灰水,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955管子的芯片太小啦。山上的可能性很大,没啥修复意义了。

确实芯片很小,需要严重降额使用。不过一般买到的也就是个这吧?这还是98年的,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网友E:
楼主焊接之前还是用表量一下吧,虽然是基极,不过能把里面的金丝(实际上可能就是楼主说的硅铝线,不过很多时候大家都叫金丝的)烧断了,电流不会小,估计基极已经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焊接之前还是用表量一下吧,虽然是基极,不过能把里面的金丝(实际上可能就是楼主说的硅铝线,不过很多时候 ...

通的,线太软不能仔细量。

能焊铝的特殊焊锡丝倒是可以买一卷,看着不错,没准儿焊啥。不过这些东西估计腐蚀性较大,那么细的硅铝丝根本经不住腐蚀,即便焊住也不敢用,或者自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的,线太软不能仔细量。

能焊铝的特殊焊锡丝倒是可以买一卷,看着不错,没准儿焊啥。不过这些东西估 ...

就我知道的,晶体管制造厂焊接金丝是用的超声波焊接,不过我看你要找到这样的设备基本上是不可能了,从图上看,基极的金丝还有一点,目前来看,要焊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可以采用压接的方法,就是在那个基极的脚桩头上用焊锡焊接一个磷铜皮一类的弹性比较好的金属片,整 一下形,成为一个向下压的压接口,然后下面再垫一小块PCB板,将留下来的一段金丝压在这个金属片下,因为基极电流不会太大,这样压接是可行的,当然,如果基极脚的桩头留下得比较长,也可以套丝,用一个小螺母压住那个金属片的,或者在上面打孔攻丝,用螺丝压接,这些可能对于手上工具不多的人来说有点困难,不过前面说的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管就没有价值去折腾了,为焊好它所付出的代价比买新的可能还要大。

楼主:
买了特殊焊锡丝,先把快餐杯的把子焊一焊,真的把不锈钢焊住了。试焊铝合金薄片,效果不好,能沾上,不是全面浸润,只能沾局部,人家说的是要纯铝,铝合金不行。硅铝没焊住,太细又软,不好操作。没戏了,扔了。
用完的焊锡丝把端口夹扁涂胶保护,不知道用不用这样做,原焊锡丝是两端这样封的,可能需要。25元促销价包邮,相对普通焊锡丝贵了很多。

楼主:
Icm=15A,那么细的丝5A都悬。扒了看看,好小啊,1.5x1.5mm,这是最差的了吧,还有更糟糕的吗?

网友(2021-01-12):
93-99年的时候正是山货流行的时候,那时候想买个真货真是太难了,连充电电池都是假的。

网友:
楼主早该扔了那三极管pn结“通了”的东西。

网友:
需要相同材料,熔极焊,冷焊、点焊

网友:
买台键合机焊上。

网友:
为了一点剩醋需要买5斤河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