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洁后级功放

楼主(2017-07-27):
6n1与2sk2955/2sj554组成OCL电路的最简功放,无负反馈,电源为开关电源。

补充内容 (2017-7-27 16:07):
目前功率管静态电流调整为150ma,运行一段时间再加大静态电流看看效果。

补充内容 (2017-7-27 16:09):
电路图再3楼,欢迎各位指导

补充内容 (2017-7-31 09:36):
上面的写错了,电路是OTL的,不是OCL。

楼主:
仿真电路已共享在百度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看看(pan.baidu.com/s/1jIaHbwE),谐波失真可以自己仿真测试看看,我测试了谐波失真1%的数据,20hz时输出功率30W,1khz时输出功率31W,20khz时输出功率21W,仿真数据是比较理想的,谐波失真在1%以下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一般家庭用这个功率应该是能满足要求的了。
功放电路图(加阴极跟随器).jpg

楼主:
机箱为一台二手专业功放的,内部的东东全部拆除

网友:
6N1我有3大盒  全是曙光J级,放了几年感觉没用就送人聊

楼主:
才把电路图整理好,请各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目前功率管静态电流调整为150ma,运行一段时间再加大静态电流看看效果。

网友A:
这个做出来音质如何,有成品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出来音质如何,有成品没

音质没仪器测过,自己听着觉得挺好的,功率管的静态电流才300ma,还不敢加大试,稳定后加大电流看。

网友B:
不错!
但,这个是OCL?
.........

网友:
大环路无负反馈,能稳定工作,不失真,就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但,这个是OCL?
.........

是OCL,OTL因无负反馈中点电位不稳定,怕烧喇叭。

补充内容 (2017-7-31 09:37):
写错了,电路是OTL的。

网友:
我就看到了电路中存在负反馈。

网友C:
跟8楼同疑!OCL应该无输出电容吧!

网友:
出成品没有?

网友:
感觉电路不错,中点电位偏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但,这个是OCL?
.........

写错了,是OT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8楼同疑!OCL应该无输出电容吧!

写错了,是OTL电路。

楼主:
已经做好了,用旧货市场淘到的MSP2300旧机箱。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做过,用的是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做过,用的是场效应管

电压放大我也用场效应管k2645做过试验,声音没电子管的好听,有点生硬,动态也差。

网友E:
功放管的输入合成电容是4700pF左右,6N1内阻是多少?这个我不清楚。假如6N1输出内阻并联20K负载电阻的总阻抗在10K欧的话,加上每个栅极还串联了470欧的电阻,那么功放级的频响最多在3.3KHz左右,这仅与老式电话线路的频响相当,声音能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好了,用旧货市场淘到的MSP2300旧机箱。

真心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管的输入合成电容是4700pF左右,6N1内阻是多少?这个我不清楚。假如6N1输出内阻并联20K负载电阻的总阻 ...

能推荐一下输入电容小的场管吗,K1058/J162输入电容相对小一些,还是负温管,准备换了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输入电容小的场管吗,K1058/J162输入电容相对小一些,还是负温管,准备换了试一下看看效果。

作开关管用的场管没一个输入电容小的,只有靠低内阻的前级推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开关管用的场管没一个输入电容小的,只有靠低内阻的前级推动才行。

用夏新C20播放器播放无损格式巫娜的清尘雅琴,用小米3的原装耳机和本功放对比,感觉本功放的高低音都不比耳机的差。

网友F:
功率多大。感觉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F:
增加推动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多大。感觉放大倍数不够

用仿真软件仿真看电压放大倍数30左右,已经够用了,功率3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推动级更好。。

过段时间加一级阴极缓冲看看

网友:
这个胆石混合电路输出功率多大?声音好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加一级阴极缓冲看看

可以复杂点弄个电子管BTL输出程式的功放

网友:
50V供电  。输入300MV输出要达到交流13V 以上。 4欧负载

楼主:
输入要600mv在8欧负载才可以达到30W的功率

网友:
成品又没没有

楼主:
这几天又想了一下,对电路做了简化,并采用6只1N4148做为温补,电路修改如下,大家看看行可行吗?

补充内容 (2017-8-1 15:36):
这个电路仿真结果不太满意,改进后的电路在37楼。

简化后的电路

简化后的电路

楼主:
这是改进电路在10W输出时的仿真结果,加了一级直耦阴极跟随器,仿真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总谐波失真在3个频点均低于0.5%,全胆机即使加了负反馈因输出变压器的影响也很难做到这么低的。

10W输出20hz仿真结果

10W输出20hz仿真结果

10W输出1khz仿真结果

10W输出1khz仿真结果

10W输出20khz仿真结果

10W输出20khz仿真结果

网友:
关键是声音是否好听?有沒有胆味?

楼主:
没改的电路和6P3P推挽功放对比声音听着差别不大

楼主:
后级管子换为K413/J118不知效果如何,有用过这对管的坛友说说看。

楼主:
我想把6N1的阴极电容换为1uf的无极电容,主要是补偿场管输入电容对高频的衰减,输出电容因为是OTL电路不能取消,改进的电路今晚就可以通电试听了。

网友:
电流调整电位器开路输出管会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