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无线话筒录音

楼主(2017-07-27):
相信大家都去过会场,会场主持人用话筒在说话后经过调音台加了混响从喇叭里播出来,声音都有混响,用录音设备去录音在加上周围环境噪音,录音听的时候都不清晰,虽然环境噪音可以用软件编辑去除,但是混响去除不了。

所以想求教坛友,
1.有没有电路图,想自己制作直接接收无线话筒频率信号,从话筒直接录音,这样音质肯定相当好。
2.如果可以最好是能自带搜索频率功能,这样话筒声音每次只要去搜索就行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录音主要看调音师的,都可以人为干预。
直接从接收机取信号就行了。
其实接收机也有混响功能,一般人声没有混响很难听的,加不加调音师说了算。

音频处理要比视频难得多,如果把人声单独录音再合成,难度很大,对口型、对现场声、对伴音,不但要同步,还要考虑人声的大小。不如通过调音台一次到位方便。

现场效果肯定没有录音棚的好,不少歌手、演员、主持人都是事先录好音,然后到现成装模作样。但很容易穿帮,如边唱边跳,话筒离得天远,但声音没改变,有的口型对不上,所谓的假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主要看调音师的,都可以人为干预。
直接从接收机取信号就行了。
其实接收机也有混响功能,一般人声没 ...

难听与否没事,主要是想录音清晰,不要要混响之类的,只是想取样“干音”。因为是台下观众,不可能让你连线上调音台去去音。而且我也只想用接收话筒电波方式来录音。

网友:
无线话筒(带接收机),很多很普及啊。
有业余的几十元,家用的几百元,专业的几千元,大型演唱会的几万元(远距离,自动锁频,多路同频等功能)。
接收机一般都有多路输出,一路到调音台,其他输出的音频信号可以单独录音。

如果在现场(台下),只录话筒的声音,你必须知道他用的话筒的发射频率,业余无线话筒的频率,可用调频收音机接收。通常每个无线话筒的频率不同,发射距离不同,可用高灵敏度宽频自动扫描接收机接收,但不是专门配套的,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商品无线话筒的频率范围很宽泛的,绝不限于调频广播的范围,曾见过800多兆赫兹的无线话筒。

网友(2017-09-08):
    那你首先得知道舞台上用的无线话筒接收部分的型号和使用频率,这样才有的放矢的找到同型号的接收部分,再调到相同的接收频率才能够收到录音所需要的信号。这只限于舞台设备固定使用。若每次舞台上设备使用的不同那就不行了得用有搜索功能的。制作那可费劲了,得多大成本,建议你买成品或拿其它设备改装。

网友:
支持支持 折腾无止境

网友(2017-11-15):
舞台用的无线话筒都是配对使用的,一般的收讯机收不到信号,即使接收频率相同,载波能收到,音频信号都解不出来来。都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这个想法我想应该是一发多收的一个范例

网友:
不想录观众可以,拿个线圈感应音箱的磁场即可。曾经,嫌村里的大喇叭的声音听不清,墙上放个接触器线圈,连到收音机上(记不清是直接低放还是加了一级)。村里的喇叭响时,收音机也会响,没有了回音,清楚多了。距离约150米。

网友:
不过现场有很多灯光,可能会形成干扰

网友:
9x年,高中时自己做过一个,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

网友:
录音效果好赖跟有线无线话筒无关,不受条件限制一般在隔音录音室使用高宽带高灵敏度话筒进行录音采集,如果现场录音那就必须采用指向性话筒,这种话筒对住张三嘴巴只能录张三说话,而李四同时说啥不会被录进去的,野外风大还有防风话筒。

楼主(2024-02-20):
谢谢各位坛友回答。好久没上来过了,今天上来,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回答。好高兴。

网友:
问题出在人在观众席,手持设备(手机相机录像机等)都是高灵敏度全向录音。解决方法很多:一、手机可以使用无线录音麦克风(有安卓、c、苹果三种),把麦克风夹在舞台(或者音箱)附近。二、相机录像机可以把内置全向麦克风改为高指向性麦克风,或外置高指向性麦克风。三,高端设备有音频输入,买一套无线音频传输,接扩音设备输出,得有熟人。综合,方法一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