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置耐压表表头维修。

楼主(2017-07-27):
手头上有件日置3490的耐压表,表头估计是摔坏的,测表头两根线不通。打开表盘拿出表头是这样的,可以看见正面有根固定线圈的引出线断掉,反面的线圈引出线完好。估计正常时靠正反面的引出线固定表头线圈在磁刚间隙中间位置,现在断掉一头,线圈落下不能灵活摆动。找找矿坛里有没修表头的高手能给维修下啊。

网友A:
张丝表,张丝断了。
不熟悉、不懂原理的人维修有点难度。

一般张丝都断在根部,有一定余量,重新焊接后调整张力即可。
难在此表没有张力微调,焊上即定型,虽可用但准确度大打折扣。
需要多次摸索确定其焊点(张丝绷紧的程度)。生产时有张力计一次确定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丝表,张丝断了。
不熟悉、不懂原理的人维修有点难度。

多谢前辈指点,看来修好有些难度了。再请教仪器用这种张丝表头优点在哪里?可以用一般的指针表头替换掉吗?

网友:
张丝直接连接动圈,无需轴承,减少了摩擦。
张丝表头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如检流计。

看似内磁表头,换表头可以,但要知道此表头的内阻和灵敏度,还要考虑安装尺寸。

建议:还是找个动手能力强的人帮修复比较好。实在不行再换表头。

网友:
不好修,换新的

网友:
张丝断了,没有原型号张丝换就无法修复,而且焊张丝也是一个技术活,

网友:
我有3451-13张丝表头

网友(2025-01-29):
认真看帖子!认真学习!用这两个维修调修张丝表头是否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