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打理好了一台108-1

楼主(2017-07-27):
主要问题是电流档线绕电阻断路,导致表头闭合分流回路断开使得全量程所有档位指示全偏高很多。手头正好有个配件表,摘下对应位置的线绕电阻,复测完好,更换,测试各档位都还很准。
突然喜欢上了这种类型的指针表,体积适中,提起来很有量感,尤其是转换开关手感很好,定位清晰耐用。直流灵敏度5K/V属于中等灵敏度,但是交流也是5K/V,却比常见的500、47之类的要高了,后者交流内阻是4K/V

楼主:
这是一台震华1965年出品的108-1.迄今已经52岁。打理万用表也是有些窍门或者基本规律的,在保证表头完好的基础上,先简单测试一下各档的量程,如果仅是少数档位不正常对应检查就可以了。如果是全部不正常,那么就要从电流档开始检查,因为电流档是其他档位的基础,只有将电流档正常了才可以保证其他档位正常,否则越修越乱

网友:
这表字盘都发黄了,应该是年代比较久远。修复后又可以焕发青春。

网友:
这表好老了

网友:
是一只老表,小时候看老师玩真神了

网友:
历史的美好回忆

网友:
家父有这样一台108表,表盘发黄,但正常使用。

网友(2019-01-25):
请问电池是多少伏的
我也有一块,两电池位置,不知道电压多少。

网友(2024-02-29):
我也有一个108-1T型,原来表头报废了,无法修复,后来找到一个表头,但内阻为2970,明显偏高。放了好多年,最近找出来玩一下,经过一番折腾,在表头并联一大约20K的电阻,经过调试,现在除交流档外,基它各项正常,
交流档的现象是10V偏低,7V测到5.8V,250V档偏高,236V测到245+,昨天试用一2CP13和一个2CK9代换了原来的整流管IN4007,之后,10V档7V电压测到8.5V,250V档236V测到250V+,后来把2cK9更换为2CP13,10V档测到7.8V,250V档测到248V,一时罢手。早上把整流管2CK9与2CP13串联,保护二极管仍用2CP13,结果10V档正常7V,但250V档是245V,高10V
昨天 目前交流档的10V正常,但250V偏高,235V的电压测到245V,微调电位器已经调到头了,没有变化,请各位给个思路,就差这最后一下了?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不完全调好,总感觉遗憾

网友:
面那台收音机比表要好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