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ts多声道音乐是用什么方式播放的?

楼主(2017-07-28):
同题,我先说我自己的吧,我是用电脑播放至功放解码,还有蓝光机播dts光碟。大家不妨讨论一下吧,谢谢。

网友:
用6,1声道播放

网友A:
比较常见的方式是用DVD播放至带dts解码功能的功放。或者用带dts解码功能的DVD机播放至有5.1声道输出的功放。个人认为前一种方式比后一种方式的效果要好得多,用电脑播放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如果是用专业的CD机则选用带光纤或同轴输出的至带有dts解码功能的功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常见的方式是用DVD播放至带dts解码功能的功放。或者用带dts解码功能的DVD机播放至有5.1声道输出的功放 ...

电脑效果也很好,配个usb纯数字输出声卡,声音也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