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水平线有少少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这样弯的。是什么问题

正常情况水平线应该是直线,造成水平弧线可能是显像管偏转线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在那里的?

在你所看见的这个屏幕的那一头,机箱里面,即显像管的颈部,有场偏转和行偏转线圈,两线圈是合在一起的套在颈部上。检修这个需要在这方面有经验或专业技术人员才好。

网友:
扫描基线稍微有点弯曲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假如你将示波器外壳打开,启动示波器查看。可能在不加探头的情况下,扫描基线有时也会出现杂波干扰,所以说现在的干扰太大了,像这种依靠静电偏转而动作的仪器,地磁及机内的干扰有时会使扫描的基线受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模拟示波器就是看个简单波形吗,数字的示波器那就不同了,这种干扰有时会影响到对于波形要素的基本分析。

网友:
这种弯曲不是调整L144G线圈电流可以过来的,这点变形其实无妨。属于心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台机的电路图。请指导。谢谢。这个R1442是不是可以调一调?

geometry adjustment R1442 varies t ...

你可以微调试试吧,估计不会明显改善效果。上次我的示波器水平基线倾斜,通过外置的电位器也是调不过来的,只有稍微的有所改善,其实能够用就行,不必那么认真?

网友:
可能是场偏转线圈质量问题,如果你特别讲究,可以试试找一小块磁铁,试着放在场偏转(上下)线圈上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能达到目的的话,再想办法将其固定住。
由于显像管上有高压,操作需要特别谨慎。

网友:
    水平位置调整,水平幅度调整

网友:
这个电路也许属于X-Y电路之间有干扰造成的,一定想治这个病应该从X-Y电路的改善电源滤波开始。再有一个就是试试对屏蔽罩消磁。

网友:
没有看出弯,倒是觉得有点点倾斜,面板有一小孔内有专门的调节电位器,用小一字起进小孔调节即可。另,偏转线圈在示波管后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