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T2收音头改频

楼主(2017-07-28):
      最近收了一雅马哈T2收音头,是日频的(76-90)MHZ,YAMAHA T2是台纯FM的机器,上榜机,7连的高频头,算是雅马哈空气连收音头中比较高档次的机器了,改机带2个表头和一个数显频率显示,当年售价130000日元,1978年发布
     收到以后,就着手开始改频,接卸结构布局还是合理,毕竟是大厂生产,机器上盖板都铝制的,从外部看不到一个螺丝,整洁有型,这个机器唯一的问题需要改频,刻度改不了,不过把显示改过来就可以了,是吧
    从底板开始拆,可以看大大大的高频头和主板,以及解码板,在解码板底下的屏蔽罩下面是数显逻辑板,其实就这个机器而言改频无非是改高频头和数显,按照国频版的图纸的参数,把谐振电容更换掉,就可以了,不断组合LC参数,直至88-108覆盖完美,接下来就统调,需要用7125A扫频仪调比较好点,接着就开始数显,安装国频的图片,可以明显看到,日频版本的T2少了一个IC和1个三极管和4个电阻还有一个电容,而且日频T2是三位数显示,因为日本的频率是76.0-90.0MHZ,所以3位数就够了,但是T2是有国际版本的,实际发现日频T2是带4位数LED数码管的,所以我想只需购买材料后补齐元件,应该可以改造成功,材料到位后,安装好,确认无误后,通电试机,千位数1能显示了,但是发现这个1的显示逻辑电平是反的,就是说实际频率如果是101.6MHZ,他显示01.6MHZ,小于99.9反而显示千位数1,变成199.9MHZ,逻辑电平反了,百思不得其解,实际这个千位数1是TR504控制的,现在就有个问题了,是原显示板哪里设置的问题,难道有跳线??我看看国频版的T2显示板也是一模一样的结构,从图片上看是一模一样的,支部有小的修改,多了几个瓷片和电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想在后面加一级反向电路应该就可以,没有发现跳线,就尝试加反向电路,用光耦的形式,居然那个1字低电平不能完全关断,后来用一个欧姆龙继电器,利用其常闭触点实现反向控制千位数1,这样改虽然能实现功能,但是感觉还是不是很完美,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究竟板子上能不能通过跳线实现完美的改法,不用外加电路,那就完美了,谢谢!
未加继电器之前
加继电器之后
国频T2数显板
日频T2数显板
T2全貌图
继电器线路图
晶体管线路图
T2数显板图纸

网友(2019-11-22):
FM TUNER之家群 Q群现在入不了,怎样才能加入

网友(2017-07-30):
牌子货就是不一样,看着养眼

楼主:
T2改频进展!因为用继电器切换不理想,在99.9-100.0MHZ进位的时候,会听到继电器触电滴答的吸合或者释放的声音,不完美,在群友ALAN的建议下,加了一个74HC14门反向电路,按图纸接好线,一次成功,显示完美,也没有滴答声了,感谢群友ALAN。
旋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有兴趣玩FM的朋友,欢迎加入FM TUNER之家群 ,群号:   6091616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T2改频进展!因为用继电器切换不理想,在99.9-100.0MHZ进位的时候,会听到继电器触电滴答的吸合或者释放的 ...

为什么要把那些触发器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那些触发器并联?

加大输出电流,因为有2段字符笔画!

楼主:
持续更新显示板方案,现在还是考虑到尽量少加元件,尽量按照原电路设计的思路,恢复原有的电路形式,稍作改动,各种电路都试过了,也是学习的一种进步吧,发现用7414时,1字也会出现微红的情况出现,这在用继电器的方式时没有的,或许低电平的时候有高频脉冲信号,导致反相器误导通,所以接了下拉电阻,以及在控制端传入几个4148二极管,降低电平输入,暂时能完美显示,如图,显示还算不错,现在的想法,尽量复原原来的电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的最小,才是最完美,持续更新,欢迎坛友和高手指点迷津!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2017-09-12):
收音头那么多另件,开眼界了.

网友B:
三极管反相不可以吗?

网友:
真漂亮,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反相不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在这个电路上却关不断,LED还是有点微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但是在这个电路上却关不断,LED还是有点微红

加个下拉电阻不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控制电平高低,就不会发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