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输入110V/220V交流电互相转换电路

楼主(2017-07-28):
电器输入110V/220V交流电互相转换电路

网友:
电脑电源上都是这种方式切换的,后面有个110/220选择开关。

网友:
以前进口的CRT彩电,高端机型是用电压检测电路,可控硅切换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不用这样的切换了吧

楼主:
电路中R1的阻值等于R2的阻值(R1=R2),R1、R2阻值一样,是电解电容C1、C2的均压电阻(保持C1和C2上的电压一致)。

楼主:
这个电路简单有效,应用特别广泛。所以,想让大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