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满洲机遇到难题

楼主(2017-07-28):
修一满洲机遇到难题,这满洲机了不得,使用它当年户口福字才能行。可惜没芯无奈弄一中国芯装上,声音不小。就当卧底了。中国芯不好装,也是大工程了,三扭位子得改,度盘得弄。高矮不一样总算玩工。上来朋友看看,卧底咋进入小日心脏的

网友:
正好知道,所以帮贾大哥回复两句,如有不妥,请贾大哥指正。

满洲户口管制有族类项和种类项。族类项分别为华、士、平、福、高、满、支、鲜等;种类项分别为一类人(官吏、公务人员、有资产者、有常识之良善人),二类人(一类和三类之外的所有国民),三类人(曾被监禁者、曾被拘禁者、反满容疑者、警方认为有必要注意者)。

所以,通过户口的族类项和种类项,事实上给人民分了等级。由于华、士、平三类仅用于日本移民,福类是中国血统者的高等类之一(在早期,福字族类户口者的大多数是从日据台湾招募的行政管理人员,所谓二鬼子)。

编辑补充一句:满洲户口的族类,和现在所说的“民族”有所不同,不能直接代换。至于康德皇帝的亲戚们,因为是国民统治者,不在国民户口的管理范围,对于亲戚们的凋荣生死和供给 ,帝室有自己的管理机构。

网友:
难为贾老师给它一套“中国芯”,让它重获新生!

网友A:
没明白老哥为啥装个国机芯子,等机会有坏壳子了的满洲机芯再装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老哥为啥装个国机芯子,等机会有坏壳子了的满洲机芯再装多好。

这机你该明白的。士巴机很少,当时不是一般干部能用的。。国民,标准老百姓用的很多,没钱鬼子佘给你分期付款。这机厉害机芯没地方掏换去。。再说就一个壳我看他闹心,好赖先装上唱着,那天遇到不嫌乎的朋友就拿走了。当摆件了。也很好看。一段历史吗。

网友B:
找个白铁加工作坊做一个底盘,再把您手头零件用上做个机芯,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白铁加工作坊做一个底盘,再把您手头零件用上做个机芯,不是难事

高,实在是高。好主意,计划近期开工。谢谢老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你该明白的。士巴机很少,当时不是一般干部能用的。。国民,标准老百姓用的很多,没钱鬼子佘给你分期 ...

赞同这观点与作法

网友C:
スーパー受信機5型 長波兼用5球スーパー受信機 満州電信電話(株)/原崎無線工業(株) 1938年

TUBES: 2A7-57-2B7-2A5-80

 初期の電々型受信機の中でもっとも高級なタイプ。使用部品から原崎無線工業(Royal)の製品と思われる。
8インチ・フィールド型ダイナミックを駆動する。長波付で、バンド切り替えと周波数微調ねじがシャーシ背面に付けられている。
スーパー受信機としては安価なためか、小型でシンプルなデザインである。
電源電圧は85/100/130/180/200Vのタップがあり、トランス上のカバーを外して切り替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机你该明白的。士巴机很少,当时不是一般干部能用的。。国民,标准老百姓用的很多,没钱鬼子佘给你分期 ...

看《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工作的福生无线电行的桌面上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50年代找一台伪满标准收音机还不算什么难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スーパー受信機5型 長波兼用5球スーパー受信機 満州電信電話(株)/原崎無線工業(株) 193 ...

记得以前坛里有前辈说过,日本鬼子卖给中国人的收音机都使用阻容滤波,滤波电容容量也小;而他们自己用的机子用电感(扼流圈)电容滤波,电容用两个4μF。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坛里有前辈说过,日本鬼子卖给中国人的收音机都使用阻容滤波,滤波电容容量也小;而他们自己用的 ...

也不尽然,还是要看生产年代和具体电路程式吧。早年的KX-12F还是四条腿,后来就改成三条腿了,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スーパー受信機5型 長波兼用5球スーパー受信機 満州電信電話(株)/原崎無線工業(株) 193 ...

留存了谢谢可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工作的福生无线电行的桌面上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50年代找一台伪满标准收音机 ...

看可达的图,很少。有中周的。励磁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