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胆机的高频指标与人耳的高频响应

楼主(2017-07-28):
说起来人对声频的的响应,想起来一个故事:说的是我们坛子里的一位发烧友搞到2只进口的号角高音,号角的那种凌厉发声让他措手不及,于是就把高音接上功放用信号发生器做信号源,对号角音质进行老化(煲),大音量高过10KHz的音频放在阳台上的号角高音正对着楼下小花园,花园里依旧一群老头老太太在练功聊天打太极,不一会老头老太太们就出现了骚动,就是这种高频的声频对她们产生了刺激,虽然她们什么也听不到,高音频实实在在的会对她们的听觉及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和危害,一大群老人全部中招,她们有惊慌、有诧异、有莫名其妙的耳涨、耳疼,一个个带着不安和恐慌离去,可能到现在她们也未必知道那次奇遇的罪魁祸首就是一种听不见的声音。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音响设备的指标与实际应用还是存在误区,我本人也测过高音的阈值,小音量的7000以上的就听不到,高分贝的10KHz 的声频听不到了,不妨有兴趣的坛友都对自己的高频响应做个测试,尤其是60岁以上的需要测一测,免得以后评价音响听感说人家机器高音不足。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下我们的还声系统的指标,我们做胆机的标准过于苛刻,甚至远远超出人的听力的阈值,那么我们找找什么乐器可以发出20Hz 的声音呢?-------没有,什么乐器能够发出20KH的声音,----也没有。既然没有这种声音,甚至有我们也听不到,那我们却孜孜不倦的追求的高频和低频指标应该在一定范围之内,好的音响或胆机高保真的指标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
发个图给各位参考: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音响的就要学器乐吗?有必然吗?第一次听坛友这样的观点,很多玩家包括在下听音乐完全是听胆机的解析 ...

学习一点有益而无害,但非必要。

网友:
遇到了某些“发烧友”,首先要问问,去过音乐会现场吗——指得是那种不用扩音设备的音乐会。
基本上是没有去过。

那还谈何“临场感”??

网友:
对于绝大多数人,音响音响就是听个响

网友A:
年轻时候修电视机,听一下就知道行电路是否工作,那可是15625赫兹,现在年龄大了听力肯定下降,也没有行频可以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我们找找什么乐器可以发出20Hz 的声音呢?-------没有,什么乐器能够发出20KH的声音,----也没有。既然 ...

贫民玩的是实惠。别说20千赫,就是15千赫神耳能听到么(并不是说高指标的不好-----当然是好)。鸡鸡唱的好坏是耳朵听的,有几个用家买到手上仪器测指标的。有仪器的也不用买成鸡的,。

网友:
正常人能听到的频率范围在16--22000周,老年人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提到的 “办法” 太好了,可以在 “不知不觉” 中,将晚上在楼下跳午的老太太 “赶” 走了!

网友:
一般人可以听到16千赫兹,20千赫兹大部分人听不到的。

网友:
功率放大器输出可以做到20KHZ,但是对多数喇叭来说,放不出这样高的频率,低频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时候修电视机,听一下就知道行电路是否工作,那可是15625赫兹,现在年龄大了听力肯定下降,也没有行频 ...

是哦,听行叫,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我有一个小软件是信号发生器的,可以在1HZ-1MHZ之内任意选择,很多大师搜说听得到20KHZ的声音,结果15KHZ他都没有听到

楼主:
很正常啊,随着年龄增大,所有的器官都在老化,我刚刚办完退休手续,我用胆机听信号源可以听到10K,那种软件我只能听到7000左右,听不到了点一下鼠标,立马给出你的年龄,还算比较准的,去年听得时候就给了个60岁,如果能够听到15K就好喽,那就是金耳朵了,

网友:
只能听到15.5k了

楼主:
15.5就很好啊,高出10K.很多

网友C:
3楼坛友说的对
乐器可以发出20Hz 的声音叫做泛音!

胆机因输出牛的限制
就别谈什么高音频了吧?
我认为胆机能输出80~8000Hz正负0db的范围
就非常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坛友说的对
乐器可以发出20Hz 的声音叫做泛音!

不懂乐器,泛音是不是20Hz能够泛到40、60、80、100、。。。。呵呵,怎么跑题了呢!

不过要说胆机8000HZ以上出不了声,我不赞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乐器,泛音是不是20Hz能够泛到40、60、80、100、。。。。呵呵,怎么跑题了呢!

也可以这样理解~~~~~~~~~~

同时有感:
玩音响的爱好者
最好能学习至少一样乐器演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这样理解~~~~~~~~~~

同时有感:

玩音响的就要学器乐吗?有必然吗?第一次听坛友这样的观点,很多玩家包括在下听音乐完全是听胆机的解析度,根据声场的相位差和时间差,去揣摩整个乐队的位置,纯粹去听靡靡之音的肯定不多,听人声是听他的口型,气息、发音的部位,喜欢听歌的叫音乐发烧友,不是一个部门的人。说起来乐器,仔细想想,小时候真的摸过几样小东西,比如手风琴、琵琶、扬琴、笛子和口琴之类的东西,文革期间吗,搞宣传队

网友:
上一个图供坛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音响的就要学器乐吗?有必然吗?第一次听坛友这样的观点,很多玩家包括在下听音乐完全是听胆机的解析 ...

别再揣摩了
给你一个管弦乐队的标准排布图

网友:
高传真度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高传真度放大器要求有非常宽的频率响应特性,理想的要求是能超出人耳可听范围的三倍(20千赫×3=60千赫)以上。下面将着重谈谈这一特殊要求。通常我们测量一个放大器的性能时都是以正弦波信号来测量的。一个正弦波的变化可用图1来表示,由零点a出发,强度逐渐增加,至顶点b,然后,逐渐减弱至零点c,改变方向后又重复上述过程完成一周。由零点至顶点或由顶点至零点所经历的时间为整个周斯的1/4。以一个1000赫的正弦信号为例,它的周期是1毫秒,而由a至b历时0.25毫秒,相对地说这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变化过程。可是目前有些乐器,例如一些打击乐器或弦乐器,它们的音量变化很突然,有着“突发”或“间断”的性质,由零点或弱音陡然上升至最强音,有时这种过程只能经若干微秒计,它大大短于信号周期的1/4,因此在同样的一周里已不能把它看作是正弦波,而是近于矩形波,如图2所示。所以考核高传真度放大器时,常常是以矩形波信号来测量的。由数学上可以证明,一个矩形波可以分解为一组正弦波,它们是由一个正弦波及大量的奇次谐波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次谐波。根据上面所说,如果一个放大器通倾带太窄,不能很好地放大信号的三次谐频,那么它也就不能逼真地表现乐器的矩形变化过程。
所以说,高传真度放大器的频率响应要求比较宽,即从10赫至60000赫左右。

网友D:
无线电爱好者在装制收音机的时候,电声工程师在设计放大设备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就是怎样让他们的机器制成后具有最“好”的声音。所谓好的声音,严格地说和另外一个技术用语——保真度。保真度的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
高保真度的条件
    要获得高保真度需要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电子学或电声学的,对象是放大系统和微音器、扬声器等元件;另一类是属于人类生理心理——感觉与习惯上的问题,例如对于音响、音色、回声和声源的方向的感觉等。第一类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就放大系统来说,高保真度要求满足下列条件:1)频率响应范围30—20,000周,输出变化小于0.5分贝,2)输出谐波失真(畸变)在额定输出功率时应小于O.7%,3)低音频与高音频(例如40周与7000周)所产生的放大系统的内部“互调”应小于2%,4)有足够的输出功率,杂音电平在最大功率输出时应小于信号60分贝以下,交流哼声应不可觉察。这些要求说来很高,但实用上可以打些折扣对效果的影响不大。
   优良的放大系统所放送的声音,具有清脆有力、轮廓分明的音调,它给人高音清新明朗,低音回肠荡气,中音丰满圆润的感觉。这样的声音如果再配上立体装置就成为“活”的音了。但是由于高低音域被削去的结果,音质生硬,成为“死”的声音。
高保真度音频系统需要满足的条件很多。
  1.属于音频放大器的——a,合理选用电路元件的参数,b,所有电路中的音频变压器应该具有最平直的响应曲线,范围最少应为30—15000周,C,电源整流器输出的交流波纹应在0.1%以下,d,使用尽可能大的负回授,回授环路应包括整个放大器的所有各级。
  2.属于音响效果的——音量的扩张和压缩,立体感的放音。
  3.属于扬声器的——扬声器在全部工作频域内应有足够平坦的响应曲线,它的机械共振频率必须远离工作频率。在要求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将30—15O00周的全音程用交叉分网络分为30—6000周与6000—15000周两个频带,接用两个不同特性的扬声器。低音扬声器要有足够大的隔音板或其他装置,防止扬声器前后声波互相干涉;高音扬声器的喇叭口前应有适当的扩散装置,避免高音波的发射角太小。
  对于以上3点具体阐述(略去)。 图(略 )是一种利用负回授的15瓦高品质放大器的典型线路,由它的频率响应曲线图可见,从10—100,000周它的输出是非常平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电爱好者在装制收音机的时候,电声工程师在设计放大设备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就是怎样让他们的机 ...

这是50年代对普通放大器的频带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20HZ的“甚低频”和10KHZ“超声波”听不到不代表耳朵感受不到,否则就不会出现楼主开头说的那一幕 ...

        其实我觉得声波除了有谐波,它们在合适的传播空间或载体还会产生共振而出现所谓的泛音,这泛音当然有让人喜爱的低频和高频音效,不喜欢的泛音被人们称为噪音。而它们的确切频率也难以计量,所以泛音也无确定其频带范围,它的存在虽然其中有人听不到,但会感觉到但大部分人听到特别是年轻人!
         当灌录唱片或现场录制时各种乐器演奏所产生的泛音都希望被收录下耒,以在重播以高传真度的效果就要将音响设备的响应频响范围要比单个各种乐器音频范围要宽,因此我们不能以乐器的频响宽度和人的听觉去定义音响设备的响应的频率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时后在农村生活了两年,这个村里有一个大鼓,直径应该超过一米,可以一个人敲、也可以几个人合敲,站在鼓 ...

电贝司比大鼓更低更潜!
电子合成(所谓电音或虚拟乐器)又甩电贝司十几条街。
这个时候要高指标的大石机才伺服得了哟。

网友:
我作为个半吊子专业音频的说两句吧
1.电音乐器和合成音色很容易出现超高频和次声成分,房间混响也会产生额外的频率成分。
2.次声虽然听不到但是感觉得到强烈的振动甚至是一种恐慌,超高音一般是能听到就听到,听不到真的是一点感觉没有。
3.为什么我们还要保证放大器20-20K的频率响应?一般监听桌面扬声器5寸频率响应60-22k,8寸可以到30Hz。如果低频下潜不足,两个可能;要么输出变压器电感,电容不够大,要么箱体重放能力达不到。如果是前者,接近转折频率附近的成分相移严重且产生大量互调成分,如果音箱能重放这部分声音就是嗡嗡的非常浑浊。后者稍微好一些,不至于产生太多次生失真。
4.为什么要保证高音相应?负反馈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传递参数是相位裕量。相位裕量不足则会限制系统最大带宽增益积。如果不能保证高频-3dB响应远大于20kHz,那么在音频段内因为反馈相位造成的各种失真是能够轻易察觉的,这也是互调失真产生的根本原因,存在相移的反馈信号和下一时态的输入量产生了新的频率成分。而且20kHz并不高,如果放大器不能响应这个频率,那么必然的我们可以断定设计存在问题,是问题而不是不足。双极性电路一般来说在没有负载或者电阻负载下达到60kHz是必须的,那么把这个折算为还能看得过去的方波也就是20K左右,如果方波大致能看得过去那么作为这个成分的基频响应才可以说是比较好的。
5.关于临场感,目前很多书籍认为在复杂混响条件下的听感很难模拟。反正我是听过那种演唱会,俄罗斯演唱家的音乐会。这个我不好评论,因为很多人对于临场感的认知很不一样哪怕是和我同一个团队的,所以不建议讨论。

网友:
对于胆机高频限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前级管的内阻,第二是输出变压器的漏感。
一只6N2或者12AX7,内阻60-70k,和屏极负载加一起输出阻抗大约在30-50K之间。
然后我们考虑走线连接的寄生电容5-10pF,管子的渡越电容3pf左右,工作状态下管子输入电容20pf左右。那么咱们不用太复杂,计算一下直接耦合这个传递系统,它的-3dB转折已经很接近20K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加入负反馈,行了,高频一锅汤不用听了根本不是原来的信号了。所以用中μ管中低内阻管推动大型功率管(6L6以上就算)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点是变压器的漏感。我们也简单点,对于一定成分2pi·F·L就是等效阻抗,相当于和理想变压器串联的一个电阻也好电感也好,总电压行程一定分压比等于阻抗比。这也会导致高频衰减。所以说,我还是更建议负反馈由功率管子屏极取得,这样的话传递函数就没有漏感这一项,实际输出随他去吧,其他方面的代价和失真会小很多。

网友:
另外说为什么有漏感加上负反馈还能大致正常出声?初级寄生电容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作用。最好的状态是通过外接电容补齐阻抗,使得20K附近总阻抗等于额定阻抗就行。如果有非常好的输出变压器漏感极小,那么就不必考虑这一点了。

网友:
这是一个听力测试的网页:
noiseaddicts.com/2009/03/can-you-hear-this-hearing-test/

14k以上听不到?可能你手机喇叭响应不了了。

网友:
两道关口另你听不到14K以上的波波

1、亲的老南京全频无法响应。
2、胆机指标不给力。
3、耳朵真的响应不了。

不知医院有没有14k以上的音叉不经胆机和老南京全频直接试听呢?
很多电子爱好者都听得到微弱的15kCRT彩电的行叫(这个还不是通过扬声器发出而是无意听到十分微弱...)

网友:
恭喜你已是“金耳朵”了!!  随着年龄的的增长,我们能听到的音频范围会越来越窄。

楼主:
医院里的测听仪器是60~8000

楼主:
医院只测纯音,,

网友F:
其实大家都可做两个小实验:
1、先用信号发生器(没有也可以用电脑声卡+信号发生器软件),建议用信号发生器,经实测很多声卡频响并非那么理想,测出自身耳朵的听到的高频到那里。
2、用均衡器(有31段更好,没有用7段也可凑合),如没有就直接用播放软件的均衡器也话更好,段数越多越好,在放音乐时,将你听不到的高频以上切掉再和没切之前比较,到底有没有分别我就不说了,想知道的请亲自实验体会。

楼主:
楼上的方法

网友G:
毁了,今天47岁,只能听到8KZ,同岁的老婆还能听到12K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毁了,今天47岁,只能听到8KZ,同岁的老婆还能听到12KZ呢。

回楼上,女人的高频阈值比男人要高,和女人声音音调高一样,47Y不过听到8K不及格

楼主:
超声波存在就说明有我们人类听不到的声音,再美妙的超声波音乐给人类也不会带来音乐的享受,因为它超出了20K的声频的范围,如果有人那么有声有色的描述20K以上的听感,那才是真正的“金耳朵”,或是超人。有关人类的听阈低于20Hz听力就“截止”了,超出20K就进入饱和区,这个事实也是世界早已做出的公论,不是一个人乃至几个人就能够推翻这个定论的,至于说音乐感好就是高频好,也不可能20K以上的泛音就一定多,举一个例子,黑胶转盘33圈半转速,一秒的音轨的总长度里能够记录多少音"素"呢,肯定不会有20K,但是好听,无论是动态只有CD的1/8,频响却没有CD高,信噪比也没CD好,听感确实比CD好听,至于CD取样才44.1K,去掉编码、循迹、纠错占用的资源,刚好是20K,16bt,比黑胶唱片频率会高很多,个人认为———— 好听不一定就是频响高,有超声的成分不一定就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大家都可做两个小实验:
1、先用信号发生器(没有也可以用电脑声卡+信号发生器软件),建议用信号发生 ...

请问楼上老师:你的以上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吗?请赐教

网友:
高次谐波多 基波 的听感还是有影响的,就像楼主说的,虽然耳朵听不到 ,但是对情绪还是有影响作用的。

网友:
能听到10K就可以---快70岁了。能听到什么频率与电路的带宽是不同的两回事,放大器要保证放大后的信号基本不失真,必须有足够的带宽,常说的群延时、相延时就是这个意思的指标。不信放一段三角铁的音响就听出来了,更严格一点放一段比如5kc的脉冲串,示波器立刻就看出来了。

楼主:
超声波对人对生理上没有影响,因为超出了人的听力阈值,如果一个人只能听到10K,就给他高分贝的11K的高音让他听肯定有生理反应,比如灰机起飞和降落耳朵疼,有的人疼痛难忍,有的却没有任何感觉,晕车也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老师:你的以上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吗?请赐教

我不是老师也不够格,这个实验我当然做过,也做过好多次,但结果我不会说出来,想知道的请亲自实验体会,不是有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老师也不够格,这个实验我当然做过,也做过好多次,但结果我不会说出来,想知道的请亲自实验体会, ...

实验结果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啊?我猜你实验结果申请专利了吧?应该申请申请!不要有了成就就那么保守,这个坛子就是交流经验的地方。期待老师把实验结果科普科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验结果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啊?我猜你实验结果申请专利了吧?应该申请申请!不要有了成就就那么保守,这个 ...

呵呵呵,还扯上什么专利呀,不说出来是因为没必要,每个人的耳朵千差万别同时人的耳朵的频响曲线都不一样,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耳朵的频响是平直的(听感),同一套系统在相同的环境下每个人听到的结果都不相同,这个实验就算是用同一套系统不同的人结果都可能不一样,心情不同环境不同、自已测与盲测结果又不大相同,这种没法下定论的事情公布出来没意义。

还有一个实验你可以做一做:
1、将左右声道的音箱同时反接或正接,试试结果如何,按很多人的想法是没有会别,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总有一种接法声场空间感会稍微好一些。
2、将左右声道的音箱其中一只接反,这个就很明显了,空间感、定位就会没有,整体听感也差了很多(没法听)。

我以前同别人说过,第一条听不出来问题不是很大大,多听多比较就会了,但第二条也听不出来就别玩什么音响了,随便买台机就得了。

注:第一个实验音响设备要有一定的素质才可以听出分别。第二个实验不需要什么高级音响,就算是100来块的多媒体音箱就可以做到,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则这台音响可以当垃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呵,还扯上什么专利呀,不说出来是因为没必要,每个人的耳朵千差万别同时人的耳朵的频响曲线都不一样 ...

1980年的时候我买过一本《怎样聆听立体声》,32开本,400多页。其中详细规定有关左右声道扬声器的相位和接法,从此就没越雷池半步,严格按照要求接驳功放与音箱,也没有尝试过错接、乱接的实验。更不知道实验的结果。立体声(国外叫身历声)从录音棚开始就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录音唛头就是模仿生物结构,个人认为乱接音箱轻者有不尊重前期制作之嫌,说重一点是对科学知识的亵渎。

网友:
引用 楼主:
1980年的时候我买过一本《怎样聆听立体声》,32开本,400多页。其中详细规定有关左右声道扬声器的相位和 ...

你太教条主义了。

楼主:
1980年的时候我买过一本《怎样聆听立体声》,32开本,400多页。其中详细规定有关左右声道扬声器的相位和接法,从此就没越雷池半步,严格按照要求接驳功放与音箱,也没有尝试过错接、乱接的实验。更不知道实验的结果。立体声(国外叫身历声)从录音棚开始就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录音唛头就是模仿生物结构,个人认为乱接音箱轻者有不尊重前期制作之嫌,说重一点是对科学知识的亵渎。

楼主:
80年代初期立体声音源都很少,有等响度开关的机子更是凤毛麟角,81年入手一台台湾产的幸福918大便携收录机,才体验过什叫等响度功能,

网友:
大鼓就能发出20HZ左右的声音,楼主太武断了。正如我们炒青菜,菜籽油炒的和猪油青菜入口立马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