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不同的充电线充电时间不同?

楼主(2017-07-28):
如题,最近发现,不一样的充电线给同一个手机充电,完成的时间竟然有不小的差异,差了2倍还不止。假定是导线的电阻不一样,也不可能差别这么大吧,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A:
和线材无关,如果有关系也是高通2.0和高通1.0的区别。实际还是电路关系。

网友:
如果只是充电线的话肯定是线的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
充电线是充电和数据传输双重功能,不同品牌的充电线里面封装有不同的电路元件,当然也有不封装的,特别是山寨线,所以充电效果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充电线外表看差不多,有的里面封装有自动识别快充功能的电子元件,可用于9伏、12伏电压。

当然山寨的充电线,电阻上也有差异。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这两天用功率插座测试了先科T50播放器的充电情况. 用随机附带的数据线充电, 无论用多大的充电器都只有不足3W的功率, 而且功率最大的并不是在给平板充电时能消耗15W的充电器, 却是一个早期三星功能机配套的充电器, 大概2.8W.

用不同的充电器通过同一个普通的数据线对平板充电, 平板配套的充电器和红米note配套的充电器可以消耗15W左右的功率. 诺基亚配套的充电器可以达到7W左右, 而三星功能机的充电器只有4.3W.

用平板的充电器经过不同的数据线对平板充电, 除了T50播放器的线, 都能超过10W以上. 而T50所带的数据线只有区区3.2W. 奇怪的是如果用三星的充电器通过T50的数据线对平板充电, 竟然功率能达到3.9W.

网友:
有些加入了电流识别

网友:
线材内阻不同,内阻低的压降小充电就快,反之亦然。

网友:
很多杂牌线里面就几根非常细的铜丝,内阻、压降非常大,根本过不了大电流的。还有,有些手机需要通过识别充电器的D+、D-来确定充电电流的。

网友:
山寨线只能应急,对电池是莫大的损害。能扔了就扔了。

网友:
充电线是有不同的,这个你查一下,有相关的标准的,苹果的更复杂,认证,没认证,没认证的里面也有好坏。。。

网友:
和线材有关,建议买一个测量USB电压和电流的得转换头,充电时把家里的线材全部试一下,你会惊奇的发现,用2A的快充头,充电电流从1.98A到0.1A不同,低于0.5A的就不要用了 ,马云家搜USB充电电流表

网友:
只知道早期的充电线里面,有的厂家内置了类似电阻的元件,具体什么作用不知道;我猜测,可能是利用USB线里的两根数据讯号线来传递充电讯息吧?

网友:
材质不一样 有的原装线带芯片的

网友:
和线的关系太大了,,现在手机对输入电压敏感的很,,,楼上那些说跟线关系不大的可以自己去测量,,同样1a头,同一个手机,好点线能到1.2a,原装线0.8-1.0左右,垃圾线一堆0.3左右的

网友:
15楼说的非常对,全是线惹得祸,但更是钱惹得祸。

网友:
iphone吗? 正常

网友:
线材,做工都会引起的

网友:
充电线的问题

网友:
有的山寨线实在太陋,不由得你不服。

网友:
   充电线质量良莠不齐,不可不察也!原装充电线很多带屏蔽,线径大、材料全铜、抗拉发热小;山寨的经常接触不良、发热,甚至导致手机充电座烧毁等等!两者相差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认真对待。谢谢!

网友:
肯定的,电压敏感型尤其

网友:
肯定会有关系的
导线质量不一样

网友:
前两天测试了一下,用可调电源对我的手机充电,原装线,电压在5V及以上时,均能达到1.2A以上,调到5.1V时即可达到1.8A电流,再往上调到5.5V,电流没有大的变化。
但电压往下调到4.9V时,电流迅速下降到600mA左右,到4.8V时,更是只有400mA了。
证明如果电压不变,换用不同电阻的线路,是会导致充电电流的极大变化的。

网友:
苹果手机的情况更严重

网友:
线材有很大的嫌疑,有时候没带数据线买便宜的就难充满  买好一点的就快点

网友:
现在的线有的支持快充有的不支持

网友(2017-08-30):
引用 网友A:
和线材无关,如果有关系也是高通2.0和高通1.0的区别。实际还是电路关系。

如果接口相同与线材的关系很大!不信你用个USB充电容量检测器看,好线的与一般的线差比较大!同样是好线长的不如短的好!

网友:
我也遇到此现象,一直没搞懂

网友:
你是那个牌子的手机?苹果的吗?

网友:
锂电池充电有个充电曲线,越往后来越慢,就是电流越来越小,电压上升越来越慢,逐渐接近标准电压.所以,充电电线影响不可忽视.

网友:
大电流的充电对线材有要求的吧

网友:
某些山寨的充电线很容易就折了一下烧了 拆下看看最多就3跟铜丝  换了一个黑莓的充电线 用了好几年也特别新  加粗的充电线的确不错

网友:
买个U表一目了然,又不贵,电流,电压就摆在那里

网友:
和线有关系的 ,好线可以过qc2.0/3.0.质量不好的可能就是0.5a充电 速度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