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啥用途的电机?

楼主(2017-07-28):
接12V电源可以转动,转的不快,扭矩很大。两头都是正方形孔。

贴纸翻译貌似是:倾斜受力0.5N-0.8N?

网友:
这个不会是减速电机吧

网友A:
异形电机。不常用。具体参数实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电机。不常用。具体参数实测为准。

怎么感觉像是汽车上的

网友:
是不是净水机上的

网友B:
汽车用的   调节座椅的电机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用的   调节座椅的电机就是这种

那就对上号了

网友:
内部已经减速了吧,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懂,不过看起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