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音响老手了,这么就不会接数字功放板呢,坛友们帮忙。

楼主(2017-07-29):
这么也玩音响好多年了,偶得一块数字功放板,高低 怎么也接不响,怪就怪在板子的借口线太多,不知道这么接,好在有我们的论坛,请高手们帮帮我吧,小弟不胜感激,在此谢谢了。

楼主:
排线中的RST是什么线,这根线搞不懂,还有MUE是这么接,不接会不会响,因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谢谢。

网友A:
rest 休眠,mute 静音

网友B:
怎么看着好像板子不全一样

网友:
板子上面GRD\OUT+\OUT-标记的很清楚啊。

网友:
板子上面都标记好了的

网友:
RST如果是ReSet的话,那么一般这个引脚是不要接的,接地就重启了。

网友C:
楼上的标的很清楚了,不过看样子这块板子是单声道的。

网友D:
感觉是乐喜金星公司推出的桌上DVD功放的数字功放部分 两个板子组成立体声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t 休眠,mute 静音

你好REST休眠线这么接,MUTE这么接,高电平响还是接地响、不会接太惭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好像板子不全一样

你好REST休眠线这么接,MUTE这么接,高电平响还是接地响、不会接太惭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乐喜金星公司推出的桌上DVD功放的数字功放部分 两个板子组成立体声音响

谢谢你的回复,是从32的LCD电视机上拆下来的,想鼓捣响却这么也不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标的很清楚了,不过看样子这块板子是单声道的。

还是不会响,都接上了,供电是12V不接MUE和RST在扳开插座的瞬间能响3秒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会响,都接上了,供电是12V不接MUE和RST在扳开插座的瞬间能响3秒钟。

板上标的19V你上12v 会不会是电压低了?
电压低了它会保护输出的,你试试上到19V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说LG不就明白了???

电视是从收破烂的地方收的,屏是好的,就装了个V59主板玩了,你现在说LG我也感觉是LG的,原来的故障是白屏,这么就能接响,不在乎数字版的价值,只 在乎能接响的成就感,现在就是MUE 和RST不知道这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上标的19V你上12v 会不会是电压低了?
电压低了它会保护输出的,你试试上到19V应该没问题了。

我试下。估计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这个快的资料说12V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个数K电阻接高电平或地试试就知道了。

在我就要放弃的时候弄好了,把线都接好,就是不响,我用的是开关电源,把220电源一拔出来就能响3秒钟,不知这么的我用手捏这电源的负极,脚不穿鞋踩在地板砖上就能连续的响了,我考虑了下,估计是电源纹波太高的缘故,就用3节18650电池串起来,电压不到12V接起来就连续的响起来了,太奇怪了,看来数字功放要求的电源比较高。谢谢坛友们的指教。MUE接10K电阻到地是响,接12V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至于吧?应该是电源电压偏高了

用两节1850电池能响,用三节18650电池也能响,感觉用两节和三节的音量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事了计划用手机充电器的5V试下,看看能不能用,电压低不低。